[电动] 打算制作一款方便、耐用型电磨的可行性讨论

楼主:
一直以来想要一款偏向耐用型的电磨,简单的说就是“小钢炮”类型的电磨,要求是耐用、耐艹、夹头同心度要好,方便夹持不同的钻头、锯片,扭力要大,单手握持手感要好,适合业余手工作业,符合人体工程学,价格要亲民

看到一位博主拍摄了这款感觉不错,请看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3b1d485d7199b17eee

打算用下图2种中的一种作为头部手握持,后面更上动力旋转部分,看起来感觉夹头和同心度应该够用,难点是后部电机和手柄如何固定部分,视频中是3D打印外壳固定,我是想能否做成一个小巧的动力插口,插在手柄尾部,该手柄原本是接一根软钢索,由吊机提供动力,个人感觉原系统过大,比较适合专业雕刻人士,业余DIY者若能紧凑更佳

目前还是构思结构中,若有相同想法的大佬,欢迎进来讨论下

网友A:
功能太多也是个问题,其实有这个工具了,家里都有其他工具的
所以注重单一功能,好用,耐艹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太多也是个问题,其实有这个工具了,家里都有其他工具的
所以注重单一功能,好用,耐艹才是关键 ...

握持手感要好很关键·

网友:
视频上那个博主就是吹牛皮,8000转的电磨打磨效率低了,他有一万多转的电机,震动又太大,用不了。装上铣刀铣东西铣的是薄薄的小木片,没什么用处,装锯片切东西,他自己都说了要注意安全,估计被切到过手。总之,不要想能有一只一磨打天下的电磨,那是做梦,实现不了的。听楼上坛友的劝,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功能,不要跨境使用。

网友:
还是买成品吧,当然自己玩玩消磨时间也不错.

网友:
频繁使用这种 线芯损坏太快 主要在手柄后面那点经常弯动的地方

网友:
耐用型
使用时间十年?

网友:
扭力大体积小 速度快三者不能兼得   高压可以实现高速和力矩 但是要限制了体积就会力矩不大了

网友:
超高速小电磨加角磨电钻搭配。
以前也玩万把转的电磨,最近玩上了五万转的小电磨,感觉上一下就不同了,这才叫可以精细作业,五万转不过二三十W就非常好了。电磨使用是超高速小切削,像画画一样轻松使用。
理想情况,两万转的重切削电磨,然后再超小体积像笔一样的超高速小电磨,再配角磨电钻,粗的细的都能用。反正总的一个,低速的电磨就是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