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汽车发动机仓进老鼠怎么办?

楼主:
昨天给车子加玻璃水,打开机盖一看里面进过老鼠了,底板上面有很多鱼骨头等垃圾。发动机上面有老鼠屎。车开的比较少,基本上半个月才开一次。现在最怕老鼠咬断线。停车的地方也没有垃圾桶,有什么办法预防吗?清凉油,风油精,樟脑丸,牙膏,甚至蛇皮有用吗?

网友:
清除老鼠尿渍粪便、食物残渣、筑巢材料
可用酒精或泡腾片消毒液擦拭
使用发动机舱专用清洁剂更好

防止再次进入(重点)
强力有效的方法:
放超声波驱鼠器(发动机舱专用)
放驱鼠喷剂/驱鼠粉(橙皮油、薄荷味更有效)
在车下放粘鼠板/捕鼠笼

网友:
能否在里面养猫?

网友A:
我还以为就猫喜欢钻发动机舱,原来老鼠也喜欢钻啊,看来是天气冷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就猫喜欢钻发动机舱,原来老鼠也喜欢钻啊,看来是天气冷的原因 ...

以前我们听客户说加不起油   打开空滤一看 里面变成老鼠窝了  滤芯被老鼠咬碎   然后被吸入进气管的空气流量计位置堵住了  还有保险盒也是老鼠喜欢的

网友:
放点猫毛,猫的尿液进去就没老鼠了,从我的车猫钻过留下些毛发后就没老鼠钻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