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台式电脑主板故障拆出来配件拍个照(办公用电脑)

楼主:
台式电脑主板故障拆出来配件拍个照(办公用电脑)

应该是后配的显卡,看了一下,还不好拆,简单用毛刷刷干净一下了事。

背面。

输出口。

另一张网卡。

两个网口。

背面。

芯片。

之后去电子城,能找到该同型号的主板,将板子更换后设置好bios就可以正常办公了。
如果要换主板,那得重新做很多设置,所以算花点钱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
花私房钱,办公事。这境界,绝对有 信 仰。

网友:
能配独立显卡的办公电脑一般都不差,我以前公司的电脑同型号同批次的电脑,配有独立显卡用的都是I5处理器,没有配独立显卡的连处理器都是I3。机箱外观一模一样。

网友:
公家的电脑,直接换台新电脑,岂不更好?何必麻烦你查主板的故障,还要买个主板更换;其实办公电脑还是要定期拆开机箱,吹灰除尘等维护一下。以前我也是看到好多办公电脑CPU风扇都让灰尘,遮挡的密不透风,多亏风扇还在拼命的转,要不CPU早趴窝了。

网友:
显卡750TI还能玩下游戏

网友:
使用环境可以,灰尘不算多。

网友:
这个时候可以试一下空气压缩机喷枪的效果

网友A:
不一定要同型号的主板,只要是同一代的基本也可以。比如H61和B75,H81和B85。

网友:
用这么好的网卡,公司网络需求高哦。

网友:
处理图像用的必须要好显卡,我的电脑装3D软件,PROE,UG必须用独立的显卡,要不然开一个模具图档那就是慢得要命

网友:
Intel pro 1000,好网卡

网友:
办公用电脑,没啥特殊要求一般都是集成显卡,文字,表格,要啥独显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同型号的主板,只要是同一代的基本也可以。比如H61和B75,H81和B85。 ...

你想多了,这个主板4个coms口,就为了能跟设备搭上。。

网友:
灰尘不算多

网友:
老铁的宝贝也巨多,慢慢打点呗。
过几天我也打算清理一些东西,看看能不能丢到论坛换点家元花花

网友:
配置办公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