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桶装水抽水器坏了,拆开看看(Cooker King 1983)

楼主:
桶装水抽水器坏了,拆开看看,突然就不能抽水了,充电也没反应

充电口是C口的,不错

螺丝给它卸了~

里面就可以拔出来了

没想到电池这么小~

电路板~

原来是进水了,板子上有腐蚀,那个5脚芯片是4056,充电芯片,引脚都腐蚀没有了

那个8脚芯片被打磨了,不知道具体型号,但是可以看到PCB走线,应该是电机驱动

电池座和充电芯片都腐蚀得不成样了~扔了算了

网友:
外观不一样, 里面一样的, 坏了n次, 原因是按钮处漏水, 买来抽净水器废水用的

网友:
防水漆都不打

网友:
除了用C口外,感觉还是一样的做工了

网友:
以后记住了,买回来这一件事就是打开后自己打防水胶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坏了扔了买新的划算

网友:
按键在顶部,也会进水吗?确实奇怪;你买来就用透明胶盖上一层防水,沿着边剪成圆形,看不出顶部有透明胶,不影响美观。

网友:
这东西就用不住

网友:
里面空间大,电池够小巧。

网友:
就是小隔膜泵

网友:
14500电池太小了,至少也应该换成18650电池才行啊!!4056芯片坏了没的维修价值了。

网友:
同事有一个主板差不多的,也是这样了。然后把控制电路跳过了,按钮直接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