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联想IdeaCentre Kx6505电脑不开机故障

楼主: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电脑无反应,不能开机
检查过程:测CMOS电池电压仅0.04V,更坏后仍不能开机。检修过程中发现插上电源后,网口黄色指示灯闪烁(正常情况下连接上网络,绿灯常亮、传送数据时黄灯才闪烁 ),在不按开机按键状态下,电脑试图开机,CPU风扇转动数次后停转。拔掉电源接口,测待机电压(紫色线+5V_SB)空载时为4.99V,将电源接口插到主板上,测该电压在2.44V到2.72V之间跳动,打开电源发现滤波电容(10V2200uF)鼓包,代换后紫色线插在主板上电压为4.99V,按开机键开机正常。

导致不能开机的电源模块

更换鼓包的电容(从上往下数第二个)

走过的弯路:取掉电源实测所有输出电压正常(包括+5V_SB),导致以为是CMOS芯片因彻底没电导致其中存储的数据(包括用户设置,有时甚至会影响部分底层固件代码的完整性)完全丢失引发的问题,即BIOS固件在尝试从主Flash芯片中读取信息并初始化硬件时,由于缺少了关键的配置数据,导致引导块执行失败,引起电脑不能开机,在这个问题上花费了不少时间(操作方法后边有详述)。

电脑修好了,看看当年电脑的配置

具有USB和1394接口

各种存储卡卡槽

铭牌上的型号及生产日期

主机内部结构

DVD光驱前面

DVD光驱后面及接口

DVD光驱铭牌

当年日立的硬盘,现在叫HGST硬盘

硬盘的主控芯片

电脑主板

CPU采用AMD的PHENOM羿龙系列

南桥芯片

北桥芯片

GD75232为德州仪器的RS232串口线路驱动器

P3057为场效应管

W83391TG芯片为直流风扇驱动芯片,通过P3057场效应管控制散热风扇运转。

为主板各功能芯片提供时钟信号的14.318MHz晶振

P2103HVG器件为双场效应管

板号

ISL6566为瑞莎的电源管理芯片

微星MS-6G芯片是微星自主研发的智能硬件监控芯片‌,主要用于电脑主板,提供对硬件的实时监控和超频支持,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LM358运放芯片

P4822器件为AO4822场效应管

24C08存储器芯片

安森美公司的贴片三极管,型号为NSVBCP69T1G

88E8039芯片为Marvell公司带AVB的PCI Express千兆以太网控制器

ALC888是瑞昱半导体(Realtek)的7.1+2声道高清晰音频编解码器芯片

存储器上的标签为软件版本信息

又一个场效应管

W83627DHG是华邦电子(Winbond)的Super I/O芯片,主要用于台式机和服务器主板,负责管理硬件监控和接口控制功能。

F75383为温度传感器芯片

风扇接口

用于CPU电源供给的各种场效应管

另一块德州仪器RS232串口线路驱动器芯片GD75232

用于连接硬盘的IDE接口

又是两个AO4822双场效应管

ICS951464为主板各功能芯片提供时钟信号的时钟发生器芯片(注:8407392为生产序号)

北桥电源供给电路特写

第三块GD75232串口芯片

第三次看到两个AO4822场效应管

主板局部特写

曾经采用的应急维修方法:强制BIOS恢复模式(联想特定功能)许多联想主板设计有在BIOS损坏时的恢复机制,当时认为这是成本最低、最先应该尝试的方法。
操作方法:
   · 在主板上找到标识为JBAT1的跳线(即“BIOS Recovery”跳线)。
   · 断开所有电源(拔掉电源线)。
   · 将该跳线帽从默认的1-2针脚移动到2-3针脚(即设置为恢复模式)。
   · 只连接电源和显示器(仍然保持最小系统)。
   · 接通电源,此时主板可能会自动进入恢复流程(比如风扇会高速旋转一段时间)。在CPU高速运转过程中,将跳线帽从2-3针脚移动到1-2针脚,再次接通电源,多重复几次就可以开机。
特别说明:执行上述操作后,要进行以下设置。
1、首先要对时间日期进行设置:
2、需要将BIOS的Advanced的Floppy选项1.44M软盘设置取消:
3、将BIOS的POWER选项设置为PWER-ON,接上电源就处于开机模式,不用短接PWSW直接开机:
4、BIOS恢复出厂设置按F9键,将BIOS的1.44M软盘设置和POWER(原始状态为LAST STATE)等选项恢复到原始状态。

用于CMOS清除数据的跳线

PANEL接口用于开机、复位及各种LED显示

主板局部特写

联想的LOGO标识

采用AMI的BIOS

AMI的BIOS版本号

主机后边的接口

采用两个记忆科技公司的2G内存条

主板背面

1394接口扩展卡

1394接口扩展卡主控芯片

1394接口扩展卡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