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血糖仪专场:可孚、达乐·爱先思和怡成血糖仪拆机

楼主: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身体的监测也要提上日程了,手里攒了几个用完的血糖仪,开个专场,一次都拆了看看
第一只:可孚的血糖仪

可孚是国内专门做医疗器械和耗材的一个厂家,血糖仪用着还行,属于便宜又大碗的那种

可孚这个血糖仪使用前需要用校准卡设置一下试条的代码

这边是血糖试条的插孔

两节AAA供电

外壳纯卡扣的,直接抠开就行

正面就是屏幕和三颗微动开关

主控和元件基本上都在背面

MCU是合泰的BH67F2472,这个不贵,几块钱一颗

这颗SOP8没查到规格书,应该是个EEPROM,用来存储血糖测量结果的

这里有颗热敏电阻(RT1),血糖仪这种东西一般主板上都有颗热敏电阻,测血糖的时候先检测当前室温,然后用来修正测量结果(血糖试条的精度对温度敏感)

第二只:达乐·爱先思的血糖仪

具体型号是NOCODING1

这边是试条的插孔

这边的这个孔应该是工厂设置和校准的插孔

供电是两颗CR2032

血糖仪的标签

贴纸下面隐藏了两颗螺丝

其余都是卡扣,直接抠开就行

语音输出用了一个压电陶瓷喇叭,和主板的连接方式比较特别,用的导电胶条,头一次见到这么干的

MCU用的是一颗得仪的MSP430FG438,这玩意好像不便宜啊,淘宝上大致搜了一下,好几十块钱一颗,还有一百多的?

RT101也是一颗热敏电阻,给血糖仪提供当前的温度参数

液晶屏和主板是分离设计的

第三只是怡成的

怡成这个可以测血糖,也可以测尿酸,用不同的试条即可

试条的插孔

主板全图

MCU用的是意法的STM8L152R8T6,这个也不贵,几块钱一颗

这边还有颗TS5A4595DBVR,丝印JSBR,多路复用的模拟开关

正面全图

怡成血糖仪的热敏电阻在这里,我说板子背面怎么都找不到RT电阻,还跑了你个卖切糕的

小结一下,可孚、达乐·爱先思和怡成这三款血糖仪的测试结果都比较准,和医院的大生化结果没有明显的差别,另外国产的三诺和鱼跃的血糖仪也不错,我一般都是赶上哪款促销我就买哪款(千万别图便宜买杂牌的,测试结果的偏差能吓死你),1机头+20/25试条套装一般到手也就20块钱左右,测一次血糖的成本大约1块钱左右。保持血糖正常的六字真言:管住嘴,迈开腿。祝大家的血糖都稳稳的

E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