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百胜图入门咖啡机小钢炮BAE-418与BAE-403拆解维修集合

楼主:
最近跟咖啡机杠上了,先后手(jian)痒从黄鱼收了多台不同品牌的入门级咖啡机玩,有半自动的也有全自动的。
咖啡机比较小众,网上拆解维修的帖子比较少,B站大多是测评贴,讲维修的都是广告,有头无尾,学不到东西。

好久没有精华帖了,这次打算冲击一把,保证干货满满。

先来前奏,黄鱼入手的第一台是德龙半自动,EC156B,自提,机器工作正常,今年七月份买的。

为了搭配它,还买了个德龙KG89磨豆机,两者配合不错。

半自动搞完,又搞了两台德国美乐家全自动机器,故障货,修好了一台,另一台拆配件散卖了。

机器很重,自能本地自提。

又刷到附近有一个美国惠尔浦半自动咖啡机,想看看美国货做工咋样,收来研究了一番,出掉了。

然后收了两台故障国产德颐DE-320全自动咖啡机,修好了一台,另一台拆散卖配件了。

全自动的机器可以打奶泡,还是不错的

还收了两台故障摩巧小天秤K1,自带磨豆,萃取,蒸汽奶泡的半自动咖啡机,修好了一台,另一台拆散卖配件了。

还收了一台小熊半自动咖啡机,大水箱,带表,颜值还行,打算用一阵子再出掉。

以上是前奏,下面开始进入正题,百胜图咖啡机,国产绕不开的牌子。
他们家从高端到中端到低端都有,预算有限,先从入门级玩起,黄鱼入手两台故障mini小钢炮。,
BAE-418,带压力表,半自动,萃取+蒸汽奶泡,颜值也是杠杠的。价格自己狗东搜吧。

四颗按键,压力表很显眼,手柄很扎实,这个机器我很喜欢

蒸汽杆不锈钢很厚实,有硅胶手柄

蒸汽非常强,也很干,算是以上这些机器入门级天花板了

拿掉废水盘和不锈钢杯垫,机器体积很小,不占地

拿掉背面水箱,有两颗螺丝

掀开顶盖,露出机器内部,最大的金属部分是加热块,黄铜色是压力表尾部,
侧面白色塑料是蒸汽切换阀门,细管都是高温高压铁氟龙管。

机器底部有三颗螺丝,白色支架是固定水泵和加热块,黑色三脚是水箱连接器,带泄压回流管

萃取头是51mm的,跟商用机58mm有差距,但是也够用了

下面开始维修第一台故障机,能开机,故障原因是机器漏水,压力上不去

高压管路连接都是用不锈钢金属插销,蒸汽阀门应该没问题

按键电路板用了普通单面树脂板,不是玻纤,热熔胶固定的黑色细线是蒸汽微动开关,排线连到主板

由于漏水,开关按键已经生锈卡死,还好板子没有腐蚀

按键其实有硅胶套保护,锈迹已经渗透

往下就是泵和加热块,拆掉蒸汽连接管

拆掉蒸汽头,不锈钢很重

继续拆三通管路

拆底部固定支架

取出核心支架,电路板也是单面树脂板,加热块功率也还行,排线有白色橡胶套隔热防烫

取下萃取头,还好没有问题,这个头子配件价格要180¥

漏水地方就是这个三通头,开机就射水,导致压力上不去

擦干净水迹,开始维修

漏水家伙取下,里面有橙色密封圈

估计售后这个配件价格也有点贵,基本上也不往外卖

好办,从德国美乐家全自动咖啡机上找一个三通替代就OK了

换下来的三通头和管子,密封圈也不一样,百胜图橙色,德国美乐家深色,小一圈,金属卡扣也不一样,
百胜图像半个回形针,德国美乐家是定型的卡箍扣。

下面修第二台mini小钢炮,故障是不开机,主板坏,打开外壳一眼发现主板电容鼓包

鼓包漏液的电容,保险也挂了,不知道单片机有没有挂

这边是保险丝和保险电阻,都挂了

加热块正常,没有烧毁,温度探头正常

拆下主板,来个元件级维修,先给单片机供电5V,正常亮四颗灯然后蜂鸣器响一声熄灭

拆掉漏液电容和生锈电感

电容引脚和电感引脚都生锈了,保险电阻也挂了

换上LED驱动电源上拆下来的电容和保险电阻,依然不开机,然后又烧了

外接5V供电能亮灯,说明电源板还是有问题

那必须是电源芯片也挂了,怎么办,外挂5V电源模块吧,机器能正常工作了

问题是机器空间狭小,板子塞不进去,换个公牛的小板,拆掉USB口,拆掉咖啡机原来的滤波部分,移植完美,收工

最后来百胜图BEA-403机器维修,也是黄鱼收来的,卖家描述能开机,不出热水

收到货果然是不出热水,但是卖家显然隐瞒了机器内部漏水的事

拿掉水箱,后面两颗螺丝

底部还有三颗螺丝

水箱连接器跟mini是一样的,换成了不锈钢卡箍,底座支架换成了黑色塑料

拆四颗螺丝,取下地板支架,显然这个黑色支架只能往上提出了,向下不可能了

拆掉水管

从顶部继续拆,加热块换成了长条形,不是圆形了,蒸汽阀基本是一样的,萃取头也一样,主板换成触摸屏带数码管

主板上有水迹,机器内部漏水

水不是从三通漏的,从加热块这里喷的,加热块进水口和出水口都漏水

固定螺丝已经生锈

进水口也生锈,加热块开路

这个加热块不便宜,维修成本上升,怎么办,干它,拆生锈螺丝

拆温度保险丝,两颗都开路了

六颗固定螺丝锈了4颗

分开加热块,中心密封圈已经烂了,难怪漏水

抠掉烂密封圈,上面都是白色铝锈渣渣,只能再从黄鱼蹲一台故障机拆加热块了

萃取头上面有云母片隔热,越过加热块,直连水泵,试机不漏水

高压管路都是铁氟龙加铜箍配合密封圈和卡扣固定

清理萃取头

检查主板,没有腐蚀

板子的电源部分跟mini小钢炮一样

重新组装好,目前还能当一个冷萃咖啡机用,不能加热咯。

写在最后,半自动咖啡机的核心就是通过震动泵把水压进加热块,产生高温高压的水进入萃取头,把手柄里的咖啡粉浸泡萃取,
得到意式浓缩咖啡液,水泵和加热块温度控制是核心。
蒸汽则是更高的温度,得到过热的蒸汽给牛奶打泡。
从这次体验的几台机器来看,德龙的萃取还算稳定,但是蒸汽不如百胜图mini,
百胜图的价格不便宜,但是做工真心一般,从电路板,到管路,到密封圈,尤其是403机器,比418差一截。
咖啡机漏水不加热是常见故障,相信看了本贴,类似的机器坛友们都会维修了。
觉得有收获的坛友记得点赞收藏评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