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第6代(A1893)不充电不开机-USB管理IC损坏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11-29):
深夜修机:小儿同学妈妈的iPad6坏了,不充电不开机,去年10月份找我换过原装触摸屏,之前说她孩子爸爸在外面修过,反正平板内部早已不太好了。已经拿过来1个月了(她不急用),前段时间一直没空去修

上加热台,底壳不是很干净,她家孩子用的这样算好的了

拆开触摸屏及显示屏,内部还是去年修时那个样子

电池已经轻微鼓包了,还有一个位置有轻微漏液了

拆下屏蔽罩,揭开B2B连接处的绝缘贴纸,测试USB5V输入端仅4.1V了,看来后级有问题拉低电压了

测试位置如点位图

不充电问题,对于iPad大多都是USB管理IC坏

USB5V通过MOS管会通往USB管理IC及大PMU,电压被拉低了,从点位图看,要么PMU有问题,要么USB管理IC有问题

当然USB管理IC坏的概率更大,先排除它是否损坏,这位置不好拆焊,得把挡住它的屏蔽框切掉一段,用打磨笔切两个口子后掰掉那一小块

快克861DW直风枪拆下这个U2(USB管理IC)

此时插充电线测试下USB5V,电压为5.1V正常了

处理好U2的焊盘

新的U2重植好中温锡

准备焊接U2

焊好后清洗干净,尤其刚才打磨后的金属碎屑

焊好U2(USB管理IC)后再测试下USB5V,电压为4.9V,正常,测试位置还是PMU旁边的那颗电容处

装好屏蔽罩装上屏幕

插上充电线,屏幕上显示电池符号了,充电电流有了,之所以不开机,是因为电耗完了开不了机

完美修复IPAD6不充电,同学妈妈未提供密码就不进系统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