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再修前女同事微波炉似是而非的自动启动故障

楼主:
     大家好,很长一段时间无上来论坛,素材没太多,最近遇上一个比较经典的似是而非的故障,过程稍微有点复杂,特意把它记录下来。

之前帮旧同事修的那台格兰仕微波炉用了一段时间又问题了。表现为通电正常,一通电风扇自动转,机器也发出疑似加热的声音,但是停不下来,按暂停键无法停止,,只能拔电。  就是因为这个故障我又经验主义犯错了 。。电话里我就说基本可以秒杀。。肯定是继电器不行了。。。
    来到现场,通电测试,又没有自动开机,按下加热30秒又能加热了。这样又更加令我误判微波炉的继电器黏连导致时不时发生开机自动启动现象。。 于是拿了一个拆机的继电器走了一下线路,把接入变压器的那头的继电器更换掉。。,测试两次都能正常通电,不再自动启动能正常加热。。
又过了一个星期,同事又联系我说微波炉又不行了。还是通电又自动开机,无法停下来但又无法加热。。又反到现场拆机,,这次检查三个门锁开关,反复闭合,上面的门钩都能顺利闭合,只是开门有点费劲,以为找到问题,又拿点润滑雪油涂上门钩,反复开关已经很活络了。。又检查了磁控管,这时又做了一个扩大故障的错误动作,磁控管两边铁罩忘记上一个螺丝,导致装上通电时听到炉腔内右边异响,于是拆开观察两支石英管, 有一支石英管有发黄烧蚀的痕迹,以为这里接触不良打火,重新接紧依旧不能解决。。拆装过程中又意外发现厂家偷懒。。。10A的保险既然没装,只是一个空的玻璃管上面缠绕一捆细铜丝,这样再大电流也很难烧断这点铜丝的。。。
     干脆把机器来个彻底检查吧。这种平底不带转盘的炉腔下面是用耐高温瓷板压上,转盘电机由三个凸起一个铁支架再放上瓷板的。如果要更换转盘电机偷懒不拆面板我做不到,,开始拆就是在底部拧开维修口以为可以拿出电机,怎料拆下才发现孔位很小很难对准里面构架装回,不拆面板根本无法正确安装,于是学着老师傅用美工刀抠开四面底胶拿下瓷板,电机顺利拿出来,出来有很多小强便便布满支架,电机倒没啥。装回对正面板,四周打上透明装705,晾一晚上基本就全干了。回过头来再看才发现异响应是磁控管上盖一个螺丝没上,导致通电时磁控管与盖之间共振产生异响,顺便也把两支发黄的石英管更换,炉腔顶盖石英管的滤网重新用酒精擦过确保不会再有油滴下导致炉腔打火。。
       重新把控制面板拆下,把三个门锁开关架拆开,尤其中间那个监视开关,小心拆下,除了有点油按压,通断都似乎很正常,而且这个监控开关如果黏连基本关门就炸。。 又拆了顶部门锁开关,触点非常有弹性,只是触片有点发黑, 我只见过上面的门锁开关接触不良导致不通电。。但还真没见过。通电自动开机跟这个有关联的。。。 拿了一个全新的上门锁开关,换上。。这个门锁开关更换得提一下,两边压得非常紧,拆装要很小心,稍微用力那个塑料支柱就高断,这哑巴亏我吃过。更换好后再通电测试,,这次终于不会通电自动开机,风扇直转了 。。。反复开关门五六次,用断电重新开关门,大力关门,都没出现风扇自动转,加热也正常,完美修复。。
    总结下这次误判故障,,一开始听见开机自动启动就想到继电器,实际不同,,如果继电器失灵,除了风扇自转,主板会给信号磁控管直接加热,这个刚好不是,只是通电就自动开动风扇,磁控管根本无工作,门锁开关一开始也怀疑过,但就是没想到失灵除了不通电,还会自动通电。。。又上了一深刻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