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TV电视信号调制发射器制作

楼主(2025-12-01):
AM,FM发射器都玩过,TV发射还没有玩过,TV发射的文章少的可怜不像FM发射一搜一大把,只找到几张原理图文字介绍也不完整。

按找到的制作信息不够完整图纸把原理图画好,备料时才发现产生TV载波信号的核心元件SAW(声表面滤波)器买不到。虽说可以用晶振与LC元件来代替,但是,晶振谐波太多也买不到电视频道频率的。LC元件代替除了谐波还有频率不够稳定,而SAW(声表面滤波)产生的信号稳定干净,所以要做就做好些,要不就不做,最后决定买实物拆元件来移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备料,最先买专用芯片TA7673

拆机的不包好坏,新的是别想了。发射器做好后上机试了都是好的

新型号是TA8637,还有NEC的μPC1507,三者都可以直接互换

按制作信息不够完整的图纸画的原理图

买的几个全新库存的米兹米TV 射频调制器。这个是以前录像机上用的,可输出VHF段4/5两个频道(非同时)的RF信号,切换发射频道通过开关切换,但是电视伴音制式是日本的4.5MHz,需要修改成我国6.5MHz的,怎样修改后面会讲到。

这个调制器输出的TV射频信号太弱,只能用于闭路,开路几乎没信号

各部分功能图

米兹米TV射频调制器原理图

TV射频调制器到手后测试能不用与修改电视伴音制式测试有TV射频输出,然后改伴音制式。
把原4.5MHz伴音信号振荡变压器T1的谐振电容C18换成25-29pF,然后在工作状态下配合电视机调整变压器T1磁芯,直到图像与伴音在最佳状态,不能用仪表去直接测频率的方法调整,这个振荡器阻抗太高仪表接入对频率影响太大调不准,开始我用玩具示波器调整,怎么都调不到6.5MHz,改用是得示波器还是调不到6.5MHz,后来在工作状态下配合电视机才调好,调好用示波器测频率只有5MHz多一点

原谐振电容C18

换上新的0603 27pF NP0电容

这些工作完成后就是决定用多大的盒子装发射器,一番权衡后用63×25×75mm的盒子,壳子决定完开始画原理图,画PCB由于米兹米的调制器输出的电视射频信号太弱,只能用于闭路方式,开路方式需要增加射频功放,我要开路方式,所以得加一级射频功放,要更大得射频功率连接上之前做的3W  FM广播频段的射频功放即可。

新画的原理图

发射器器板子画好的样子

第一版PCB

PCB实物,第一版正面

背面

担心画的三个变压器与电源开关封装脚距有出入,试装变压器没有出入,开关有细微出入可以忽略

接下来就是焊板了,电源部分焊完先测1117-ADJ三端稳压电压输出是否与计算的6.2V相同,结果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只差0.6V,然后查分压电阻R9/R10没错,其它相关元件也没有错,仔细看原理图原来是1117-ADJ保护二极管D1画反了,把D1改正过来再测输出电压与计算的只差0.12V。故障排除继续焊板。

只剩RF滤波线圈L3没有焊,芯片先不直接焊在板子上

把TA7673装上,上电没一会儿闻到烧管的味道,再看功放管2SC3355在冒烟。以为是它特征频率太高容易自激所以烧了,换上9018试试不烧。

换回3355又是上电一会儿即烧,还以为管子是假的,换上120%真的3355也还是一样上电一会儿即烧,后来把偏置电阻断开也还是一样这就不是自激了,肯定是其它原因,到这时已经烧了4,5个管子了。于是查原因查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最后在测好的3355时才发现管脚排列顺序与板子不一致,管子排序是BEC,板子是BCE。按理说不会出这种错,之前做470MHz变频器用过3355这个PCB封装,肯定是后来改过SCH元件库中NPN三极管管脚编号,SCH元件库中就一个NPN三极管,TO92封装的三极管管脚排序又有好多种,画板遇到管脚排序不同的就要改,这样次数多了一来二去搞混了,以后要每种管脚排序的管子在元件库中单独建一个SCH库文件与PCB库文件不要共用。

原因找到了,换上新管测试有没有TV射频信号输出,没问题TV射频信号有输出就是发射距离太短只能发射0.3米,要改射频功放管Q1的偏置,以后再改吧。

板子工作正常后,为了工作稳定要给射频功放加上屏蔽罩,屏蔽罩用0.2mm的铁皮做,测量好屏蔽罩的尺寸,画好线,然后,剪刀,凿子并用把屏蔽罩剪凿出来

凿子图借用以前拍的用丝攻磨得

做出来丑是丑了点,又不展览,实用就好

盖子以后再做

接下来就是给铝合金外壳开孔,起先是想在JLC做,太贵了,想想都是开圆孔没有异形孔难度不大,还是自己开孔吧。

外壳CAD图

外壳实物

板子放进去效果

先开孔多的这头端板,测量好孔位划线

用定位冲子冲出定位孔

没有小型台钻,只能用手电钻了铝质板用手电钻钻孔比铁质难很多,铝质的很容易钻偏。吸取以往开铝材外壳孔的教训,不能一手按着物件,一手拿电钻方式开钻,全钻偏了。铝质材料上钻孔本来就容易钻偏,一只手控制手电钻就更钻不准。把端板固定在方木上,双手拿电钻钻。先用2.5mm小直径钻头钻出小的定位孔然后逐渐加大钻头直径,把孔扩大到所需的孔径。

这样开孔才不会开偏,直接用大直径的钻头开100%开偏,可能是我技术不到家吧

这回钻出来的孔几乎没有偏,只有SMA射频头的孔有点偏下,是SMA头没有焊平,焊成SMA头尖向上翘了,用锉刀修整一下孔就可以了

然后开音/视频输入端三个RCA插座孔开之前担心肯定孔开不准

结果大出所料,孔开得很准

板子装进外壳的效果

板子重做,修改管脚排序错误的射频功放三极管,修改滤波线圈L3原封装太大,增加射频功放输入端可断开的插针JP,增加射频功放三极管可选择3355与9018两种焊盘

修改后的PCB板文件

修改后的PCB实物

把元件搬运到新的PCB上,测试没有问题,伴音振荡变压器需要重新调整一下磁芯

制作结束

最后贴上接收效果演示视频,压缩了视频画质就不要纠结,视频信号源2018年10月拍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