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单火线供电三路无线遥控开关拆解/抄图并分析单火线供电原理

楼主(2025-12-01):
一房间需要改用无线开关,这次没有自己制作,购买成品无线遥控开关,由于它的遥控器不单买,所以买2套及一只随意贴遥控,只安装使用一套,另一个开关做备用。本开关是单火线的,比较感兴趣它的电路原理,所以利用空闲时间,把它的电路图抄出来研究一下单火线供电原理。

以下为这个开关的拆解图,里面有个104/400V的电容,如灯具出现微闪或开灯亮一下就灭,就需要在灯具并接这个电容。

国际电工QF20-3智能轻触三开(单火版)

电路图上的主控CPU是片无字16脚的单片机,无线模块是微-R3模块,驱动光耦是MOC3063,可控硅是BT137,6个MB10及对应的配件组成电源电路部份。

以下是找个38W的LED灯接入开关试用一下,控制效果不错。它支持多个遥控器,学习方法是长控对应的通道开关按键3S,灯闪烁一下,按下遥控器对应的键就完成学习,由于本人是使用三个遥控器,所以同一个键需进行这样操作学习3次。清除遥控码的方法是长按对应通道开关5S,灯闪3次,就清除当前键的遥控码了。

以下是房间安装好的图片,开关上那2个是这开关的遥控器。

由于本人对单火线供电比较感兴趣,所以就对它的电路进行抄图,主要是针对电源部份,抄图是直接对板目测及用万用表通断档检测线路通断,部份线路通断点在元件下,由于这个开关还要用的,所以没有拆元件进行核线路,所以电路图可能有错。开关变压器没有拆下对同名端检测,图的同名端是乱来的,可控硅的触发二极管在线测试的触发电压为4.5V,开关电源的接光耦的稳压二极管在线检测是5V的。以下是这个开关的电路图,可能有错,仅供参考。

以下是把电源部份独立画出来,如下,在几个关键点接入万用表对它的电压进行检测,图上已标注万用表检测点。

从上面电源部份电路图看,它可分两个部份,一部份是并接可控硅阳极及阴极, 通过MB10整流桥进行整流,通过由开关变压器、MJE13001三极管、PC817光耦及对应的外围元件组成的6V开关电源电路,后通过HT33稳压到3.3V供控制电路。另一部份是通过利用触发可控制的过程中取电,通过触发二极管及可控硅控制脚的触发电压分一部份通过MB10整流桥进行整流滤波,通过隔离二极管D1接入HT33输入端。这两部份分对应当灯处于灭及亮两个状态进行取电。

以下是当灯处于灭,可控硅不触发不导通时的取电电路。在可控硅两端取电,由于可控硅不导通,所以是通过输出接口端与灯具接零线构成回路,近似阻容降压取电,后通过开关电源把电压转成6V,下图的4个万用表显示的电压就是上图标注4个检测点的电压。

万用表1是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当前由于可控硅不通,所以检测得的电压为220V,万用表2是检测触发取电电路的电压,由于没触发,这个电压为虚值,万用表3是开关电源输出电压6V,最后个万用表的电压是HT33稳压后的电压。

下图的表1为220V,表2为5V,表3为6V,表4为3.3V。

当前状态的交流工作电流只有0.1MA。

以下状态为灯亮,即可控硅导通,有触发过程,通过触发过程取电,可控硅阳阴两极已导通,所以万用表1的电压无效,由于触发时间短,所以万用表2的电压低于有滤波电容万用表3,通过触发过程取电的电压为5.6V,经HT33稳压供给电路使用。

下图表1为6.8V,表2为3.8V,表3为5.6V,表4为3.3V.

亮时工作电流为0.128A。

以上是通过接单路负载的测试分析过程,测试只接一个灯,所以取电只有上面所说两个状态,由于本开关是三路的,如接多路灯时,一个灯亮一个灯灭的取电过程没做测试。以上是对这个开关的单总线取电的一些简单测试及分析,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可能有错,仅供参考。

  • · 资料|主题: 6, 订阅: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