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SM1153E 易驱线 短接刷机救砖记 (图)

楼主(2025-12-01):
易驱线自带的固件 140703_21_ab_00 太容易进入睡眠,在win 系统内修改电源相关设置仍无效;

于是刷了网友提供的适用于此芯片的固件 141126_A1_EE_82.bin (后来查到是绿联的固件 >>>贴吧

但EE_82 固件刷后,笔记本关机,线并不断电,想刷回原固件,遍寻不到;最近才听说有些品牌可找官方要固件,于是软磨硬泡下,官方给了原厂固件 AB_00。

按图步骤,把 AB_00.bin 导入 ASMT 105 MPTool V2.1.10.1.exe (也是官方给的),开刷提示 chip and FW don't match, port 0;

换成 MPTool 2.1.21.5.exe 同级覆刷现在用的 EE_82;刷写成功(此前EE82 就是用这个版本刷成功的,这里测试一下)。
接着把 AB_00.bin 导入 MPTool 2.1.21.5.exe,进度条走完之后,又重新走了一半,提示fail。
易驱线的灯仍然亮着,但win 10 设备管理器里已经看不到此设备了,重新插拔,灯也不亮了,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此设备了。

询问Gemini以后,得到如下解决方案,实测按照这个救砖成功:
(下面还有注释,建议先看完再救,更方便一点)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变砖”(Bricked)**现象。

简单来说,你在刷入官方固件的过程中,进度条走到一半报错,导致闪存(Flash)芯片里的固件数据损坏或丢失。主控芯片(ASM1153E)上电后无法读取到正确的启动代码,无法完成 USB 握手,所以你在设备管理器里完全看不到它,指示灯也不亮。

好消息是: ASM1153E 这类主控通常都有“救砖”机制,只要硬件没有物理损坏,通过短接法强制进入 ROM 模式通常可以救回。

请按照以下步骤尝试解救:

第一步:拆解与识别

你需要把易驱线的外壳拆开,露出电路板。

找到电路板上最大的那颗芯片,那是主控 ASM1153E。

在主控旁边,通常有一颗 8 个引脚的小芯片(SOP8 封装),这颗是 SPI Flash(闪存芯片),用来存储固件。通常型号是以 25 开头的,比如 Pm25LD512,25Q40 等。

注:如果你找不到这颗 8 脚芯片,可能你的板子是把固件集成在主控内部(较少见)或者在背面。

第二步:短接法进入 ROM 模式

这个操作的目的是为了屏蔽掉那颗已经存了坏数据的闪存,强制主控使用出厂自带的 ROM 代码启动。

    拔掉 易驱线的 USB 接口和电源。

    准备一把金属镊子(或者回形针)。

    短接闪存芯片的数据脚:

        通常是短接闪存芯片的 第 1 脚和第 2 脚(芯片表面有个小圆点或者缺口标记的是第 1 脚,逆时针数)。

如果 1-2 脚无效,可以尝试 第 5 脚和第 6 脚(这是时钟和数据线)。

保持短接状态,将易驱线插入电脑 USB 接口(建议插 USB 2.0 接口,成功率更高)。

    保持短接约 3-5 秒,然后松开短接。

观察电脑反应:

        此时设备管理器里应该会出现一个名为 ASMedia 2115 或者 ASMedia 105x 的设备(可能显示在“磁盘驱动器”或“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下)。

        如果出现了这个设备,且没有叹号(或者有叹号但能被量产工具识别),说明救砖成功进入 ROM 模式。

第三步:重新刷入固件

一旦进入 ROM 模式,量产工具(MPTool)就能识别到设备了。

    打开 MPTool 2.1.21.5(或者你之前刷成功的那个版本)。

    此时应该能看到设备列表里有一个设备(可能显示 Device 0)。

关键选择:

        既然官方给的 Config_140703_21_AB_00.bin 导致了变砖,不要直接再次刷入它。

        建议先刷回你确信能用的第三方固件(比如之前的 EE_82),先把易驱线救活,确认指示灯亮起、电脑能认盘。</font>

电路板上有两个八脚芯片,都带圆凹点,离1153e远的是电源芯片,不能短接;近的是闪存芯片,距离近保证高速传输。
圆凹点挨着的即是1脚,和1脚挨着的即是2脚,如此,逆时针方向排下去,1~8脚。
更保险的方法是把你见到的八脚芯片上面的字都抄下来,挨个问问Ai,哪个是闪存。

MPTool 2.1.21.5 打开状态,先拿铁镊子颤颤巍巍短接;然后插了前置USB(2.0)左右手齐用,插前置方便一点。
芯片很小,针脚间距不足1mm,拿圆珠笔头、钢笔尖、或者绣花针粗的那头更好,插在两脚的脚缝处;

插上一两秒后,电脑咯噔一声,检测到设备,松开短接;选之前用过的 EE_82.bin 直接刷成功了(依照首图的步骤)。

感谢 Gemini 3 Pro,让不懂电路的小白也敢动硬件了。
----------------
睡眠相关的设置好像都在.ini配置文件里?把该ini传给ai,让它教你改哪些,但要多方验证,有的Ai有时会胡乱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