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充电器60V8A

楼主:
好久没有发帖了,又来漏下脸

上月看见aacyxjz发帖“修车店老板的60V8A锂电池充电器维修改可调电源”,
说自家有一箩筐这种板子,于是要了两块,准备替换俺的2.8A的充电器。
拖拖拉拉的修改好了。
这里必须表扬下坛友aacyxjz,板子送俺了,多收的运费一分不少的转给俺了

下图就是收到的两块板子,没大电容的做料板,另一块只差电源管和次级整流管

先画图,说年级大吧还没有到退休年龄,说不大吧,整一会儿就眼睛不舒服,
然后就躺着耍手机,然后改天想整又搞一下,拖拖拉拉的画了好几天。

改电压。先测试了无短路问题,上管子,串灯泡,通电72V电压就出来了
在下拉取样电阻并20K可调,这样即使可调开路电压只会降低。

PCB板上很多地方都留有电阻空位

电压正常后,输出端接了一个100W灯泡做负载,结果亮了一秒钟3845就无输出了。
分析图得出Q5可控硅导通3845会保护,再顺着推到单片机,5脚输出一个高电平触发光耦再触发Q5可控硅,
这个是单向硅,触发后只要电压不归零就会一直导通,维持它导通的就是启动电阻了。再分析得出检测脚
就是6脚了,只有它电阻接在输出和地之间。
于是还是下拉端并一个10K可调,把保护电压调到87.2V了,俺24串铁锂。
转灯电流就懒得调了。
请教下懂单片机的大师,这个5脚即做检测又做输出,单片机可以这样工作吗?

aacyxjz的帖子说了,最初坏基本上都是变压器引脚处烧坏了,接着处理下板子的焊点。

次级整流管是247封装的半桥,俺没有半桥,只有改下铜箔了。其它有些地方再填焊锡和铜丝扩流

补上EMI元件

暂时就整到这里了,没有外壳,先做个壳子来使用一下再看情况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