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一台旧年代tcl户户通

楼主(2025-12-04):
中9户户通用了很多年,故障率也挺高的,不是启动跳不过就是缺节目,左右旋也是轮流出问题,一般就是换电源板的5v电容或控制左右旋的三极管8050 8550

年前一次拔天线炸了插天线处的电解电容,换上电容 ,节目只剩下少数台,按F1只有右旋频点1有信号,右旋其它频点和左旋都没

因还有中央几个台看就凑合不管了, 今天闲暇拆出来板子仔细查下,测量天线还是有转换电压13v右旋和19v左旋,怀疑是锅的高频头有问题,

拿另外一台正常的中9机插上去,节目都完整正常,看来是板的问题,仔细查看板的高频头部分,果然在RDA5818M一个引脚掉了一个贴片,

应该是上次炸电容时炸脱落掉了,翻了5818的pdf,看是掉了 0402封装的小电容,刚好在板的sim卡座附近有粒同规格大小的电容,

这小粒不好用热风枪吹,一吹就跑,只能用尖头慢慢搞,这玩意焊接很不容易,焊接上去后装上试机,信号都出来, 然后自动搜索节目都出来了

-----------------------------------------------

控制左右旋电压的8550很不耐用,加个插座换零件方便点(以前改的),8050是用在20v稳压成13v
,这个容易发烫,也是容易坏,换个大点的NPN插上

-*-------------------------------------------------------
电源板主要是5v输出的滤波电容 容易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