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巴哈baja s2 pro射灯

楼主(2025-12-06):
美国品牌 一个字形容贵, 这是s2pro高功率版本 官网标称23.46w 典型24W / 1.7A 输入12v到36v
房屋材料
硬质阳极氧化和粉末涂层铸铝
镜片颜色
琥珀色
镜片材料
硬涂层聚碳酸酯
发光源
2
照明模式
光束
照明数量
2
照明技术
led
照明类型
前向预测
包含安装配件
是的
安装五金件材料
不锈钢
过压保护
内置
产品类型
S2 Pro LED 射灯组件(一对,带线束)
功率(瓦)
23.460
包含线束
是的
额定电流(A)
1.700
平均额定寿命(小时)
49,930
波束模式
工作/场景
表圈材质
粉末涂层铸铝
亮度(流明)
2245
描述
作品/场景;琥珀;一对
房屋颜色
黑色的
深度(英寸)
1.680
高度(英寸)
1.760
长度(英寸)
2.930
重量(磅)
0.500

baja 把照明区域划分为几个区域,这个s2pro主要用于zone2区间

zone2区域 车辆角向辅助照明

通常如上图一样安装在牛栏保险杠上 点亮后如下效果。

实物外观

据说玩水后灯不亮 ,使用工具2.5mm内六角扳手或者螺丝刀 拆下四颗m3不锈钢内六角
拆装注意不要拧死,否者容易把中间黄色镜片压裂, 这个镜面官网便宜9.9刀 但是国内需要300一个,不是自己的 安装完毕只是稍微带紧。
这个镜面有两种颜色 四个版本

怀疑进液,拆开没进水痕迹

一体反光碗 有四个定位销,led旁边黑色零件是ntc电阻 温度检测,始终可以保证温度在出厂设定范围,避免过热延长灯具寿命

里面非常简单,输入串联一个b340 3a 40v肖特基贴片二极管,起防反接保护,lt8613降压恒流驱动。
经过测量两颗led为串联,工作电压6.1v~6.2v 。

驱动ic为lt8613 淘宝售价大约55到80结合6.2v led工作电压 驱动芯片损耗 led工作电流应该3a左右,取样电阻应该0.015Ω到0.016Ω之间
pcb采用铝基板,有几颗精密电阻 上面没有丝印 ,0欧姆电阻有几颗个 人感觉多半单层pcb不方便布线。
背后用的石墨导热贴纸紧贴铝壳

官方手册给的恒流驱动参考图

可能很多坛友看见弹簧端子想当然认为是这里,但不是.端子把电线外皮卡住,多股线,无论如何都有部分铜线跟端子连接,而且这个灯工作电流不超过3a 典型电流1.7a ,而且线在里面一个反方向弯,就算用力扯也不会扯掉,而且旁边有灯碗 前镜片顶住回弯处,端子够长就算路上再颠簸也不可能脱落

电路板太干净了都不知道怎么修,直接主板接线柱上电,灯居然亮了。
万用表测 线居然断了,用手拉测量不通黑色线拉不动,上老虎钳用力一拉出来了

抠破脑袋都想不通为啥这位置断裂,又不在转弯处,而且断的地方有焊锡,下图拍摄时长线被我剪短一点,心想是不是中间还有奥秘,会不会有转接板才会焊锡

短线那头扯出来,确定故障原因在这里,尾线内部有剥皮焊锡,懂这位置为啥要焊锡 估计因为焊锡应力集中 加上这位置安装时来回折内部裂了。

这线不太常见,两芯,中间有纸包凯夫拉纤维。 没外观直径一样线,只好拿同直径同色铁氟龙线更换,换一根线收了一百,物主一眼看到会骂娘,只好做隐蔽点。

个人觉得,还是钱多厂家舍得下猛料,细节处 厂家用心了
灯珠规格应该是3v 3000ma。应该是3535或3737 这么小封装有10w 个人第一时间想到欧司朗p9灯珠

一颗lt8613芯片售价比国产灯售价都贵 本想花一个小时把电路图抄出来,后来一想没意义,下次碰到这灯都不知哪年了,自己抄板打样回来再花五六十买颗芯片点亮 怎么感觉都不正常。

外壳比较精细。线束用e卡簧固定

用13.8v测试 实际功率21.5w 估计官方标称功率把线路损耗全算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