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量产失败报错Fail!Boot FW Fail! Boot code fail

楼主(2025-12-06):
以前DIY的固态U盘,做了大概5个,最近其中一个插上电脑一会就非常非常高温,能认出盘写入,然后高温就断开了。其他几个都读没啥问题

2246en转固态的优盘板子,512缓存,双贴15177的256颗粒。
肉眼检查好多次看不出什么短路虚焊等等,刚做好那几个月都没正常的。
于是把颗粒拆下来,焊接到了is903的板子上,先贴上颗粒,开卡跑速都正常(100MB/s左右)。
再焊第二颗粒后,两场工具识别都正常,就是最后失败Fail!Boot FW Fail!,看之前帖子说取消DDR,试了一下可以成功,但是写入速度只有80多MB/s。
以前还做过近10个,15177(64G)颗粒双贴的is903,勾DDR都正常开卡,并且跑圈速度稳定在180MB/s。
请教各位大佬,大概是啥问题?
哦对补充一下,试过F9的强力擦除了。
先拜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