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Gear ReadyNAS – 启动/安装/使用/升级/用户指南/常见问题FAQs

楼主(2025-12-07):
ReadyNAS – 导入、安装及升级 FAQs
如何正确关闭ReadyNAS?
在安装硬盘前能对ReadyNAS进行升级吗?
我可以在ReadyNAS中混用不同型号和容量的硬盘吗?
我能使用在PC/MAC上用过的硬盘吗?
我如何將多余的硬盘配置为一个RAID 1或RAID 5的磁卷?
当ReadyNAS未连接到因特网时如何对其进行固件升级?
如何重新安装固件?
RAIDar不能找到网络中的ReadyNAS,我应该如何做?
忘记了ReadyNAS的管理员密码该如何做?
如何將ReadyNAS 与PC/Mac直接连接?
ReadyNAS在 Flex-RAID下支持多少个数据磁卷?
ReadyNAS 在X-RAID 下支持多少个数据磁卷?
为何我的磁卷容量比预期的要少?
如何替代出错硬盘?
替换用的新硬盘的同步需花多长时间?
我如何在Flex-RAID和X-RAID模式之间进行转换?
我如何將一个ReadyNAS设备的所有硬盘转移到另一个ReadNAS设备?
如何添加硬盘到现有的X-RAID磁卷中?
我如何使用大容量硬盘扩充现有的X-RAID 磁卷?
当供电恢复时,ReadyNAS可自动重新开机吗?
在恢复出厂值或系统安装期间,若RAIDar显示"Corrupted Root" ,我该怎么做?
怎样进行TFTP Boot 修复?
在Mac上可进行TFTP Boot修复吗?
我如何使用USB闪存设备进行Boot 修复?
我已设定了自动开机,但为何ReadyNAS没有自动开启?
我的共享区在ReadyNAS重启后不见了,应该怎么做?
怎样將ReadyNAS恢复出厂设置?
复位后登录FrontView的默认帐号和密码是什么?
当ReadyNAS启用巨帧支持后,不支持巨帧网络接口的客户端可以访问ReadyNAS吗?
RAIDar显示ReadyNAS的IP为192.168.168.168,但不能访问ReadyNAS,为什么? 应怎么做?
当使用IE7或Windows Vista时,出现安全警告,该如何做?
系统启动时因某块硬盘出错而无法完成,我如何得知是哪块硬盘出错?

1、如何正确关闭ReadyNAS?

应按下ReadyNAS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键约5秒,直至硬盘灯开始闪烁时松手。关机过程大约要10秒。另一种方式是,在FrontView的系统→关机页面通过软件来关机。

2、在安装硬盘前能对ReadyNAS进行升级吗?

不行。在升级固件前至少要安装一块硬盘。

3、我可以在ReadyNAS中混用不同型号和容量的硬盘吗?

可以,但须注意,数据磁卷的大小决定于容量最小的硬盘。同样,性能也因转速慢的硬盘而受限。

4、我能使用在PC/MAC上用过的硬盘吗?

可以,但原有数据不能保留,因此,当使用旧硬盘时,应恢复出厂设置,从硬盘初始化开始,确保硬盘的正常应用。

5、我如何將多余的硬盘配置为一个RAID 1或 RAID 5的磁卷?

安装多块硬盘后,删除现有的RAID磁卷,重新创建RAID,设置一块硬盘用作某盘的热备盘。请注意,X-RAID不支持热备盘。

6、当ReadyNAS未连接到因特网时如何对其进行固件升级?

下载ReadyNAS的固件到本地PC,在FrontView中进行本地升级。

7、如何重新安装固件?

你可以强制將固件重新由flash安装到硬盘。当你忘记管理员密码时,或一旦网络设置发生错误出现无法连接ReadyNAS,又或者你怀疑硬盘上的操作系统有问题,此操作將使管理员密码和IP恢复到出厂默认值。固件重装过程不会影响数据。

具体步骤如下:
关闭ReadyNAS。 找到设备背面紧挨USB接口的小孔,里面即是reset键。 待用回形针之类的物件按住小孔内的reset键后,按下设备开关键,开启ReadyNAS,reset键仍需被按住,不可松手,约5秒时,你將看到前面板上的所有硬盘LED灯同时闪烁一次,再过5秒即松手。不能等到硬盘灯第二次闪烁,一旦如此,ReadyNAS不仅恢复出厂设置,而且会把数据全部清除。如果你看到硬盘LED灯闪烁了第二次,应立即拔掉设备电源线。 一旦固件安装开始,你可以通过RAIDar监视整个过程。管理员密码將恢复为”netgear1”。

8、如何安装/移除add-on?

下载add-on服务,通过 FrontView 系统→更新→本地上传服务安装文件。重启设备后系统开始安装add-on。
所安装的Add-on可在服务→Add-on中删除。某些Add-on服务一旦安装后不能被移除。

9、RAIDar不能找到网络中的ReadyNAS。我应该如何做?

确认所有的软件防火墙都已关闭。 确保路由器的UDP端口没有被阻塞。 确保所有的客户端PC和ReadyNAS在同一子网内。

10、忘记了ReadyNAS的管理员密码该如何做?

你可以打开http://ip_address_of_readynas/password_recovery,获得新的管理员密码。如果你忘记了密码恢复的答案,你可以重新安装固件,將管理员密码恢复为出厂设置。

11、如何將ReadyNAS 与PC/Mac直接连接?
  • 分别给ReadyNAS和电脑都设置一个静态IP地址,在同一子网即可。
  • 用直连线或者交叉线连接ReadyNAS 和电脑。
  • 开启ReadyNAS,并用RAIDar 查找ReadyNAS。
注意:ReadyNAS默认是自动获取IP的方式,若网络中无DHCP服务器,它的IP则是192.168.168.168。

12、ReadyNAS在 Flex-RAID下支持多少个数据磁卷?

ReadyNAS最多可支持4个数据磁卷,但是每个硬盘最多可做两个分区。

13、ReadyNAS 在X-RAID 下支持多少个数据磁卷?

X-RAID模式的设计是將整体作为一个磁卷系统,所以只支持一个磁卷。

14、为何我的磁卷容量比预期的要少?

决定ReadyNAS磁卷可用容量有若干因素。
  • 硬盘制造商所用的标准是1GB = 1000^3,而大多数操作系统,包括RAIDiator,标准则是1GB = 1024^3。这就意味着500GB的硬盘在FrontView中的显示将是465 GB。
  • 如果你有4 x 500GB的硬盘,但使用一块硬盘做数据冗余,最终的容量为3 x 500GB。
  • RAIDiator系统会占用每块硬盘约2.25GB。
  • RAID和系统开销占用约总空间的2%。
  • 快照空间在安装时会缺省占用5GB,此值可以调整。
例如,要计算4 x 500GB 在 RAID 5 或X-RAID模式下的可用容量。简算过程如下:

Raw容量(GB = 1000^3) = 2000 转换后 (GB = 1024^3) = 1862,减去一块用作数据冗余的硬盘容量(-465) = 1397,再减去操作系统占用的容量(10) = 1387,减去RAID/Filesystem开销 (2%) = 1359,最后减去快照功能的预留空间(5GB) = 1354

根据以上计算,4 x 500GB系统可用的空间约为1354GB。

15、如何替代出错硬盘?

ReadyNAS支持硬盘热拔插,无需关机(无必要关闭ReadyNAS)就可將损坏的硬盘拔出,换上新硬盘。一定要确保拔出旧硬盘后,要等待约10秒才能插入新硬盘。一旦硬盘更换完毕,将被初始化,并同步到RAID磁卷。

16、替换用的新硬盘的同步需花多长时间?

取决于硬盘的大小。一到数小时不等。你可以在RAIDar或FrontView的磁卷设置中得到检测信息。

17、我如何在Flex-RAID和X-RAID模式之间进行转换?

RAID 0,1,5是Flex-RAID的RAID级别部分。如果你想从此模式转换X-RAID (expandable RAID),你需要先將所有数据备份,然后进行恢复出厂设置的操作。在此操作期间,通过RAIDar可看到十分钟左右的系统导入过程,然后你將看到“点击设置”的提示,此时点击RAIDar上面的”设置”,将出现RAID模式选择提示框,选择你想使用的RAID模式(Flex-RAID或X-RAID)。

18、我如何將一个ReadyNAS设备的所有硬盘转移到另一个ReadNAS设备?

确保磁卷是冗余的。依照以下步骤进行:
  • 关闭系统,將硬盘转移到目标ReadyNAS。最好保持硬盘的顺序不变。
  • 將RAIDiator升级到最新版。这将使得硬盘和闪存中的固件同步。
  • 重启设备,找到Frontview的”现况”→”状态”,完成风扇重校正。

19、如何添加硬盘到现有的X-RAID磁卷中?

首先,确保硬盘容量至少与设备所用硬盘容量最小的相同。然后將硬盘放入ReadyNAS。ReadyNAS所有系列均支持热插拔,所以添加硬盘无需关机。

新添加的硬盘需经过初始化和同步。这将花费若干小时(例如750GB的硬盘需要7小时)。完成后你会收到通知邮件。 ReadyNAS需要重启。完成导入后,若是添加第二块硬盘,那现有磁卷將被冗余。添加第三块或更往后,磁卷容量將扩充。此过程是离线的,需要数小时方能完成。你可以用RAIDar进行监视,整个过程完毕,你会收到邮件通知。

20、我如何使用大容量硬盘扩充现有的X-RAID 磁卷?

每次可以用一块较大容量的硬盘进行替换。每换上一块新硬盘,要等到它完成初始化和同步后才能接着换其他硬盘。初始化和同步过程会花费若干小时或更久,具体取决于硬盘容量。一旦所有硬盘都完成替换,重启设备开始扩充进程。此过程也要花费较长时间,具体取决于现有磁卷容量、最终容量与磁卷上所存文件的数量。一般都要花费数小时。每一阶段完成,系统都会发出邮件通知。

ReadyNAS所有系列均支持热插拔,所以更换过程无需关机,只要將待换硬盘取出,至少等待10秒,再放入大容量硬盘即可。

21、当供电恢复时,ReadyNAS可自动重新开机吗?

ReadyNAS NV+不支持,ReadyNAS 1100是通过主板上的跳线(J6,缺省是开启的)来支持的。

22、在恢复出厂值或系统安装期间,若RAIDar显示"Corrupted Root" ,我该怎么做?

首先,确保你的DIMM内存已安全固定。它有可能因产品运输发生松散。如若不然,有可能是闪存映像损坏,需要修复。对于基于系统的NAND 闪存,请使用TFTP Boot修复,对于基于系统的USB 闪存或Compact 闪存,请使用Raw-writer。

23、怎样进行TFTP Boot 修复?

当闪存出现问题导致ReadyNAS无法导入时,可用TFTP来帮助修复。可从支持网站下载相关工具包和说明。

24、在Mac上可进行TFTP Boot修复吗?

可以。但你需使用适于用Mac的TFTP服务器,该工具可从本支持网站下载。

25、我如何使用USB闪存设备进行Boot 修复?

如果你遇到boot 问题,并且无法使用TFTP进行Boot修复,那么你可尝试使用USB闪存设备进行修复。下载最新版的RAIDiator映像文件,并將其写入USB闪存设备。在Windows PC上进行映像文件写入时要用到Rawrite32.exe。要确保在完成写操作后点击。在Mac和Linux 系统上,你需要在shell中使用'dd'命令完成写入操作(应写入到USB闪存设备的第一个分区)。

关掉ReadyNAS,插入USB 闪存,按下前面板上的电源键,并保持约20秒– – 期间你会看到所有硬盘LED灯每过5秒齐闪一次,当闪过第四次后即刻放手。跟着USB 的boot修复过程將开始。

注意:ReadyNAS的boot loader不支持通过内置USB hub连接的USB闪存设备。若5分钟后RAIDar找不到NAS,请用其他品牌或型号的USB闪存,或用Windows设备管理器检查是否闪存设备具有built-in hub。

26、我已设定了自动开机,但为何ReadyNAS没有自动开启?

要使用自动开机需要设置允许ReadyNAS自动关机。手动关机会使得自动开机功能失效。

27、我的共享区在ReadyNAS重启后不见了,应该怎么做?
  • 检查FrontView中的“磁卷”,看看磁卷使用信息是否如预想的一样。
  • 查看日志记录,确认不是多块硬盘同时损坏。
  • 下载全部记录,与NETGEAR技术支持联系。

28、怎样將ReadyNAS恢复出厂设置?

將ReadyNAS恢复出厂设置后,所有的设置和数据都將被清除。请明白这一点再继续。如果确定要进行此操作,请照下列步骤进行:
  • 关闭ReadyNAS.
  • 找到reset键所在的小孔,ReadyNAS Duo与NV+的是在设备背面,并有”reset”标注,ReadyNAS 1100的是在前面板开关键左侧。
  • 关闭设备后,用大头针之类的物件按住孔内的复位键后开启ReadyNAS,要保证复位键被持续按住约30 秒。
  • 5秒后,你将看到前面板上所有硬盘LEDs 灯同时闪烁一次,到约30秒时再次同时闪烁,待闪过第二次,松开复位键。
对于ReadyNAS NV+/1100,通过RAIDar可掌握设备的启动状况,当RAIDar出现"点击设置"的提示时,需进行RAID模式以及快照预留空间的选择设置,设置窗口將停留10分钟,若期间你未进行点击设置,系统將按照缺省设置进行安装。通过RAIDar可监视整个安装过程。

29、复位后登录FrontView的默认帐号和密码是什么?

RAIDiator 4.0之前版本的默认帐号是 'admin' ,密码是'infrant1'。从RAIDiator 4.0起,帐号仍是'admin',但密码变为'netgear1'。

30、当ReadyNAS启用巨帧支持后,不支持巨帧网络接口的客户端可以访问ReadyNAS吗?

可以访问,帧大小会根据客户端情况进行调整。

31、RAIDar显示ReadyNAS的IP为192.168.168.168,但不能访问ReadyNAS,为什么? 应怎么做?

当ReadyNAS设置为从DHCP动态获得IP地址,发出请求而DHCP服务器并未提供IP时可能会发生此问题。发生此问题,要修复DHCP服务器等。等待一会儿或者直到它从DHCP获得了正确的地址。也可以將设备的网线断开,再重连。

下列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DHCP服务器启动所费时间比ReadyNAS的启动时间长。 当DHCP服务器不响应时,DHCP租用超时。 当DHCP服务器不响应时,进入FrontView中,找到“网络”→“以太网”→“立即更新”。

32、当使用IE7或Windows Vista时,出现安全警告,该如何做?

ReadyNAS使用self-signed证书。除非你正确导入证书,否则IE7 或Windows Vista不会信任该证书。以下是导入证书的步骤:
第一步,检验证书。(在地址栏中左键单击"证书错误",再点击"查看证书".) 如果证书的"颁发给:"后面显示的地址和设备当前的IP地址不同,找到FrontView→服务→标准文件协议,在"HTTPS"服务中,这里有一个"生成新的密钥"按键。设置"SSL密钥主机"与你的ReadyNAS的IP匹配,点击"生成新的密钥" 。重启IE7,再尝试连接FrontView。 安装证书到IE7。单击IE7地址栏上的"证书错误",再点击"查看证书"。点击"安装证书",出现"证书导入向导",然后依据向导完成证书的安装。 一旦成功导入了证书,你就不会再看到警告了。 Vista的用户须注意:请注意Windows Vista与XP不同。当你使用Vista时,你需要指定 ReadyNAS是"可信任地带",否则当你查看证书时无法看到"安装证书…"。在运行"证书导入向导"时,你需要点击 "將所有的证书放入下列存储" 单选按钮,并点击"浏览",然后指定"受信任的根证书颁发机构"。(如果你选择將证书放入"个人"存储,IE將不会信任它。)

33、系统启动时因某块硬盘出错而无法完成,我如何得知是哪块硬盘出错?

假如你怀疑有块硬盘出错而导致系统无法启动,请按以下步骤找出是哪块硬盘出错:
在PC上开启RAIDar 开启ReadyNAS,并使用RAIDar持续扫描 一旦RAIDar上出现硬盘状态灯,在系统卡死以前,將鼠标移到每块硬盘LED上,因为如果没有检测到ATA错误应该会弹出显示硬盘型号的消息。否则,出现的是ATA错误数。 数值高通常表示硬盘失效。最好是在PC上通过一些工具进行非破坏性的测试,其中,UBCD是最好的工具之一,最简单就是使用新硬盘。硬盘损坏的迹象:ACT LED每半分钟闪烁一两次,当电源LED闪烁时ACT LED不闪烁。处理坏硬盘的一般建议:首先备份数据,保持原有的硬盘顺序,尽快替换坏硬盘,取出的硬盘不能多于一块。

网件RND2000古董网络存储器改为RAID0磁盘阵列实现扩容(NetGear ReadyNAS Duo)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691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