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脑供电线加用Type-C转接头,会让线阻增加多少?专门测了一下,看结果。

楼主:
因为桌面空间比较狭窄,笔记本电脑的Type-C电源插头是直插的,比较占地方,如图:

加L型转接头后,可以节省不少空间:

不过,用了转接头,会增加线阻,在高功率大电流情况下会带来额外损耗。

那么,用Type-C转接头会让线阻增加多少呢?我专门测了一下。

电源线是拯救者140W电源适配器配套原装线。
三种转接头:无磁吸弯头,磁吸直头,磁吸弯头。
炬为U3表,外负载4线差分法测量线阻。

测得原装线的线阻:0.0434Ω。对于一条1.5米的电源线来说线阻相当低了。U表提示可以跑8A。

原装线+无磁吸弯头:0.0817Ω。线阻增加了接近一倍。U表提示可以跑5A。

原装线+磁吸直头:0.0901Ω。U表提示可以跑5A。

原装线+磁吸直头:0.1006Ω。不过U表提示还是可以跑5A。

看样子,接了转接头后,线阻会增加大概0.04~0.06欧姆左右。

让手提电脑高功率运行看看实际效果如何。

跑到差不多130W的功率一段时间,也就是电流大概6A~7A左右吧,磁吸转接头摸上去也没怎么发热。

结论:
一般办公使用电脑,用Type-C转接头供电没问题(仅限于我这次测试的这几个转接头,其他的不敢保证)。
电脑在打游戏之类的高功率状态下,短时间用转接头供电可以,但是不建议这样用,还是要直插原装电源的配套电源线使用比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