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笔记本ThinkPad T14p进牛奶后不开机不显示,一分钱修复它!

楼主(2025-12-09):
美女邻居送修一台联想的T14p高配笔记本,说是她家孩子把牛奶倒在电脑上了,发现时已过了一天了,拿到时确实不开机了,按开机键指示灯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屏

既然是进液体了,先拆下底壳,去年底买的,内部看起来还比较新,确实明显还有牛奶痕迹

取下电池,发现电池底部还有牛奶未干

屏幕排线处也腐蚀烧黑了

取下散热风扇

ThinkPad的设计也远不如从前了,跟MacBook更没得比,内部做工也就这样

取下主板,撕掉背面的绝缘贴纸,便于后面全面检查进液情况

送修前已报过价,发现联想官方售后的主板价超贵,根据笔记本的SN号查询到的主板价为6000多元,但美女邻居说笔记本整机才买成8000多,去年底应该是双12买的,也许有较多优惠吧!

主板在显微镜下全面检查后,主要发现两处进液,一处前面已经发图了,屏FPC排线处,一处是在内存铁罩子边上,主板单板插充电线在热成像仪下发现有颗IC发高热(貌似APP温度显示值还没来得及出来、忽略图片显示,当时显示时有60多度的)

清洗后,打上焊油准备加焊下,也许这颗小电源IC已烧坏走了

加焊后清洗干净,看看这颗IC是否能恢复正常?插上充电线在热成像仪下居然不发高热了,也许不开机就修复了!

主板背面贴上贴纸准备装机壳中测试

装上散热器电池后外接HDMI屏按开机键,开机显示了

关机后拆下主板,处理主板上的屏FPC连接器,清洗处理干净腐蚀部位

屏幕FPC排线也清洗干净,有3根金手指完全烧断了,倒数第3根是空PIN,倒数第1、2根金手指PIN是屏幕背光电源供电脚,准备用价值1分钱的0.1mm直径的漆包铜线来飞线修复电路,如果换此FPC屏线,需要拆显示屏,风险大,因为此屏是用双面胶粘在A壳上很难完好无损拆下,B壳胶条也是粘屏上的,倒数第6根金手指PIN有丁点腐蚀坏,暂不影响功能,装的时候改变下FPC位置就能接触到的(FPC排线在FPC连接器中上下移动有空间的)

主板装回C壳中,屏FPC排线插入主板FPC连接器中,漆包铜线飞线到主板上

铜线弯曲几下并贴上高温胶保护绝缘

飞线后就是这个样子

按开机键,屏幕亮起了联想LOGO,当然屏幕不显示问题就修复啦(其实应该叫做屏幕有显无背光)

关机后,装回笔记本内部所有零部件,并清洁干净内部

准备装底壳

锁好底壳螺丝,合上屏后正面也来张图

插上type C充电线看看充电,我用的安克100W充电器测试,接近100W了,原装充电器就是100W的

开机进入系统再次测试下键盘,运气真好,键盘居然没坏(当然装机前已经测试过键盘OK的,不然就不会装机了)

完美修复联想T14p笔记本电脑人为进牛奶后不开机不显示故障,看配置在办公本中确实较高配了

修机不易,发贴码字不易,看起来象是很简单的,检查并维修处理加上拍照,耗时不少!
美女邻居给我送鸡腿来了,精修费用不低,美女觉得很值,肯定比去售后修便宜太多了,这是技术活,要说直接的材料成本就一条一分钱的漆包铜线,当然间接的设备工具使用及耗材也是有成本的,主要还是挣的技术服务费!!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