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自激开关电源制作,解惑心存20年的疑问

楼主:
郑重提醒:本制作请勿用来制作范例,纯属自娱自乐,如你依此方法制作用来实用,请慎重考虑!
这个开关电源制作没有理论计算,都是凭感觉来做。
二十年前做过一次,当初做出来的带载(30W左右)开关管发热严重,没有找到原因这个问题也就记在脑海里没忘。开关电源夏天工作没有强制散热约1.5-2小时准烧开关管,限于当时条件限制没有大功率的开关管,用的开关管是从电子镇流器上拆的TO 126  封装的13003 电流只有2A耗散功率40W,现在有条件再做一次,这开关电源到底是不是发热那么严重。这次做开关管用TO220 封装的13007 电流8A耗散功率80W,带载(30W)开关管发热很小,这说明发热严重就是开关管耗散功率不够,并不是当初认为的是开关管工作在放大区引起的热损耗。
这次做的有二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一个是空载与轻载电源会叫。第二个是输出功率提高不了。第一个问题电源叫的声音不一样,空载时明显是间歇振荡的声音,声音不连续,后用示波器看波形验证了确实是间歇振荡,轻载时声音是连续的。后来查资料这种现象是RCC自激开关电源特有现象。二十年前做的没有这种问题,两次做的电路是基本上是同样的,有差别的地方4个。
1:变压器不一样,现在做的变压器没有第一次的大,第一次做的变压器是21吋彩电上的。
2:开关管功率不一样
3PCB板不一样,第一次做用的洞洞纸板,这次用的FR-4印刷板。
4:有些电容型号不一样,这个没有影响
5:第一次做的从原理图中看没有尖峰吸收部分,实际记不清有没有
还请大佬们多多指导,谢谢了!
本制作开关电源原理图是来自当年的第三方手机充电器,品牌记得好像是飞毛腿
当年照实物画的原理图,变压器线圈参数是按照自己感觉决定的,结果歪打正着还成功了,那时绕线也不知道有讲究,需要三明治绕法,次级夹在初级里面。
二十年前第一次做的开关电源模样

同时期手绘的开关电源原理图

要做首先是决定核心元件变压器,变压器磁芯选用手上这个50W的开关电源一样大的EC2834磁芯,
材质就不知道了,我是用PC40的。
部分元件也是拆这个电源上的

变压器大小决定好了,就是决定各线圈匝数,沿用第一次做的变压器参数来套
第一步:决定初级线圈的匝数,方法是测手上这个开关电源的初级电感量,测得电感量为1.6mH。然后,
在磁芯中心柱磨了0.2mm气隙的EC2834 PC40磁芯上绕出同等电感量的线圈,这样初级线圈匝数就出来了,初级匝数为62T
第二步:次级匝数决定,方法是套用第一次做的初/次级线圈的匝数比498=6.12。次级匝数=初级62T÷匝数比6.12=10T
第三步:反馈线圈匝数决定,方法与次级一样,得出的匝数为4T
变压器搞定后开始画图,画PCB
PCB画好拿去PCB制板厂制板

PCB制作中的空隙把变压器绕好
按照三明治绕法绕,初级分两段绕,次级夹在初级里面
初级用单根Φ0.45mm绕,截面积0.16mm²
次级用6根Φ0.35mm并绕,截面积0.6mm²
两种胶带,马拉胶带,金手指胶带

先在骨架上绕一层金手指胶带,再绕初级线圈第一段,绕完涂上绝缘漆,再绕一层金手指胶带,
后绕三层马拉胶带,然后绕次级,次级用6根Φ0.35mm并绕,绕完像上道工序一样做级间绝缘,
继续绕初级第二段,绕完做好绝缘再绕反馈线圈。
绕变压器只拍了三张
初级第一段绕完

绕次绕完

初级第二段绕完

磁芯用砂纸磨出气隙

变压器做好了PCB板子也到货
PCB尺寸做成与拆件用的开关电源板一样大

另需购买的元件
开关管13007买了好几个牌子的
小阻值的电阻也需要买

接下来就是焊板
一些小高压电容,安规电容,NTC电阻,接线座从这个电源上拆
主电解电容开始也是用这电源上的,后来换成买的黑金刚的
拆件用的电源,就剩这些没拆

焊好的板子
主电解电容先用拆的,后改用买的

板子焊完为了安全先用DC24V电源适配器充当电源,试看能不能起振输出1-3V的低压,
开机看到电源指示灯亮了,听到有嗞嗞声还真能起振,测输出电压竟然是升压了,
电压31V且不能调整,还好整流电解电容耐压用了35V的,要是用16V的就给整爆了,
通电不到2分钟发现稳压环路光耦限流电阻R7很烫赶紧断电。再串加12V电压开机,
这回输出电压就是降压了,输出电压9V多,调整RV可调电阻可以使输出电压最高到13V
在后来的试验中反馈线圈改为3T,电源输人DC24V输出电压就不是升压。然后串一100W
白炽灯接上220V市,开机顺利没有听到爆管的声音,看到指示灯亮起,听到的是间
歇振荡的嗞嗞声,测输出电压与用36V电压试时调好的一样12V,测空载电流16.3-17mA
测过明纬的LSR-75-12开关电源空载电流为27.5mA。开机几分钟后断电摸开关管凉凉的没

然后接上负载试机,先轻载接上12V/10W瓦的卤素灯试会不会烧管与开关管发热情况

一切顺利,开机几分钟开关管也还是凉凉的(没有散热器)
输出电压有一点下降

逐步增加负载并撤掉串的白炽灯,增加到312V/10W瓦的卤素灯,也都正常,
只是输出电压降到了11.7V,降这多有次级线圈线阻的影响吧,次级线圈6股并绕只接了两股,
所以线阻会增加不小
输人功率到了23.2W(电压230V)
输出功率未知

用可调电源测输出功率,有电子负载要接线太麻烦也懒得翻出来
测试结果一个卤素灯在12V电压下的功率9.72W
三个在11V电压下总功率26.02W
用三个卤素灯负载测出来的输人/输出功率不合理,输人比输出还小
应该是万用表测交流电流不准。

继续测试带载开机,开关电源是否可以启动,不保护或者炸管。
带载开机从轻到重也一切正常,超载反复开关机也正常。
继续测试长时间满载整机发热情况,把板子装进拆掉的开关电源铝合金壳子里,
在室温大约18连续工作12小时后用热成像测

可以看到开关管的温度相比其它元件不值一提
发热最大最高的是尖峰吸收回路中的电阻R5,温度达到了61
变压器的温度53.6
开关管发射极的限流取样电阻,温度也不低大概45℃左右

用示波器接在次级线圈测振荡波形,波形上下沿还是很陡,
可以看出是间歇振荡,每个振荡周期为8个脉冲

开关电源空载时的波形视频与发出的声音
开关电源空载时的纹波,间歇振荡周期频率6Hz

再测轻载波形,轻载间歇振荡,一个振荡周期为17个脉冲

刚开始满载电源就不叫了,后来改的满载也会叫,超载才不叫,
恢复原来的参数满载也还会叫
开关电源轻载时的波形视频与发出的声音

开关电源轻载时(10W)的纹波,间歇振荡周期频率

开关电源满载载时(27W)的纹波,间歇振荡周期频率

开关电源满载载时(27W)输出电压变化,
测试时长6.5小时,电压变化幅度蛮大有370mV

开关电源超载时(30W)输出电压变化,测试时长5.5小时,
电压变化是一直下下降,到测试结束下降了1.32V,搞不懂

关于间歇振荡问题
查资料得知自激开关电源有些会间歇振荡,
要消除需改开关管驱动为恒流

改电路是不可能改,只能尝试改参数看能否消除
先改变压器参数,把磁芯换成没有气隙的,电感比磁芯有气隙大了好几倍,
电感达到了8mH多,换上后直接秒烧管。
这个行不通电感变化太大,那就改线圈匝数这样电感变化只有百十来μH
于是重绕一个测试用线圈,把初级线圈增加到90匝,次级与反馈线圈匝数还是按照原匝数比相应增加。
换上后也是直接秒烧开关管,以为是反馈太大了,把反馈线圈减一匝,也还是一样秒烧。
然后,把初级线圈减到到70匝,次级与反馈线圈匝数还是按照原匝数比相应变动,
这次虽然不烧管,但是只能空载,振荡依然还是间歇的,带载就烧管。

改变压器参数行不通,那就改反馈电容C6,开始是用0.1μF试验了从4700pF-0.33μF的电容也是消除不了,
其中用0.33μF的电容也是开机就烧管。看来只有改电路才能消除。
还有一个问题输出功率最大只能到30W,超过30W输出电压就大幅下降,这输出功率有点小,
这磁芯是可以到50 W,到不了50W40W总应该可以吧?接着尝试增加输出功率,
先是改开关管限流电阻R6,从原来的2Ω减到1.5Ω,输出功率只能在20W左右下工作,超过就烧管,
其它阻值的电阻没有试  。改限流电阻不行,难道是磁芯的问题,于是又是买买买,
买了PC40 PC95两种材质的TDK 磁芯试。

磁芯气隙用两层金手指胶带

换磁芯后测得数据

结论磁芯不是影响输出功率的原因,PC95材质的磁芯容易烧管,说明变压器初级线圈电感量不能大于1.7Mh
就这样吧,不折腾了烧管了换管太麻烦,反正也没有打算做来用,纯粹是玩同时找第一次做的发热原因,
通过这次制作已经找到原因是开关管功率小了。
烧了这一堆元件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