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个问题:空开输入端零线断开的问题

楼主:
      老房子没地线,为干活安全加了一个漏保,漏保前有个单控开关(说白了就是个带开关的插座),平时离开就断开这个开关,
用电时再打开。就发现个问题,偶尔打开这个单控开关时,漏保会跳闸,但这时漏保输出是空载的。
      开始以为是那个单控开关断开的是零线的问题,就检查,发现本帖要说的问题:
漏保输入端只断开零线后,用试电笔测量,漏保的输入端L、N和输出端L、N都有220v电!
     (现在把总开关改到火线上,断开供电电笔就量不到电压了)
     请教,这是正常情况还是漏保坏了?
     谢谢。有时间找个漏保试试。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最近我们这边用了10年的电表统一更换(换上去的还是旧电表),零火线随便接,如果L、N颠倒,漏保还能正常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