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MOS管参数越大越好吗?亚都SC-M030加湿器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
一台亚都SC-M030加湿器不出雾了,经查是电源板故障,虽然就是个普通开关电源,但维修过程却很曲折,为了朋友们以后维修少走弯路,把维修过程和经验分享给大家。边上照片边说明吧。

直接把水箱拿一边

加湿器型号参数

前面板

人字螺丝4颗

上次1分钱到手的工具

不甚重用,(不过这螺丝也确实结实不好拆,看后边就知道了)

换这种

太小用不上劲

只所以用上边的是因为在手边好拿,没办法请出论坛神器12合一工具

然而数码之家12合一 只拆掉3颗,因为有一个螺丝孔太深了,够不到螺丝

没办法,又请出数码之家24合一

这个正好够到螺丝

里边有水珠

可能是拆卸时漏过来的,不是壳子漏

电源板

支架断裂

白色一层

是干的,刷不掉,不管它

粘接支架

整个电源板

背面

检测首先发现保险管烧了,换上方形的

初步检测是保险烧断和DW1DW2击穿未发现其他元件损坏,于是拆下DW1DW2,通电测试,维修插座灯亮,说明还是有短路,再检测,发现MOS管刺穿了,把MOS也拆下,万用表检测300V大电容处未见短路,又通电检测,还是灯亮,MOS管都没装怎么还是短路呢?再把高压电容拆下,通电还是灯亮,看来只有怀疑整流二极管了,但是,用万用表测量二极管没问题呀,于是用高压恒流源(改造FY-5老式警棒电池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1315-1-1.html)再测二极管,这下发现问题了,*1原来二极管软击穿,反向漏电严重,手头上有整流桥,直接换上省事。手头没有4N60C管子,就用8N65A代替,DW1DW2不知是多少V,看型号是C18ST,应该是18V的,但是网上一个美的的电路图上虽然也标注是C18ST,却给出6V的参数,让人摸不着头脑,我直接上C18ST。(楼下看更换结果)

损坏的元件

用整流桥代替二极管

参考电路图,美的加湿器电路图标示混乱

左边高压部分画圈处为损坏的零件。右边加装电容是为了提高电压,看楼下说明

换好元件安装时,粘接的支架又断开了

这次连粘接带骑马钉固定

楼下继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