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记录一次拆解电脑风扇(sunon mf8038)并加油使之恢复生命的过程

楼主:
给大家汇报一下结果
没有拆解成功
虽然没的拆解成功,但也正常使用了
我的做法是第一次通过缝隙用注射器点了小量的WD40,用手转动似乎灵活了一些,就通电测试发现能够转动了,就装机不再出现风扇2报警了
但在重复开机几次后又复现了这个FAN2 FAIL的警报
在查看了众老板的意见建议后又拆下这个风扇,用大力尝试也还是没有拆开,后又通过缝隙加注了更多的神油,但好像还是没有效果
后就把它放一边了,想买个新的,新的便宜的要十七八块钱,贵的更贵。
想死马当活马医,此时距离第二次加油过去了个把小时,再拿起风扇准备暴力拆解时候发现风扇转动较之前灵活了很多,想应该是神油渗透性很好已经有部分渗透进了轴承内部
于是又加注了部分WD40,再装机,好了
至于这次“维修”能够支撑多久就不管了

此次拆解认识到这个风扇是无法正常无损拆解的,但也可通过加注大量神油解决故障。

在此给大家汇报一下结果,并感谢众位老板的指导,祝大家发财

-------------------------------------------------------------------------------------------------------------------------------------------

电脑用了十多年了,前几天报警FAN2 FAIL

拆开后,发现扩展卡CPU风扇不转了
扩展卡上分别装有CPU和内存两个风扇
把扩展卡从主板上拆下来只接通电源,发现内存风扇是转的,但CPU风扇不转了,用塑料棒拨动后能有转动的趋势
简单判断是风扇轴抱死导致风扇不转

于是把风扇单独拆下想用神油加注使之回春
但这个风扇,我收拾半天也没拆开,用注射器针头往缝隙里面加注了WD40,但没有效果,应该是没有渗透进电机轴

想在网上买一个,又舍不得兜里面的钞票
在此向各位拆界老板们求助,如何能够拆开这个风扇

下面把我能够拍到的图片发上来,请各位老板帮忙

磁悬浮轴承风扇
品牌:SUNON(台湾建准)
型号:MF80381V1-D000-M99
供电:DC12V
功率:6.1W
风量:71.2CFM(71.2 立方英尺 / 分钟)
插头:4线5孔
尺寸:80*80*38mm
叶片数量:7

风扇铭牌

7叶风扇

5孔4线插头

5孔4线

5孔4线,黄、红、黑、蓝,与常见的PC散热风扇线序不同

侧面

实物尺寸

插头尺寸

我就是要把这个贴纸揭下来然后或者拆开或者直接往轴上加注神油的

印象中有些风扇这个贴纸下面是一风扇轴(电机轴),通过一个塑料卡簧卡住的
但这个就是个风扇框框,就是个一体的壳子,硬硬的
我用注射器针头通过可见的缝隙往轴的方向尽可能的点了一些WD40,但没有效果,还是转着费力
想想应该是神油没有渗透到转轴

另外我也尝试过用力压风扇看是不是通过什么卡扣安装的,但我把这有4个洞的这块塑料壳都搞变形了,也没拆掉,不敢再使蛮力了

想请各位拆界老板们帮帮在下,看能不能把这个拆开加加油
先对各位老板表示感谢了,祝大家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