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野探路凭劲光、战术照明征险境:FENIX TK28R手电开箱简评

楼主:
在专业战术和户外领域,一款性能强悍的手电不仅是照明工具,更是保障安全的“生命线”。

FENIX 作为战术与户外照明领域的标杆品牌,其产品是专业人士和众多户外爱好者的首选,最新的旗舰产品更是将远泛兼顾、红光照明做到了顶,给你更好的“光”的体验。

这就是FENIX战术手电系列的TK28R,凭借良好的远射能力、持久续航和硬核防护,用将6500lm的巨大光通量、400米的照明距离、260lm超亮红光和全新2×4000mAh电池,为你的战术、户外活动护航。

超亮红光,实用红光、市场领先

TK28R是手持照明市场第一只将红光做到实用级亮度的手电,260lm已不仅仅是警示功能,更有清晰明亮的照明表现。

这是灯头内的两颗并行排布的红光灯珠,欧司朗OSRAM GR QSSPA1.23红光灯珠,单颗最大光通量130lm,通过光面反光杯导光。

由于灯珠本身是小面积核心,能够较好地聚光,反光杯口径不算大、深度适中,能够在聚光的同时保证足够的照明覆盖面积,达到实用、可用的使用效果。

红光的波长在可见光中最长,具备很好的穿透性和可见性,而且能保护人眼的暗视力,户外环境使用不会觉得刺眼,也能保证自身的隐蔽效果。

TK28R的红光最高光通量260lm,照明距离达到约70米,而且可以覆盖左右较宽的视野范围,无论巡逻、查探、照明等都很实用。

而且TK28R的红光还有低亮10lm—中亮100lm—高亮260lm三个档位,以及10lm的闪烁警示功能,可以根据需求随时切换,很方便。

通过下面空旷户外环境使用中和白光的亮度对比动态图,可以看出TK28R的红光照明,绝对具有实战、实用的效果,给黑夜一点“颜色”看看。

双子辉映,远泛兼顾、穿透夜色

TK28R的白光照明采用的是流明纳斯LUMINUSS的聚光、泛光双子新秀——SFT70和SST70,SFT70是目前的主力战术聚光灯珠,无果冻;SST70是高光效的泛光灯珠,有果冻,组成一套豪华强光照明配置。

灯珠外部是定制的一体式4合1铝合金光面反光杯,聚光SFT70的光杯口径大、进深长,能够更好地聚光;泛光SST70的口径小一些、深度也小一些,能够更大范围地反射光线,形成大角度的匀光照明效果。

正对灯头,可以明显看出灯杯投射出的灯珠的黄色和红色,这也就是实际的光路,四眼双色确实带来不一样的灯头效果。

从光线出筒的效果,可以清晰分辨出两颗灯珠的不同效果,聚光形成的是张角约为5°的明显光锥,泛光的光线只在灯头近距离可见,但是在地面形成了大范围的照明面积,这就是远泛兼顾的照明表现。

两颗灯珠组合起来,光斑中间有清晰的正圆形主光斑,亮度高,便于使用者盯住物体,泛光形成大范围的明亮区域,开阔人的视野,同时不会因为与周围环境的明暗反差过大而觉得不适。

左右很大范围都被照亮,前方的整体都被TK28R的光线铺满,助你看得更加开阔,人眼视野范围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中心的亮度更高,正白光色温,主次分明。

TK28R采用主流的恒流调光驱动电路,没有肉眼不可见频闪,没有电路的啸叫声,也没有蓝光伤眼底,驱动效率高、稳定性好,长时间使用眼睛不会累,户外照明随心所欲。

白光最大光通量6500lm,中心光强达到40000坎德拉,有效照明距离能够达到400米,指向清晰精准,铁轨尽头很远处都清晰可见,助你看得更远,抢先发现目标,或者使用红光潜行。

泛光形成非常开阔的照明视野,与环境之间可以看到清晰地界线,前方的整体都被手电的光线铺满,大范围的铺路效果,助你看得更加开阔,远泛兼顾就是这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组合调节,快速变光、灵活切换

作为一款旗舰战术手电,TK28R采用尾部组合开关操作,包括:胶帽主开关、调节开关、模式拨盘,放在尾部的优点就是不用看,用手拿起来就能找到开关,并且快速操作。

为了确保战术使用的精准性,TK28R设计了机械锁定,金色的模式拨盘是点缀,前端拨扭居中指向锁定,手电就始终保持静默,左右两侧W表示白光模式,R表示红光模式。

TK28R作为旗舰款战术手电,单手可以灵活操作,握满手电筒身,拇指就能轻松搭在尾部,而且可以轻松在三个开关之间切换,以实现不同的发光功能,开关表面都有防滑纹路,按键手感反馈清晰准确,操作灵活方便。

战术手电当然要能一键极亮,TK28R具有档位记忆功能,主开关为正向战术开关,轻触就能无声点亮6500lm的最大亮度,松手即灭,一键强光压制。

当拨盘指向白光模式,无论是否开机,只要按住调节开关,TK28R就能开启爆闪功能,3000lm的高亮度爆闪,能够使人短暂致盲,是极有效的防卫自救功能,实现一键制敌。

TK28R的白光有5档亮度,按动主开关就能开启记忆档位,然后单击调节开关,就能切换档位,在:节能30lm—低亮150lm—中亮800lm—高亮2000lm—极亮6500lm之间灵活切换,以实现不同的亮度效果,适应不同的场景需求。】

折叠灯头,快速换电、长久续航

TK28R还是一个优秀的“变形金刚”,灯头一端通过铰链与筒身连接,另一端可以打开,快速露出电池仓,方便快速更换电池,保证灵活的战术机动性能。

按照灯头内的极性提示安装好电池,导电部位都做了镀金处理,极大减小接触电阻,保证电能的充分供应,内部也是高弹力镀金弹簧,可以压紧电池,避免振动时断路跳档。

铰链另一侧有带锁定的开仓按钮,按照提示,向上一推,顺势按压翘板,就能快速解锁电池仓,FENIX的加工装配精度高,并且有密封圈,保证良好的防水效果。

TK28R达到了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等级,可以在水下2米正常使用,1米的抗跌落高度,都保证了严苛战术环境的正常使用。

TK28R标配两颗4000mAh的大容量18650电池,更高的能量密度,提供更长的续航时间,极亮档位可以使用超过3小时,红光最高亮度接近8小时,最低输出均超过100小时,是你忠实可靠的装备。

调节开关正中有一颗红绿双色的电量指示灯,锁定状态下单击调节开关,或者开机后,都能点亮,通过颜色来提示当前剩余电量情况,方便使用者掌握。

TK28R的充电也暗藏玄机,灯头的折叠铰链一侧,有一个推动式的滑块,向上推就能露出USB-C通用充电口,向下拉就能挡住,起到防杂物的效果,充电口做了内防水,保证进水也无忧。

只要插上电源,就能给TK28R充电,充电中红色电量指示灯亮,充满电会转为绿色,又是一个满血复活的忠实伙伴。

方正不阿,良好手感、硬朗便携

TK28R生来就与众不同,整体方正的造型,灯头更大、筒身电池并排也呈方形,筒径过渡自然顺畅,形成舒适的握感区域,立体感、层次感、实用性更强,也让外观颜值独树一帜。

方形扁筒身带来不一样的抓握使用手感,148×51×32mm的尺寸,强壮、坚韧,拿在手上、心里踏实。

方形外观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放置的稳定性极高,完全不用担心滚动,TK28R就静静地在原地等待你的使用。

别看块头挺大,TK28R的净重只有258克,带两节标配的ARB-L18-4000电池重量上到358克,扎实趁手,却也不会感到沉。

这得益于TK28R采用了密度较小却强度较高的铝合金材质,同时铝的热传导效率很高,具有更快的散热能力,保证使用过程中不至于烫手。

筒身表面采用军规HA-III级硬质氧化处理,黑底搭配白色的激光镭雕印字,再辅以灯头那一圈玫瑰金,充分展现了设计美学特点。

筒身反面用两颗螺丝固定了一枚高弹力不锈钢背夹,宽大的背夹弹性和韧性都很好,可以将TK28R挂在背包、口袋、腰带等位置,筒不离身、随手就用。

TK28R还有一只量身定制的高品质尼龙保护套,魔术贴翻盖设计,随身携带的同时,也能有效保护手电。

尾部有防误触设计,两侧防护板各有一组穿绳孔,可以增加防脱手绳,也不会影响手电倒立使用,可以搭配柔光罩、交通锥等配件,再加上红白两种光色,以及闪烁的功能,就可以变成营地灯、指挥棒、警示标、信号灯来使用。

不管你是追求硬核性能的专业使用者,还是需要可靠品质的户外爱好者,FENIX TK28R无疑都是一款值得入手的专业级照明装备,它不仅是工具,更是艰难险境中值得信赖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