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荣耀20用着用着突然关机不再开机了-麒麟980 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12-11):
邻居送修一台荣耀20,早在国庆节时问过我想换电池,可能当时以为是电池问题,今天送修时说在外面维修店换过电池还是不开机,问之前当时的情况是用着用着突然关机了。

拆机,内部居然搞成这样了,应该是当时换了电池还是不行,就把原机电池换回了,结果呢,电池拆成那个鸟样!!再问邻居说那个人修不了主板,还说主板可能是供电坏了

拆下原机电池后用我的确认是好的旧电池也开不了机,于是用稳压电源看看开机电流,就一直定在600mA这里,卡HONOR LOGO开不了机,从电流可以看出是主板CPU虚焊或UFS存储IC寿命尽了等问题

拆下主板,正反面来个照

取下CPU上面的屏蔽盖

这类用着突然关机的问题,首先怀疑的是CPU虚,主板上手术台,准备两把手术刀

快克861DW直风枪分别拆下CPU上层的运存及下层CPU,底部全是黑胶的

处理好CPU焊盘

对运存、CPU分别植锡,我用的是日本进口的千住锡膏

植好锡后运存忘记拍照了

先焊CPU,焊好测试周边各供电均无短路情况

缺上盖运存的单板看下电流,如下图电流是正常的,各个机型的电流大同小异

再焊上层的运存,再次测试周边的供电无短路情况

清洗干净的样子

主板装回机壳中,装好摄像头等配件

插上充电器充了会儿电,开机了,荣耀LOGO出现后很快就到第二屏鸿蒙界面了

因邻居提供的密码不对暂无法测试所有功能,显示的时间忽略,因没联网是不准的,要看准确的时间,上面的图中充电电源表上有显示,半夜了无法再问,就修到这里了,一般情况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