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Mod SSD MPTool ProPlus PERATX&Avidia 更新版 v9.1

楼主(2025-12-11):
PS3111Mod SSD MPTool ProPlus PERATX&Avidia 更新版 v6.0 ;PS3111Mod_ProPlus_PX&Av_Upd_v6.0.rar;大小:96,818,058字节
PS3111Mod SSD MPTool ProPlus PERATX&Avidia 更新版 v8.0 ;PS3111Mod_ProPlus_PX&Av_Upd_v8.0.rar;大小:101 120 586字节
PS3111Mod SSD MPTool ProPlus PERATX&Avidia 更新版 v8.1 ;PS3111Mod_ProPlus_PX&Av_Upd_v8.1.rar;大小:101 120 669字节
PS3111Mod SSD MPTool ProPlus PERATX&Avidia 更新版 9.0 ;PS3111Mod_ProPlus_PX&Av_Upd_v9.0.rar;大小:103 416 120字节
PS3111Mod SSD MPTool ProPlus PERATX&Avidia 更新版 v9.1 ;PS3111Mod_ProPlus_PX&Av_Upd_v9.1.rar;大小:103 312 922 字节

Phison S11 固件刷写器 v0.44 {05.07.2019} ;s11-flasher0.44.rar;大小:1 016 144字节
Phison S11 固件刷写器 v2.0 {2019年11月16日} ;s11-flasher2.0.rar;大小:1,402,562字节
Phison S11 固件刷写器 v2.11 {2020年3月15日} ;s11-flasher2.11.rar;大小:1,426 105字节
Phison S11 固件刷写器 v2.12 {24.05.2020} ;s11-flasher2.12.rar;大小:1,426,609字节
Phison S11 固件刷写器 v2.13 {30.10.2020} ;s11-flasher2.13.rar;大小:1 658 087 字节
Phison S11 固件刷写器 v2.14 {08.06.2021} ;s11-flasher2.14.rar;大小:1 658 293 字节
Phison S11 固件刷写器 v2.15 {07.03.2022} ;s11-flasher2.15.rar;大小:1,930,764字节
Phison S11-Flasher,由 Ochkin Vadim(VLO)开发,是一个简单的脚本,用于从固件文件(.BIN),一个用于更新SSD固件的程序所有这些都是基于PS3111SB固件升级工具等工具,这些工具有数十种。
请注意,所有描述和呈现的内容仅旨在恢复硬盘本身的性能。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将不可逆地最终被销毁!
1)下载PS3111 [SBFM]芯片的固件文件,解压到与该归档内容一起的单一目录中。
2)如果源固件未知,运行Phison闪存ID读取工具,查看已应用的闪存,并使用文件中的匹配表s11-flasher2-readme.txt确定所需版本。
3)将所需固件重命名为fw.bin并放入同一目录(如果固件大小与1479168、1544704或1547776字节不同,请参阅阅读说明)4
)根据固件版本运行为s11-flasher-toshiba.cmds11-flasher-micron.cmd
5)fw.exe准备使用。在Windows下运行,SATA控制器采用AHCI模式,最好使用Microsoft / Intel的驱动。在IDE模式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没有USB!

备注:
——如果未检测到驱动器,启动ROM模式时,需关闭跳线后再供电;开机后(刷机程序开始前)必须取出跳线。
– 对于配备intel/micron 32L TLC(B0KB)闪存的驱动器,必须指定卷(参见s11-flasher2-techinfo.txt
– 对于出厂缺陷较多的磁盘,可能还需要指定容量(60-120-240..GB),因为默认音量是64-128-256。GB可能没有足够的闪存正常工作。

Phison PS3111 固件 [SBFM];firmware_ps3111.rar;大小:83 629 250字节

M (SBFM) = 正则二进制
Z (SBFZ) = OCZ
A (SBFA) = TOSHIBA
K (SBFK) = KINGSTON
S (SBFS) = SEAGATE (MAXTOR)
R (SBFR) = TRANSCEND
G(SBFG)= INITIO
SG(SBSG)= 自我测试(RDT)
然后,根据SSD硬盘所用闪存类型,选择相应的BIN文件:
0x. x – MLC/TSB15
1x.x – TLC/TSB15
2x.x – MLC/MicroN3D (32L)
5x.x – TLC/Hynix (16nm)
6x.x – TLC/TSB3d (BICS2 – 48L и bics3 – 64L, bics4 – 96L), BICS4 支持可能包括2019年第61.3页года
7x.x – TLC/MicroN3d (B0KB)
8x.x – mlc/tsb15(ufs – 带 spi rom v.SBRM06.0)
9x.x – mlc/tsb15
Ax.x – tlc/intel3d(L06B->B0KB)
Bx.x – tlc/micron3dv2(64L – B16A/B17A)
BA.x – tlc/micron3dv2 (64L – B17A)
BB.x – tlc/micron3dv2 (64L – B16A),默认 slc 缓存 – 全尺寸(1/3)
Dx.x – ?
Ex.x – tlc/hynix3d (72L)
Fx.x – mlc/samsung(14nm ufs?)
Gx.x – ?
Jx.x – tlc/micron3dv3(96L – B27A, B27B),固定 slc 缓存 – 全尺寸(1/3)
Kx.x – qlc/intel3dv2 (64L – N18A)
KA.x – qlc/micron3dv2 (64L – N18A)
LA.x – tlc/bics4/bics5(ufs – 带 spi rom v.SBRM09.2)
Mx.x – ?
Px.x – tlc/ymtc 64L
Rx.x – tlc/三星 3d-64L
Tx.x – tlc/micron3dv5(176L – B47R)
Xx.x – tlc/hynix3dv5/v6 (96L/128L)
Yx.x – tlc/micron3dv4(128L – B37R),固定 SLC 缓存 – 全尺寸(1/3)
Zx.x – qlc/intel 144L,固定 SLC 缓存 – 全尺寸(1/3)
Нумерация прошивок от kingstontranscend подчиняются той же системе.
STKS1xxx – tlc/tsb3d(bics3 – 64L,可能的bics2/bics4)
STKSCxxx – tlc/tsb3d(bics3 – 64L,bics4–96L)
STKSDxxx – tlc/micron3dv2(64L – B16A),缓存类似BB.x
STKSExxx – ?(有什么影响吗?)
STKSFxxx – tlc/hynix3d (72L)
Для OCZ \ TOSHIBA
10.x – tlc/tsb15 (tl100) – аналог стандартных 1x.x
12.x – tlc/bics3 (tr200) – аналог стандартных 6x.x
13.x – tlc/bics3 (tr200) – аналог стандартных 6x.x
15.x – tlc/bics4 (tr200)
17.x – ?(TR200)
Для SEAGATE \ MAXTOR:
1010/1011? – bics3/256g
C010/C011? – bics4/512g
D010 – n18a??
E010
F011 – hyv4(3d-72L)/256g
Kingston CP33238B – перемаркированный Phison PS3111-S11.

东芝 \ OCZ
SBFA12.2_13072017_VG7。垃圾
桶SBFA12.4_21122017_VG7。BIN
SBFA12.6_27112018_VG7。BIN
SBFZ10.3_07122016_VG5。废
SBFZ10.6_27112018_VG5。站
金斯顿
超越
西盖特(MAXTOR):

未知

OCZ/东芝/KIOXIA:
(12.a)VG7_SBFA。BIN
(13.6)VG7sb5_SBFA。BIN
(15.5)VG8_SBFA。BIN16.5
VG8sa_SBFA。BIN17.5
VG8s_SBFA。站
未知

未知

PS3111Mod SSD MPTool ProPlus  由PERATX和Avidia修改

2025.9.21:v9.1
1.已验证的2V24BB8N和3V24BB8N支持现已支持2V2MBB8N和3V2MBB8N。固件:SBFM6B.5
2.修改了一些因厂商错误未能激活的BiCS5粒子参数。
2025.1.14:v9.0
1.增加了对2V24BB8N和3V24BB8N固件的支持:SBFM6B.5
2.新增了SBFMA1.2、SBFMD1.2和SBFMKA.3固件;它们的用途目前尚不清楚。
2025.1.12:v8.1
1.将HYV4固件从SBFME1.3改为SBFQE1.3,以支持双芯片。
2. 将HY16固件从SBFM51.3改为SBFQ51.2,以支持双芯片。
3. 添加两颗四模具芯片。BiCS2芯片ID,添加SanDisk 1yMLC芯片ID
2024.5.4:v8.0
1.新增对N28进程的支持,使用新加入的SBFMKB.3固件。
2. 增加了对N38进程的支持,最初添加了1Die ID,使用新加入的SBFMZ1.3固件。
3. 将B36R/B37R使用的SBFQY1.3固件替换为参考SBFMY1.3固件。
4. 添加了SBFMM1.3固件,其用途目前尚不清楚。
5. 修复了B27B/C和B37R芯片自动检测容量错误的问题。
6. 修复了2Die B0KB容量自动检测错误的问题。
7. 修正了4Plane BiCS5编号8.
修复了其他一些小bug。
2024.2.16:v7.0
1.移除了YMTC-TAS参数。
2. 移除了45FF BiCS5参数。
3. 由于原SBFQ61L3不支持TH58TGT3V23BB8N和TH58TGT2V23BB8N,这两个部件的MP固件改为SBFM61.5。
4. BiCS RDT固件已从SBSC61.2和SBSC6A.2更改为SBSC61.3。
5. 新增B47T:2CC30832EA34,2CD38932EA34,2CE38A32EA34,2CC30832EA36,2CD38932EA36,2CE38A32EA36。
6. 添加2芯片B17A:89D48932A600。
7. 固定四晶 B17A:2CE48A32A600。修复了2CE48A32A601的参数问题,并增加了89E48A32A600。
2023.5.22:v6.1
1.已完成的B47R仓
2023.5.22:v6.0
1.已将BiCS5固件更新为SBFM61.5
2。更新了BiCS4.5固件至SBFQ61.5
3.由于SBFM61.5与BiCS3的兼容性不如旧固件,SNKB3=SBFQ6AL3和TSBB3=SBFQ61L3已更新。
4. 更新时间 983A95937AD0 983A95937A50
5.移除了重复的固件以减少5号大小
。主节目标志更改
2023.3.16:v5.0
1.SBFM01.3 不稳定且性能差,因此已被 SBFC01.2 取代。
2. FlashInfo 闪存列表基于 2.2.94 版本修改,主程序基于 2.2.70。
3. 新增B47R:2CD38932EA30 2CE38A32EA30,尚未提供固件。
4. 新增B16E:2CA40832A108 SBFMBA。3.
5. 新增 983A95937AD1 454C95937A57 453CA5937E50 983CA5937E50
6.补充了BiCS4。 5: 983C98B3F6E3 983E9B3FAE3 98489AB3FEE3 983C98B3F663 983E99B3FA63
98489AB3FE63 983C98B3F66B 983E99B3FA6B 98489AB3FE6B 453C98B3F6E3 453E99B3FAE3 453E99B3FAE3
453E99B3FA63 45489 AB3FE63 453C98B3F66B 453E99B3FA6B
45489AB3FE6B 983E98B3F6E3 984899B3FAE3 98499AB3FEE3 983E98B3F663 984899B3FA63
98499AB3FE63 983E98B3F66B 984899B3FA6B 98499AB3FE6B 453E98B3F6E3 454899B3FAE3
45499AB3FEE3 453E98B3F663 454899B3FA63 45499AB3FE63 453E98B3F66B 454899B3FA6B
45499AB3FE6B 45409BB3FE6B 大SBFQ6AL3,小SBFQ61L3
7.Add BiCS5: 4548D8437664 983EA80376E4 983EA8037664 983EA803766C 9848A9037AE4
9848A9037A64 9848A9037A6C 9849AA037EE4 9849AA037E64 9849AA037E6C 453EA80376E4
453EA803766C 4548A9037766C 4548A90377AE4 45488 A9037A64 4548A9037A6C 4549AA037EE4
4549AA037E64 4549AA037E6C 9848A80376E4 9848A8037664 9848A803766C 9849A9037AE4
9849A9037A64 9840AA037E6C 9840AA037EE4 9840AA037E6C 4548A80376E4
4548A8037664 4548A803766C 4549A9037AE4 4549A9037A64 4549A9037A6C 4540AA037EE4
4540AA037E64 4540AA037E6C 9848980376E4 984898037664 9848980376C 984999037AE4
984999037A64 984999037A6C 98409A037EE4 98409A037EE4 9 8409A037E64 98409A037E6C 4548980376E4
454898037664 45489803766C 454999037AE4 454999037A64 454999037A6C 45409A037EE4
45409A037E64 45409A037E6C 983E980376E4 984899037AE4 98499A037EE4 983E98037664
984899037A64 98499A037E64 983E9803766C 984899037A6C 98499A037E6C 453E98037E4
454899037AE4 45499A037EE4 453E98037664 454899037A64 454999A037E64 454999A037E64
454899037A6C 45499A037E6C SBFQ61.5
8.(实验性)新增45FF9803766C 45FF99037A6C 45FF9A037E6C SBFQ61.5
2022.12.30:v4.0
1.新增453CA5937E50和983CA5937E50,默认固件为SBFM01.3。
2. 添加了HYV5/V6 Tog粒子(ID以A2/B2结尾),默认为SBFQX1.3固件。
3. 新增 983E99B37A79, 983E98B3766B, 983E99B37A63, 98489AB37E63, 98489AB37EE3
984899B37A63, 984899B37A6B, 98499AB37E63, 98499AB37E6B, 98499AB37EE3, 453A98B376F2
453C98B376F2 453E99B37A79453E98B376EB 453E99B37A63 453E99B37AEB
45489AB37E79 45489AB37E71 454899B37AF2 45489AB37E63 45489AB37EE37EEB
454899B37A63 454899B37AE3 45499AB37EEB 45499AB37E63 默认固件为SBFM61.5。
4. 添加2CA40832A104(B16C),默认为SBFMBA.3固件。
5. 添加EC3AD543A8CA,默认为SBFCF1.2固件。
6. 修复ECDE9443A4CA。芯片识别错误问题
7.由于SBFQX1.5固件无法用于激活HYV5卡,且其稳定性极差,HYV5和HYV6的默认固件已回滚至SBFQX1.3。
9. 由于 B27B 无法使用 SBFCJ1.3 固件激活,默认固件已更改为 SBFMJ1.3。
2022.8.5:v3.1
1.FlashInfo 闪存列表基于 2.2.84 修改,主程序基于 2.2.70
2.新增了SBFQX1.5和SBSCX1.3(RDT)固件
3。HYV5 和 HYV6 默认为 SBFQX1.5 和 SBSCX1.3(RDT)固件
4。BiCS 默认使用 SBFM61.5 固件
2022.7.27:v2.1
1.添加了SBFM61.5固件
2。B27默认为S BFCJ1.3高性能固件
3。JGS默认使用SBFMP1.5固件
4。新增对89CCF932AA01(L06至B0K)
的支持 5.增加了对多颗美光01和05后缀芯片的支持
2022.04.25:v1.1
1.添加了多个固件
2.新增了2.2.66主程序以启用内置温度传感器
2021.8.29:v1.0
1.FlashInfo 闪存列表基于 2.2.82 修改,主程序基于 2.2.70
2.添加了多个固件
3.HYV4默认为SBFME1.3固件
4。JGS默认使用SBFMP1.4固件
5。B16/B17默认为SBFMBA.3高性能固件
6.B27默认使用SBFMJ1.3固件
7。新增了TSB和SNK 1x及1y MLC支持,固件默认为SBFC01.2
8。增加了部分2芯片1z MLC支持,固件默认为SBFC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