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E900V21E/E900V21C/E900V21D/E900V22E_S905L3B_安卓9.0_当贝线刷固件包

楼主:
创维E900V21E/E900V21C/E900V21D/E900V22E_S905L3B_安卓9.0_当贝线刷固件包

线刷方法:

1、准备好一根双公头USB线刷刷机线,长度30-50CM长度最佳,同时准备一台电脑;

2、电脑上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 软件 →打开软件 →文件 →导入烧录包 →点击【开始】 →盒子接电源线 →电源关闭 →把USB线一端插上盒子 →保持短接 →USB另一端插上电脑 →通电开机。 等待提示成功字样后,关闭电源,拔掉刷机线,把机顶盒接上电视机,通电开机,首次开机稍微会有点慢,耐心等待初始化完成即可。

补充:建议使用晶晨免拆短接短接神器 ,或者网盘对应盒子型号固件文件夹里面查找。

注意几个事项:
1、 刷机软件版本,必须选择用2.2.5或2.2.7这两个都行,不能用2.2.4版本刷机,会失败。
2 、第一次从4.4到9.0,刷机工具右上角默认双勾,一定要勾选。
3 、如果刷机失败没关系,可以多试几次;我就遇到过之前刷成功的,再刷失败,多试几次又成功的情况。

固件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pwd=5v8w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链接:https://wws.lanzoux.com/b021tgeng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纯净桌面--固件大全》(固件更全)>7《创维CW固件合集》
或者:【《通刷固件包》】一包通刷多种型号 >14《晶晨S905L/S905L2/S905L3(B)原机安卓4升级安卓7/安卓9-通刷线刷固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