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Yifan益帆小夜灯DMS-0008并加以改进

楼主(2025-12-12):
拼多多推荐窗口不到1.5元包邮买的Yifan益帆插电款小夜灯,型号:DMS-0008。到手后插电试了一下,发现插电亮绿灯,触控不是很灵敏。拆开看了看,用了8个正白、8个暖白2835贴片,双路并联连接;里面电路板带充电芯片4056,电池DC接口。插电后,亮绿色指示灯,红灯微闪,自动检测电池状态。还有一个红外接收管空焊盘。补齐电池,红外接收管,可以充电移动遥控使用,原来触控不是很灵敏的问题也解决了。不算很亮,整体还算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拼多多推荐窗口不到1.5元包邮买的Yifan益帆插电款小夜灯,型号:DMS-0008。

先揭下触摸标识贴,然后使用刀片和尖嘴镊子撬下固定螺钉(类似E27螺口灯泡螺钉固定方式),然后可以取下灯罩(纯卡接固定,适当用力可取下)。

用了8个正白、8个暖白2835贴片,双路并联连接;里面电路板带充电芯片4056,电池DC接口;还有一个红外接收管空焊盘;用的玻纤板,不是铝基板。

底座有14500、18650两种电池放置位置,设计有缺陷,高度偏低,相应外置放置电池后,电路板盖不上。只能使用14500锂电池放在18650位置处。

充电芯片用的4056

无字主控芯片;红外接收管空焊盘。

在红外接收管空焊盘上补焊一个VS1838B。

PH2.0 2PDC接口,上负下正。

这款遥控器,是其它LED遥控款小夜灯带的,只有开、关可以使用,别的按键没响应。

这款遥控器是LED触摸无极调光控制板带的,各按键除了30分钟定时没响应外,其它按键都可正常响应,其中正白、暖白颜色相反。

找了个规格103450的LG铝壳电芯,加上保护板;两边根据具体尺寸,加上适当的泡棉胶,只要板子固定后,能压住电芯即可。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

测试无误后,组装起来。除了重量变重外,外观看不出什么变化。

插电后,亮绿色指示灯,红灯微闪,自动检测电池状态,造成触控不是很灵敏。

开始使用18650电池,发现高度不适合,电路板盖不上。

这种锂聚电池也可以使用,效果不错,只是容量不如LG的那款大。

这个模块配的遥控器较为好用,各按键除了30分钟定时没响应外,其它按键都可正常响应,其中正白、暖白颜色相反。

红外接收管用的VS1838B,就是改天马直流风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