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15-3549笔记本不充电拆机

楼主(2025-12-13):
之前戴尔15-3549笔记本不充电,电源适配器是正常的,买过一个转接头临时使用,正常充电过一段时间,现在又不行了,故障为笔记本不识别电源适配器,不充电,降频。

1.开始拆机,先卸下电池,拆下硬盘和内存的后盖。

2.将笔记本背面能拆的螺丝都拆下,并拆下取出硬盘取出光驱。

3.用一字螺丝刀撬起键盘。

4.拆下连接排线。

5.然后就撬起上盖,都是卡扣,温柔一点就行,很容易撬

6.露出内部真颜。

测量电源接头,正负有19V输入,中间识别针有3V左右,7P接头三条红线是+19V,三条黑线是-19V,中间黄色线是中间识别针3V左右,不清楚这条线是否正常,电压是有的,万能TB下单了一条电源线回来,看是不是线的问题,如果不是,估计就是这两芯片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