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 Switch游戏资源 Switch固件21.1.0+Switch大气层1.10.1特拉斯整合包中文极限超频 ...

楼主(2025-12-13):
Switch游戏资源 Switch固件21.1.0+Switch大气层1.10.1特拉斯整合包中文极限超频

大气层1.10.1整合包系统稳定版(更新时间:2025.12.09)
大气层1.10.1最高支持NX-21.1.0系统。如果你一直使用我发布的包,以后的更新中没有特别的提醒,都是直接覆盖就完成大气层文件的升级。

(1)大气层1.10.1+hekate6.4.2+sigpatch都最高支持21.1.0系统,升级最新系统,所有分享出来的解锁游戏资源只要本身没问题,硬件没问题,就能正常安装正常游玩,和大气层整合包系统稳定版没关系,因为稳定版大气层没有垃圾插件,不会影响游戏。
(2)建议飞行模式启动游戏,如果之前使用了linkalho假关联过任天堂账号,升级到21.0.0建议重新使用带mod版linkalho.nro重新假关联一次或者解除假关联,这样虚拟系统wifi下玩解锁游戏会消除启动游戏弹窗的bug。
(3)国行的系统19.0.1或以下的必须通过tencent-switcher-gui.nro插件或者在Tesla的系统模块最下一栏把系统转区成“全球系统”后才能离线升级20.0.0+系统,否则进系统会有2162-0002(0x4a2)变砖错误,可启动Tesla菜单,在系统模块里国行按Y键改国际。需要启动Tesla菜单,可Hekate选择usb连电脑打开SD:atmosphere/,在config_templates/复制boot2.flag文件到contents/420000000007E51A/flags/就可以启动Tesla。
(4)daybreak平刷系统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20.0+以后再降级刷系统后会出现nim(0100000000000025)变砖错误,可以在进系统switch图标之前按住音量加减的官方恢复模式,进行保留数据系统初始化(快速)后才能进,所以要提前备份游戏存档数据,而且初始化以后游戏要重新安装。大气层整合包向下兼容Switch系统,所以降级Switch系统并不需要更换低版本的大气层,而且正版系统升级会熔断更无法使用低版本大气层,请确认SD卡上大气层三件套组件是最新版。

大气层1.10.1最高支持NX-21.1.0系统。先更新SD卡上的大气层文件,再解压缩官方离线升级固件文件夹,把文件夹复制到SD卡,进系统,找到相册Daybreak刷离线固件升级包.
1.10.1特拉斯极限超频中文整合包 大气层整合包系统稳定版下载地址
Switch21.1.0 Switch离线升级固件下载地址含历史版本

链接: https://yun.139.com/shareweb/#/w/i/2rJXzGgNgrfqp  提取码:gnh5
链接:https://pan.quark.cn/s/ef6a65f74fb7
Switch整合包 游戏  固件 工具 插件 前端等资源合集
https://www.kdocs.cn/l/ceguk4acZn29

大气层整合包、Switch系统离线升级固件这两样都是通用的,不区分Switch的机器型号和解锁芯片,最新的大气层整合包向下兼容Switch系统。
硬破的直接按主机的电源键开机。
软破的需要先短接,然后注入根目录的payload.bin文件,注入方法有电脑端注入,手机端注入,注入器注入等多种方法,结果都是一样的,没区别。

【二、整合包的特点】
(1)首次使用大气层整合包系统稳定版
之前不管你使用的是谁发布的大气层整合包,都可以随时换成我发布的大气层整合包系统稳定版,版本最新,向下兼容。
更换大气层整合包推荐“一键清理contents的旧插件和删主题”,根据需要选择del-sysmodules.bat或del-atmosphere.bat文件,在windows电脑读取SD卡文件,执行一次,备份存档、金手指和游戏mod都比较方便。
(2)如果你一直使用我发布的包,以后的更新中没有特别的提醒,都是直接覆盖就完成大气层文件的升级。
但是假如你后来添加过在contents目录中存在sysmodule插件,未来大气层、SW系统升级的时候,这些插件如果不兼容会导致报错,只能在Deepsea工具箱中关闭它或删掉,除非这些插件有更新。另外更新大气层文件和升级switch系统是两件事,先更新大气层文件,再去下载最新的Switch系统离线升级包,去相册里找到Daybreak刷新的系统。
(3)整合包只带ultrahand的Tesla基本组件、超频插件和金手指插件,基本够用,也不妨碍大家额外去添加。
2024.10.03更换成ultrahand的Tesla,占内存少,功能丰富,使用方便。而且是同名文件替换,所以继续可以覆盖升级。
Tesla修改为L+Ddown开启,但tesla都是默认不启动,这样确保系统非常稳定。所以各位想用Tesla的,可以在第一次的时候进相册的deepsea toolbox中打开background service,把Tesla的OFF变成ON,然后按B键返回上一层,再按home键保存退出后就可生效。其它插件也是同样方法启动,但是其它插件的生效需要重启一次主机。
(4)从2025.05.29更新开始朗姆不再使用极限超频,整合包只有普通超频插件,如喜欢折腾极限超频请替换成别人发布的极限超频整合包,因涉及到每台Switch具体的主板硬件体质、时序降压值等,设置不当易造成主机永久的硬件问题,所以请勿来问朗姆关于极限超频的设置教程。
其实极限超频EOS和普通超频sys-clk主要区别是loader.kip,等于解锁系统限制的硬件频率。所以极限超频EOS只要改动下面两个地方,就变成普通超频。1.删除atmosphere/kips/loader.kip。2.修改bootloader/hekate_ipl.ini,删除里面的“kip1=atmosphere/kips/loader.kip”字段。同时EOS的sys-clk超频管理器也支持系统超频到更高参数。
普通超频:最大值CPU=1785Mhz,GPU=921Mhz,Memory=1600Mhz
非续航和Lite的GPU不要超768Mhz,一般建议GPU=614Mhz。
(5)启动联网保护措施,虚拟系统也可以联网,可以使用wiliwili看B站视频,强烈建议新手新建一个虚拟系统,所有解锁游戏都装在虚拟系统里。虚拟系统的联网保护措施绝对不能解除,除非你打算主动的BAN机。
真实系统如果不装解锁游戏的话是可以解除联网保护,可以边用金手指或超频等插件边联机,也有被BAN的风险,建议进真实正版系统在没有插件的情况下玩联机正版游戏。真实系统解除联网保护的方法是:编辑根目录文件exosphere.ini,修改为blank_prodinfo_sysmmc=0保存退出,之后可以删除atmosphere/hosts/sysmmc.txt文件,重启主机生效。
(6)SD卡根目录有SxGear的BOOT.DAT和Hekate改名的PAYLOAD.BIN,所以不管软破硬破还是OLED,原装还是国产芯片,TX注入器还是大气层注入器,开机都进Hekate主页。默认Hekate汉化组件,如需还原英文版Hekate,可在Bootloader/sys/删汉化的nyx.bin,把nyx.bin.en重命名nyx.bin后重启开机。
(7)整合包里的NRO软件按路径存放,只保留基本的软件,列表在下面。
金手指工具是Edizon,有相册里的edizon.nro和Tesla的edizon两个,连电视的时候建议进相册的edizon
存档备份工具有三个:JKSV、Checkpoint和DBI,JKSV的备份功能最好用,Checkpoint需要前端才能正常使用。
游戏安装工具有三个:Awoo-installer、DBI、Tinfoil,DBI最好用,电脑有ns-usbloader端,awoo安装速度最快,Tinfoil也有DBI一样的功能。
玩某些解锁游戏需要关联任天堂账号,虚拟系统只会设1个本机账号,请用linkalho关联一次,需要重启主机。
国行机的虚拟系统,建议使用Tencent-switcher-GUI对其转换成国际系统,这样玩解锁游戏不太会出问题,但用在国行的正版系统是有BAN机的风险。
(8)根目录有支持FW-19.0+的万能前端hbmenu.nsp,建议只用在虚拟系统安装它,可以删除旧的重新安装,安装后可运行NRO软件不出现APPLE提示,Checkpoint也可以正常使用,包括wiliwili.nro,tinfoil.nro等。
(9)关于20.0.0+系统出现wifi联网待机耗电多的情况,见教程「分享」20.0.0+系统wifi联网待机耗电异常有效解决办法,可以有效解决,但是启动飞行模式待机还是最省电的。

【三、开机启动设置】
点击launch(启动)
CFW-SYSNAND:真实解锁系统,Hekate的FSS0引导,可以正版修改,新手不推荐进真实解锁系统。
CFW-EMUNAND:虚拟解锁系统,Hekate的FSS0引导,可以解锁游戏,平时新手进这个系统(强烈推荐)
OFW-SYSNAND:真实正版系统,Hekate的FSS0引导,可以正版联机,新手可进这里玩正版游戏。
点击more configs(更多设置)
Atmosphere:大气层原版Fusee引导,根据emummc.ini自动识别真实和虚拟系统(从大气层1.9开始屏蔽,因为不支持玩解锁游戏)
Lakka-l4t:是新的lakka模拟器,兼容mariko/oled,目前新lakka只能支持fat32格式的sd卡
ubuntu-l4t:是新的ubuntu系统,兼容mariko/oled,目前新ubuntu只能支持fat32格式的sd卡
点击payloads(有效载荷)
commonproblemresolver.bin:主机启动修复软件,可一键关闭所有contents启动插件和删除主题
Lockpick_RCM.bin:主机Keys提取软件
TegraExplorer.bin:主机文件管理软件
fusee.bin:大气层引导文件,等于cfw(auto)大气层原版Fusee引导
hwfly_toolbox.bin:hwfly芯片的固件刷新程序,mariko型号玩Lakka、Ubuntu等先刷sdloader才行。
tor.ovl,因为有字体显示不全的bug,更新DBI.nro--v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