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动感应小夜灯

楼主(2025-12-13):
今天搞一个自动感应的小夜灯,它可以根据环境的亮暗来自动关闭和开启LED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电路雏形,小伙伴可以搞个外壳什么的,就可以放到床头,或书桌上。
*********************************************************************************************

材料:
  • 一个光敏电阻
  • 一个33K的电阻(电阻大小决定环境光亮暗阈值)
  • 一个3V的纽扣电池
  • 一个S9013三极管
  • 些许导线

*********************************************************************************************

电路图部分:
注意三极管的方向,针脚向左,平面向下,上面的脚为漏极就是输入脚,中间的脚为控制脚,下面为输出脚也就是接地脚。原理就是用电阻和光敏电阻组成的分压电路来驱动三极管开通和闭合。
*********************************************************************************************

焊接光敏和三极管:
这是我焊接的过程,供大家参考一下。
*********************************************************************************************

焊接电阻电池:
这是我第一次焊的,把电池放到了左边,后来改到右边了,但是第二次焊接的时候忘记拍照片了。
*********************************************************************************************

测试:
这个在屋内有灯光时也会亮,向室外移动或拿手电照射就会熄灭。得根据环境调试电阻的大小,来控制环境亮灭之间的阈值。

参考教程:自动感应小夜灯-DOIT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