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ealtek主控固态硬盘各种开卡报错解决方案

楼主(2025-12-16):
以下设置如果改不动的先解锁设置 密码是两个空格

问题:Do LLF -> Fail Inherit fail / 开卡 -> 失败 Inherit fail
错误码:0x0d01
报错截图

报错原因:无法继承坏块
解决方案:将LLF Mode修改为 Clear All / 开卡模式修改为还原原厂坏块

问题:Do LLF -> Fail Unknow error
错误码:0x0004
报错截图

报错原因:未知 可能是由于电脑环境 固件 桥接等神秘问题导致
解决方案:

1、取消勾选DL Mode(更新ROM Code/更新SPI程序) 勾选Clear Mode(重置模式) 点开始 开一次

2、重新插拔下硬盘(注意不要短接) 取消勾选Clear Mode(重置模式) 勾选DLSPI Only(仅更新SPI程序) 点开始 开一次

3、重新插拔下硬盘(注意不要短接) 取消勾选DLSPI Only(仅更新SPI程序) 点开始 开始开卡

问题:Auto Detect选择颗粒点不动

解决方案:
点击左上角这个设置图标

选择 config_6855.ini

问题:Switch To Llf Mode -> Set Device to llf mode fail, SPI lock ?
报错截图

报错原因:SPI被固件锁定
解决方案:短接后再开卡

问题:开卡初始化 -> 获取开卡状态失败
报错截图

报错原因:固件不支持无SPI开卡
解决方案:勾选 DL Mode(更新ROM Code/更新SPI程序)

问题:下载代码到SPI -> 擦除SPI失败
报错截图

报错原因:SPI无法写入(板子上不存在SPI或SPI损坏)
解决方案:补/更换板子上的SPI
可以尝试下取消勾选DL Mode/更新ROM Code/更新SPI程序
部分固件支持无SPI开卡可开卡成功 若出现 开卡初始化 -> 获取开卡状态失败报错 则必须补SPI

问题:Generate Config ->Fail nand support list

报错截图

报错原因:你颗粒的制程和固件支持的制程不匹配(用错包了)

解决方案:换你颗粒对应制程的固件

离线版 下载链接

持续更新链接

欢迎投稿 qq2602633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