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铃木天语SX4熄火后仪表盘亮灯故障修理及根源CAF失效揭秘

楼主(2025-12-16):
       一台2014年的铃木天语SX4(锐骑1.8L自动挡),开了11年。前不久,出现仪表盘故障。熄火后,仪表盘有灯亮,不能关断,时间一长,会对蓄电池造成损伤。上网一查,好家伙,是铃木天语SX4车的通病,基本上都是开了几年后出现,已经过了保修期。网上说原因是仪表盘PCB受潮漏电。到4S店,不修理PCB、只换新仪表盘总成,费用2千3百元左右。

       在网上看到网友介绍,用洗板水清洗仪表盘PCB后,可排除故障,但使用时间长短未知。自己动手试试,花费4.99元买一瓶(250克)洗板水,解决问题。这种自己维修,由于不是专业汽修工,拆机是最难的,搞不好,会把塑料机件损坏。下面详细叙述拆机步骤,清洗PCB过程,供新手们借鉴参考。

一、故障现象

车辆外观:

刚开始,熄火后,仪表盘有一个开小灯后的绿LED指示灯亮,不能关断,不影响驾驶:

过了3、4天后,故障现象扩大。熄火后,整个仪表盘背景灯全亮,有几个提醒灯也亮,油表指针不掉零(拍照记下油表此时位置,维修后,应复原指针到此位置),见下图,必须得修理了:

二、拆机步骤

1、首先,将蓄电池负极断开。避免维修过程中,发生电路短路故障。
2、需要拆中控台上的车机、空调出风口及上板(为了拆下仪表盘总成的铺垫):

①用塑料撬棒从装饰亮条缝隙处,向外慢慢撬:

拆下装饰亮条,看见有4个锁紧扣,撬开亮条要靠近这几处:

拆下另一边的装饰亮条:

②拆车机。卸下车机4颗固定螺丝(下图箭头处):

拉出车机:

可以拔下车机后面2根线(箭头处),便于移动:

③拆空调出风口及上盖。先卸下2颗固定螺丝(箭头处):

用手及撬棒将出风口及上盖的卡口松动:

松动后,向上向后拉出:

拔下绿插头线束:

3、拆仪表盘总成
首先,将方向机位置降到最低,便于拆下仪表盘总成。拉起拉杆,就可以降低方向机位置:

降低方向机位置后,会加宽仪表盘总成下面的空隙,便于用手向外拉操作:

用拳头敲敲上仪表盘总成上面的盖板四周,让卡口松动:

用塑料撬棒撬松仪表盘总成上盖板四周,便于拉出:

带上手套,双手(为拍照片,只有单手示意)用力(不能用暴力)将仪表盘总成上盖板拉出:

拆下仪表盘总成上盖板后,看见仪表盘总成。四周有10个卡口,是撬棒用力最佳处:

拆下仪表盘总成的2颗固定螺丝(下图箭头所指):

拉出仪表盘总成:

拔下仪表盘总成线束:

至此,仪表盘总成完好拆下,见下图:

看后面贴签,这个仪表盘总成是2013年2月22日生产的:

三、清洗仪表盘PCB

①取下仪表盘总成视窗框架(也是卡口结构),用塑料薄膜保护,不要刮花了:

再拨开仪表盘总成后背盖卡口,取下背盖,看见PCBA后面。上面有主控MCU、4个白色指针电机及其它IC:

在仪表盘前面,取下4根指针。握住两根长指针,稍微逆时针旋动一下并向上拉出,两根短指针小心拉出,用劲不要过猛。

进一步拨开白色骨架卡口,取下PCBA,看见其前面(显示面)情况:

取下PCBA后,观察两面的情况,没有发现表面有大面积腐蚀情况:

仔细观察。发现一处有腐蚀点。另外,看见大多数通孔内都有一些“物质”,疑是号称PCB板癌症的CAF失效故障:

小资料:

       CAF,全称为导电性阳极丝(CAF:ConductiveAnodic Filamentation),指的是PCB内部铜离子从阳极(高电压)沿着玻纤丝间的微裂通道,向阴极(低电压)迁移过程中发生的铜与铜盐的漏电行为。当PCB/PCBA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带电工作时,两绝缘导体间可能会产生严重的沿着树脂或玻纤界面生长的CAF,此现象将最终导致绝缘不良,甚至短路失效。
       它通常发生在过孔与过孔之间、过孔与内外层导线之间、外层或外层导线与导线之间,从而造成两个相邻的导体之间绝缘性能下降甚至造成短路。
       导电阳极丝(CAF)失效已成为高密度互连板(HDI)和汽车电子等场景的“隐形杀手”。CAF不仅是实验室里的失效模型,更是量产中随时可能引爆的雷区。(更多内容,可参阅本贴文尾推荐的几篇帖文)

本台车停车地下车库一层,环境正常,10年后出现这个问题。同类型车出现此问题很多,应该是PCB板质量问题。无奈早已过了保修期,只好自己解决。

下面用洗板水刷洗(根据网友们的经验,喷洗无效,必须刷洗!),用网上购买的250克洗板水(量足够使用),细毛尖牙刷,两面都要细心慢慢刷洗,特别是通孔要刷洗到,但绝不要去捅穿孔!避免通孔内敷铜层脱落断裂:

刷洗时,须对仪表面板用塑料袋遮挡,避免洗板水溅到显示面板上(本操作未遮挡,刷洗时有洗板水滴溅到面板上,事后发现有溶解字迹的问题,特此提醒,切记遮挡。若面板有污迹,绝不能用洗板水清洗!)

刷洗后,待洗板水自然挥发,再用低温热风吹一下。按照拆解逆顺序将仪表盘总成安装回去,先不要安装仪表盘视窗框架,因为要调整对齐指针初始位置。接通电源,看见指针位置比较乱:

将指针恢复到修理前拍照位置后,将仪表盘总成视窗框架安装好,逐一将空调出风口、车机等部分安装回去:

点火启动,仪表盘显示正常:

熄火后,仪表盘所有灯熄灭,恢复正常。只是不知到这样处理后,能用多久,到时再看情况处理。

结语:
       铃木天语SX4熄火后,仪表盘灯不熄灭故障,虽然暂时不影响驾驶,但不知道那天故障会扩大,造成严重问题。一旦发现故障现象,就必须及时修理,不要勉强驾驶。网上的二手拆机仪表盘总成,基本上也是2011年左右的产品,质量堪忧,购买要小心。还不如自己先刷洗试试,如果不行,就网购新总成更换,费用大约1300元左右,也比4S店节约不少。

推荐几篇帖文,值得一看:
①【桃子同学笔记9】- PCBA癌症CAF失效_为什么最外层不容易产生caf https://blog.csdn.net/qq_22506629/article/details/153404204
②PCB CAF的失效机理与预防 https://zhuanlan.zhihu.com/p/677323955
③深度解析导电阳极丝CAF成因、机理与预防措施_检测资讯 http://www.anytesting.com/news/1949796.html
④PCB 腐蚀什么原因?PCB腐蚀如何修理?图文结合,一文帮你轻松搞定 https://zhuanlan.zhihu.com/p/664835202

后续
统一回复:不少网友建议,用三防漆刷一遍。维修时,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鉴于当下大气环境湿度并不高,我想行驶一段时间后,再看看情况。若故障又出现且刷洗后不能消除,说明CAF问题在PCB的深层已经恶化,只能更换新仪表盘总成。若故障不出现或又出现且刷洗后能够消除,说明只是PCB的表面CAF问题,届时再刷PCB专用三防漆,或许可以多行驶几年。谢谢大家的热心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