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关于洞洞板T12电路的疑惑??

楼主(2025-12-18):
在论坛里看着大佬的洞洞板电路图,复刻了一个nmos的t12控制板,也算是勉强成功,一次性点亮,烙铁头能加热,但是不能全功率运行,我实验了用12V1.5A的电源,功率计上只能显示9W左右。用24伏三安的电源,功率计上只能显示18W左右。然后我用万用表上的温度计测量,调节电位器,最低温度140度,最高温度只有280度左右。

期间,因为手头电阻不全,电路中有3颗碳膜电阻,被我换了,56K的换成了51K,43K换成了47K,51R被我换成了47R,因为我实在是有点白。只会照猫画虎,不会分析电路,请问,我的烙铁温度低,功率跑不满,是不是跟我更换这些电阻有关?求大佬解惑。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