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借尸还魂失败-记维修大华DH-3H3405-ADW 3寸球机

楼主(2025-12-18):
前几天收了台大华3寸小球机,当时看中的是有5倍光学变焦+400万相素+云台。当时卖家说了WIFI坏了,但是没有关系,我准备当有线玩的,90包邮拿下。

东西到了,试了下功能没有问题,WIFI是真的不行,刚好有时间,想着能不能把WIFI修下,当是玩了(修东西上瘾了,看到啥坏的都想折腾下)
=========================================

=========================================
先拆开顶盖,把WIFI板拿出来

其实这里就是个WIFI模块加个DCDC,网线跟电源线进来只是转接了下
这个就是拆下的WIFI模块

反面有DCDC-3.3V

拆下后测了下
电源,才52,低了

USB数据线,12,太低了

MD,另一条USB数据,短路了,这可是单模块没带前级控制,判定是板上的模块已经坏了。

经查看这个主控是RTL8192FC,所以就淘了几片拆机的模块,1.5一片不包邮
看起来是差不多,引脚跟尺寸都差不多,不过肯定不是同一厂家的

=========================================
东西到了就换上试下

测下二极值
电源,正常了

USB数据线也正常了

然后满怀信心的装机测试,发现还是一个毛样
在设置里还是没有WIFI选项,正常在网络设置里有个WIFI选项的
=========================================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模块不一样,所以才没认出来,这个模块一共11PIN,一边是VCC,DM,DP,GND四个,一边是GND,天线1,天线2,GND四个,还有一边有三个引脚,一般是控制用的,像是WAKE唤醒,RST什么的,当时怀疑的是是不是引脚定义不一样,导致模块没有工作。两个模块都没有资料,没办法确定。
原来买拆机模块时就想的是如果直接换模块不行就把主控换了。
因为这个WIFI模块上没什么,有个DCDC1.8V都是主控制产生的,除了晶震就是电容电阻了。
现在的做法就是把拆机模块拆机,并把RTL8192FC也拆了,然后把原装模块的主控拆了装上这个正常的,再装回大华板上。

这个是买的拆机WIFI模块,主控已拆

然后装到原板上

装上后仔细检查所有引脚都没连锡短路跟空焊

然后测了二极值都正常后又装回了机器上

一开机,还是一个毛样,没有发现有WIFI模块
搞得我都怀疑是不是大华主控认WIFI芯片了,比如绑定唯一的芯片ID,发现不一样就不工作
不过在这之前得梳理下过程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
====
1,原机WIFI模块坏是可以确定的
2,当时测量二极值电源特低,USB的数据口也特低,还有一个引脚是短路状态
那是不是因为把数据短路了导致了主控的USB HOST功能损坏了呢
把排线拆了,单独测试上级USB HOST的数据引脚,一个是680,一个是725,这个不对,正常来说这两个口的值没什么差别的,一般来说USB的数据口的值都在600多,这个经常修主板的就知道,可能不同主板这个值有不同,但同一正常主板上这USB的数据口的两个值是差不了多大的,最多在个位上差个一两个
这个我当是680是正常的,725的不正常,一般来说这个数据口上有串电阻或是ESD保护元件的。有的很小,只为做阻抗匹配。
是不是因为WIFI模块短路导致电阻值变了?
这个得把主板拆出来测下
把头子也拆开,这插卡的就是主板了

背面有个大大的铝散热器

把主板拿下

散热拆了

看到主控了,型号SSC337DE

先测下USB数据的两个电阻,两个值都正常且一样,那只能住前跑下看这两条线上还有没有别的元件有影响到了

先找下规格书,看下引脚定义,看了下功能方框,好像只有一路USB,这个有点悬了,如果坏了都没有备份可以换的

看了下还真只有一路USB

看了下在28.29脚是USB的数据口

测了一个毛样,而且这两个引脚就只经过了那两个电阻就引出去了,中间没有任何元件

没得玩了,老老实实的装起来吧,当个没有WIFI功能的监控用得了

这是最近

这是最远

可以看到在上面的网络设置里是没有WIFI相关功能的,我一起买了两个,一共180,那个搞好了,是有WIFI相关设置的,在里面配置好WIFI就可以用WIFI了。
画面还可以,不像现在很多山寨货那样色彩饱和度拉满,因为有400W,所以还算是清晰,也有白光灯,对讲也能用。反正家用是可以了,主要是看中光学变焦,装家门口还合适。其实主要是价格合适
维修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