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C 党狂喜,会“点头”的三色温手电:NITECORE EDC09开箱试玩

楼主(2025-12-19):
在 EDC 装备圈,手电的核心诉求从来都是 “便携与实用并存”,NITECORE奈特科尔作为拿下全球四大工业设计奖大满贯的专业品牌,更是在EDC型号下不断推陈出新,增加更多的实用性、专业性、便利性。
这就是全新的EDC09 高显色、三色温、转角、EDC手电,直接把 “场景适配性” 拉到满格——三色温自由切换、CRI97高显色、102° 可调灯头、磁吸+抱夹双便携设计、1600lm的高亮度,让它跳出了传统手电的单一功能局限。

MCT,三色温、高亮度、高显色

EDC09用的是自主知识产权的UHE LEDs灯珠,而且是全新的MCT Multi Color Temperature多色温系统,能够实现常用的光色选择。
EDC09采用双眼并排设计,这就是NiteLab推出的MCTUHE灯珠,从外观上可以看出有橙色、黄色两种颜色对角分布,黄色是正白光色温,橙色是暖聚光色温,组合在一起,形成8核光源配置。
灯头表面采用定制的双眼TIR透镜,可以看出放射状的纹理,可以进一步扩散光线,使出光更均匀,配合不同的色温和显指,带了更舒适、柔和的照明效果。
正面看,不用对的很正,就能看出满杯的黄水,而且灯珠的细节也是左右对称、定位安装居中。橙黄分布被透镜折射融合,形成均匀的实际光路效果。
主流的恒流调光驱动电路,通电点亮之后,无论哪种色温、无论哪个档位,都没有肉眼不可见频闪,没有电路的啸叫声,也没有蓝光伤眼底,驱动效率高、稳定性好,长时间使用眼睛不会累。
从光斑的角度看,三种色温都是大范围的均匀光斑,中心主光斑与副光斑之间有渐变亮度的过渡带,颜色均匀、亮度均匀、光线柔和,正白光约6500K、暖白光约3000K、混合而成中白光色温为4500K。
暖白光具备CRI97的高显色指数,达到了设计、印刷等专业级别的运用,能够全面还原被照明物体的真实色彩,而且具有较高的光线穿透性;正白光色温为CRI,通档位光通量更高;混光中白为CRI83,是全能型色温。
光通量和显色性呈反向变化,暖白光显指高,所以最高光通量略低约为1050lm,正白光反之,光通量达到了最高1600lm,中白光效果都是居中,最大光通量达到1450lm,三种光色的光型和照明区域都很大,都是使用的泛光效果。
从照明距离来讲,也和光通量有关,正白光中心光强为5899CD,有效照明距离为153米;混光中白光也达到了147米;暖白光有125米,高显指带来更加舒适的视觉感受。
泛光主要用于铺路,带来大面积的照明区域,从EDC09的光线铺路效果来看,三种模式下都能把路面完全照亮,宽视野确实舒适,能够形成比较开阔的照明视野,前方的整体都被手电的光线铺满,助你看得更加开阔。
除此之外,EDC09还标配了一只定制的柔光罩,这样就变成了一个高显色、多色温的营地灯,带来较大范围的定点360°全方位照明。

102°,转灯头、强背夹、强磁吸

EDC09作为全能型EDC照明工具,其灯头还设有机关,按照侧面箭头提示,向前推,就能改变灯头指向,形成与中轴的一定夹角,带来不同角度的照明。
这就是常说的拐角手电,EDC09的尾部平整,而且最大调整角度达到了102°,形成斜向下的照明方向,刚好可以让光线落在表面,放在地面、桌面,就是一盏实用的高显色台灯。
通过转动灯头,就能实现出光角度与手电的长度方向形成一定的夹角,再加上三种色温、以及柔光罩,就能带来更加多变的使用效果。
灯头采用转轴铰链,阻尼较大,可以稳定在0°~102°的任意角度,金属材质,电源在内部接通,多次使用也没有变松,也不用担心电路磨损。
EDC09的背夹升级为双向背夹,超大、超宽,夹持稳定,两点螺丝固定,方便拆卸,而且还带有手绳挂环,进一步提高EDC携带使用的便利性、安全性。
利用背夹,可以将EDC09夹在口袋背包等位置,方便携带,而且利用转角+102°向下的功能,挂在背包肩带、腰带上,可以形成解放双手的照明,成为随身的照路神器。
EDC09的底部是完整的一块平面,保证放置稳定,而且灯头朝下也能稳定放置,底部有明显的磁铁标志,这又解锁了EDC09的另一项实用功能。
利用尾部强磁,可以将EDC09牢牢吸附在铁制品表面,这在工厂、车间、设计室、仓储、车辆、甚至家里都能随处放置,形成定点、定角度的照明,光色、角度随手可调,真的太方便了。

双控制,简单换、随手推、随手按

奈特科尔新一代EDC系列手电,使用的都是推扭主控+M键调整的方式,两个开关相互独立,推扭在滑轨之内,两侧都带有弧度斜坡,方便手指着力,总体行程15mm,共4个落点位置,。
M键位于推扭之上,内部是微动电子开关,方形设计,表面凹凸纹理,带来良好的手感,主要操作调整光色。
这两个开关放在一起比较科学,而且在侧面,易于着手,在推动推扭控制亮度、档位的同时,可以稍稍移动手指,迅速按动M键改变光色,以满足不同使用需求。
推扭在最底部,相当于EDC09的机械锁定位置,基本不会误开启,按动M键,就能点亮电量指示灯,一颗代表25%电量,一目了然。
按住M键,向前推一格,就打开了隐藏的1lm超低亮档位,这在室内晚上使用非常合适,亮度低再加上柔和,眼睛不需要时间去适应。
EDC09除了超低亮以外,有3个档位,再加上每个档位三种色温,一共有9个亮度模式,下图是3档位×3色温的变化情况,向前推一下推扭就增加一档,向后拉一下就退一档,双向调节非常方便,可以快速进入所需功能。
开机后,无论在哪种光色下,长按灯体M键,可以一键开启200lm的警示闪功能,5Hz的闪烁频率,而且也是同光色的200lm闪烁,这样就有了3种色温的警示闪,功能简直不要太丰富。
个人感觉EDC09这种推扭位置换挡的形式对于EDC照明来讲非常合适,随身带着,需要使用了随手拿出来,向前一推就是比较合适的近距离使用亮度,大泛光、不晃眼、很舒适。

EDC,轻量化、高颜值、快充电

作为一款EDC日用手电,EDC09全长只有约108mm,总体宽度34mm,带有背夹的厚度大约为24mm,拆下后只有17mm,将超薄、便携做到位。
EDC09采用高强度不锈钢外壳及PVD表面处理,这也是经得住用、经得住造的可靠保证,抗跌落能力达到了2米,而且表面防刮耐磨,携带无忧。
整体为方形造型,在两侧做了减薄,并且在手电正面做了铠甲式的防滑纹理,进一步提高强度、减小体积、增加舒适度。
EDC09开关的另一侧设计了一条小方块状的凸起防滑块,在拇指操作开关的过程中,剩余四指握住灯体就有充足的着力点,保证使用中稳定。
EDC09的边缘几条楞都加工了倒角,保证良好的手感,抓握使用、操作开关的稳定性高,整体重量只有115克,拿在手里小巧轻便,放在包里不占空间,不增加负担。
EDC09内置一颗1100mAh的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在最合适携带的尺寸、丰富多样的功能、更大的电量储备之间做了平衡,保证使用趁手的同时,能够在极亮档位续航2.25小时,自耗电极小,理论待机时间更是长达1年。
开关一侧底部,设计了USB-C直充接口,表面用胶帽封堵,支持5V2A充电功率,充电中对应数量的电量指示灯亮起,大约1.2小时就能快速完全充满。
作为一款高性能的EDC手电,EDC09一体式外壳+良好的密封措施,使其具备IPX6的防水等级,携带使用无惧户外雨雪天气,即便掉进水里也不用担心短路损坏。
EDC09不是单纯追求高亮度的“参数党”,而是真正理解用户使用痛点的实用型随身照明装备,是一灯多用的EDC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