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公牛GN-F133U智立方6位USB插座

楼主(2025-12-19):
公牛GN-F133U智立方6位USB插座,颜值还是很高的

但是收来的就没有外壳了,只剩下内里了,孤零零的,忘了拍图了,以网图代替

顶部是4个开关,一个总开关,3个分控,分别控制上、中、下3个开关

卡扣拆开后就是个电路板,通过排线与下面主板连接

反面有颗主控,丝印UTF87001

故障是通电后,描述防电涌实效的红灯闪烁,插座不通电

接下来开拆,原本以为4颗脚垫下藏着螺丝,然并卵,他们就仅仅是脚垫

直接卡扣设计,这种撬开的话,卡扣基本都会断,拆开之后就是控制电路板,USB是单独的小模块
这玩意拆真是费劲,主板还通过焊点与插排板垂直连接,必须先把左上角的焊点脱开
左下部分是控制部分的供电,左上部分芯片是颗电量计量芯片,应该对应的是宣传上的过载保护

板子正面就是几颗电容+3个继电器
防电泳其实就是噱头,主要部件就是中间黑色的温控压敏电阻

3颗继电器,5V电压控制

USB模块是单独的,其实就是个充电器模块,直接接到主线上,不受开关控制,
本来想着把他接到一路电源上受开关控制,结果修完忘改了,以后再说吧

拆下上下两头,才能把中间的插排部分打开

五孔的部分是可以旋转方向的,方便有些充电器方向转动

罪魁祸首就是主板上温控压敏电阻后面的保险管炸了,换完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