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3379+HVKK0FF量产首发,一波三折终成功

楼主(2025-12-19):
第一次在数码之家正经发帖,以前也搞过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beta版路由器刷openwrt,legacy BIOS更新agesa支持额外的CPU,但最后都因为懒,没有发。感觉懒就懒在,把各设备的图片文字整理到一台电脑上,然后再编辑,一想登录还扣金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次因为查遍全网,没有这主控和颗粒搭配的案例,甚至这颗粒的资料都少见,也借鉴了论坛上别人的操作,然后论坛账号正好登录着,索性就发一下。

为防止大家嫌啰嗦,先给出结论,再给出我索引到的资料,最后再讲一波三折的过程。如果你是相同的主控(FC3379BB)和颗粒(HVKK0FF 115T134G-3S-1),直接使用FCMptools_U3_20241101_3.12.16.8或FCMptools_U3_20241114_3.14.17.8,按下图设置参数

即可量产成功。如果不成功,不强制片选,先开强制半容,ecc级别12或者14试试。总结我反复测试的结果,因为目前FC U3工具不自带这颗粒(支持U3的不带,不支持U3的带颗粒但不支持主控),必须指定flash类型,经过测试排除,只能选983C98B376F1(以下如无冲突,皆用尾四位简称颗粒,如该颗粒称为76F1),后续说明原因,扫描级别必选4-清空+原厂扫描,单选清空也能success,但后续也选不了别的,选其他的会报错(我不清楚原因),容量设定选不选固定容量都能成功,选固定容量会小一点。我反复折腾很多次,第一次成功是选了指定76F1的情况下,不指定片选,扫描级别4,强制半容,容量设定为固定,超时时间1分钟,颗粒容量70000M的情况下开pSLC成功,得到16GB分区,并通过读写测试。紧接着修改容量不固定,成功开出22GB,测速如下图:

至此大概弄明白了,结合之前搜索到的资料,该主控只能单CE读取,不能多CE raid0,感觉差不多到了颗粒/主控的上限,开pSLC容量只有1/3,损失太大不划算,遂取消半容就行测试(因为之前一直各种报错,觉得颗粒不行了),也能成功,测速和urwtest如下图:

至此FC3379+HVKK0FF折腾,告一段落

下面跟大家分享的颗粒的一些信息:
两年前帮朋友B做断头U盘数据恢复,U盘是渣士顿的DataTraveler 100G3 64G,当时就发现焊接完USB3.0接口后,数据读出不稳定,约5min左右会掉盘,遂用USB2.0缓慢读出数据,然后就丢一边了。然后几周前和朋友A聊到,黑心厂商利用刚成年的学生身份信息,开网店卖扩容U盘的事,以及他也被骗买了个HK的1T扩容U盘时,我想起了丢在一边的颗粒,准备DIY个“知名厂商”的U盘调侃他一下,也证实一下先前的猜想,我怀疑100G3的SSS6182主控挂了,原因是能正常读取时D+和D-引脚二极体值接近,USB3.0掉盘后,D-二极体值明显偏低,伴随主控明显发热。于是TB 4块多每个的板子,买了两个准备做实验。

所以颗粒来源于DataTraveler 100G3 64G,双贴。芯片丝印HVKK0FF 115T134G-3S-1,接到FC主控上,读出ID为983C98B37671,查usbdev_ru得知,有群联和东芝的U盘也在用HVKKOFF或者说HVKK0FF这个颗粒。根据flashinfo的信息,有两个相关项,但闪存型号:TH58TFG9V23BA4C 闪存ID:983C98B376F1,983C98B37671,983C98B376F2是BGA封装,不符。只剩闪存型号:TC58TFG8T22TA0D 闪存ID:983E99B37A71,983C98B376F1,983C98B376F9,983C98B37671,983C98B37672,983C98B376E3,983C98B3766B,983C98B3F6E3
根据网上信息,有时供应渣士顿的固件和群联相差1,考虑到:

测试了很久的7672,回想到这里时,应该是陷入了思维误区。破局的关键是,我猜测8T22可能是颗粒版本或者是TLC层数/读写方式相关信息,故转向8T22相关颗粒,最终使用TC58TEG8T22TA0D成功量产,这里也给大家处理其他HxxxxXX自封片时,一个思路参考。

上图的中间的1806应该是时间,18年第六周,一般来说可以忽略,因为如果封的内部颗粒不同,最上面一行应该会做区分。

下面是一波三折的过程:
上图的焊接效果,外观上看是没啥问题,但实际上不行,因为是第一次玩U盘量产,也是第一次玩这个主控,不清楚如下信息:unknown flash*1 ID

后续等卖家回复,耽误了一些时间,但现在想一想PC3000识别不到颗粒,也是这样显示的,事实就是没焊好。原因是,板子上tsop的引脚看着还行,但焊锡有氧化,早知道就用烙铁拖一遍了,本以为加焊油,刀头挂锡直接拖一遍就行,事实表明不行。后续我用风枪把颗粒又吹了下来,进行单贴测试,我的想法是,假如颗粒寿命不行了,第一片上大概率有分区表或者固件信息,可能读写磨损更严重,所以单贴的第二片,反复测试,怎么都报错(现在想想,大概率是指定的flash不行),清空erase,scan/prescan都能过,写入分区表write table报错,卖家说双贴的顺序与原顺序无关,这时我实在没招了,想着不管如何了,就按之前的顺序贴,实在不行丢一边,等工具更新这个芯片再说,双贴软件能识别到两个颗粒以及对应id后,我觉得这下硬件焊接确实没问题了,开始了前述的量产工具的折腾过程,这里提一嘴,不建议再用区分AA和BB那一套工具了,一个是支持的颗粒少,另一个关键是他们不显示过程,只显示报错代码,没办法分析出错原因,通过前述写分区表报错的情况,我分析颗粒的大部分识别是没问题的,要么是ecc真不行了(就是颗粒寿命到头了),要么是地址线的写入配置是错的,所以之后的折腾就是调高ECC级别的情况下(事实证明,我这颗粒不影响,可能是颗粒寿命还行),折腾flash类型和扫描级别,最终成功了。

我现在不理解的是,类似于FLT或者坏块信息的这种读写,是固化在每个颗粒里,还是由主控扫描之后,写入到第一个ce/最后一个ce里的。如果是主控写入的,那全盘扫描报错,是因为主控对这个颗粒支持度不佳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