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可升降压睿登RD6012H可调电源DIY全过程分享

楼主:
6012H表头首发买回来有一段时间了,最近做了个外壳,以及买的配件全部到货了,抽了个时间组装起来,把过程记录下来分享一下!
配件买的前前后后的到,期间外壳做的螺丝孔尽量隐藏,内部或多或少没那么合理,改来改去的,但是发帖按节奏来哈哈!

先来张成品图

官方参数

外包装盒正反面

附带的配件

表头正面

反面

局部参数介绍

电源其实是最后买的,为了帖子好整理,按步骤发帖,有考虑金升阳的750W,好像贵很多,最后选了这个平替的,48V12.5A600W对我来说够用了,看起来也还行,价格300块钱不到,想更进一步了解的,TB搜的到

电源各端子介绍

侧面外观

电源铭牌参数

局部特写

背面螺丝孔

撕膜备用

孔位图,外壳以这个尺寸定位

底面孔位尺寸

强迫症,后买的WiFi板和温控风扇控制板

多花了70块钱不到

温控风扇控制板外观

温控板参数支持6-70V输入电压

控制板正面

控制板背面

自带的60*60*15风扇

WiFi板正面

背面光溜溜的

电源一侧的位置装这个WiFi板子的

插上刚刚好

外壳按自己的思路来,螺丝都尽量的做隐藏的,期间本想的电源排放位置有所改动(主要是线不想那么凌乱,尽量整洁),所以多少会多钻了些螺丝孔,做隐藏的盖子一上就看不出来了,这是最后整理出来的草图,材料用的7075铝板,前后+侧面板用的厚度8mm,上下板用的厚度6mm

CNC前后面板,只有这前后面板用CNC(NC在做批量的没时间),其他的都是普通机台手戳

外形铣完后

前面板正面下沉,模块因在保,不想动,打算整个套进去

直接套进去

整个放进去位置刚刚好

侧面下沉的线条看起来也还行

背面普通铣床手动做的模块让位槽及外框固定螺丝孔

就是这样预配合的

模块塞进去后卡位配合刚好

前面板安装效果图

后面板,电源固定孔及220V一体开关孔

做背面让位及外框连接螺丝孔

跟电源孔位一致即可

后面板安装效果图(其实当时还没想好要这样固定还是转180度固定)

一体开关预安装效果

装上开关效果图

再来左右侧面板

左面板正面,散热孔随意开的

另一面,并做好外框连接螺丝孔

右侧板,散热孔因为普通铣床不好做圆弧的,就全部用手工钻孔的,位置大概60*60风扇的位置就行,并且把6012H内部感温探头给引出来

背面,做好外框连接螺丝孔

表头内部感温探头用XH2.54母座引出来,这里得挖槽埋进去,然后压板锁螺丝固定

XH2.54母座装进去效果

压板锁住,整体效果图,之后焊线就行了

正面效果

实配XH2.54端子

再来加工的上下面板

做两片电源的上下隔离板,电木的,因为外框都是金属的,怕变压器的位置开开关关打火,还是很有必要隔离一下

上面板

上面板+隔离板配合

下面板,由于放置位置一直没定好,反复做了几次,孔多钻了些,密集恐惧症忽略,不过装起来就看不到了哈哈

跟隔离板配合

电源模块到时是这样装的

上下都隔离这样

4根外框相连接的支撑柱,这个根据实际配合前前后后也修改了好几次

总体外壳材料加工好

收好备用,至于表面处理,有机会再拿出去阳极或者喷砂,这个不着急,因为迫不及待的想装机了

再来准备各式各样的端子线材,压接合适的线材端子,买的不是长就是长,不想线材凌乱,得自己整了

一些常用的的压线钳模具基本上都有,都是自己试验加工出来的,效果也都还不错

电源模块输出线用的14awg的,过12A没问题的,端子厚度0.8mm,其实也用不了这么大,只不过看中绝缘线皮厚点,保护更安全了

压接

效果还可以

另一面也铜管压接

220V输入线准备材料,线材16awg,用的插簧端子和VH3.96端子

压接好,镀了下锡

都压接好热缩管保护

XH2.54端子线材料

压接

压接好

完成备用

都到这里了,顺便做几条测试线,准备的材料图

线材都是14awg的

香蕉头都是买纯铜镀金的

测试夹纯铜镀镍

做之前穿好外套

焊接,香蕉头也有一种锁螺丝的,这里我用焊接的

完成的2条测试夹线

也做了2条TX60输出线

一般公头用的多,这里公母各一条,万一以后会用到

做条48V电瓶车充线,找了个坏爱玛充电器

把线拆下来

接了个香蕉头

都做好备用

再来准备螺丝,翻出百宝箱找螺丝

备好各长度的连接螺丝和脚垫

材料备齐一览,接下来可以组装了

插好220V输入开关输入线备用

表头前级输入线锁好

连接到电源模块输出

螺丝锁紧,一定得压紧,不然很容易打火

温控风扇控制板也得改一下,因为控制板电压支持6-70V输入,所以考虑直接接在前级电源上

风扇剪断,延长一小节

控制板把原来的U型开口端子改成XH2.54端子

准备控制板脚垫

控制板装在外壳底板上

左右侧面板跟支撑柱连接好并把感温延长座焊接好

左右侧面板跟地板先连接锁紧

再连接锁紧后面板

再来连接前面板,然后散热风扇装上锁紧

装上电源

风扇线可以隐藏在这里,往里推就行了

温控版输入接在开关电源上,插好散热风扇端子

装好220V一体开关并插好线

连接好看一下背面

从正面看干净整洁

装上6012H表头

推到底

把延长感温线接好

插上表头前级电源插头

到这里重要部件基本上完成了,内部一览,看起来很舒服

盖上上面板,锁紧螺丝

底面装上脚垫,主体完成

还差了点,这个塑料旋钮帽子得换掉

加工纯铜旋钮帽

加工完对比

装上,完美

组装完成,正面

左侧面

右侧面

背面

开机,熟悉的睿登开机图

成功点亮,开机输入48V

用这个优利德UT139C测个电压对比看看,这个上个月刚寄过去厂家校准的,不知道咋样

60V电压对比

5V 9V 12V 24V 36V 48V对比

接下来试一下上位机跟WIFI联网情况,首先官方下载资料

先把这几个下载下来,驱动和上位机及手机APP软件

先把驱动装好,这个是USB连上位机用的,没装会显示串口没连接

装好后设备管理会有对应的端口号

先来上位机USB连接,开机按SHIFT+0进入设置,把通讯接口设置成USB

打开上位机,这界面听好看的,左上角USB选刚才的端口COM3-联机

联机成功后机器端这里由白色变为绿色说明联机成功

上位机端可以看到连接成功了,左边产品型号固件版本都显示出来了,右边输入电压也显示出来了

联机后此时设备端被锁住了,不能操作任何按键,必须由上位机端操作,上位机打开输出

可以看到同步的输入输出参数情况

再来上位机wifi连接,首先设备端通讯设置成wifi,然后重启

重启后是这个界面,等待IP

打开上位机,左上角选择WiFi-左下角wifi配网

点初始化--然后下一步

此时可以看到设备端正常已正常接收到的IP跟上位机端一致,然后点击下一步

输入WiFi名与密码后点击配网

正在配网中

机器端接收中,已经看到有2个ok

等看到3个ok表示配网成功了

上位机端显示配网成功

点击连接

联机成功,可以看到左边产品参数显示出来了吗,右边输入电压显示成功

设备端这里已经由白色变为绿色,此时设备端不能进行任何按键操作,得由上位端控制

打开输出,接个小负载,看到输入输出参数

设备端同步显示

再来手机端跟设备端连接示意,首先通讯接口选择WiFi保存,重启

重启后出现ip等待界面(跟刚才上位机连接设备端显示的一样)

手机端安装睿登APP

定位得打开,不然等下没法进行下去

安装APP后打开,点击添加

选择对应的RD6012H

填好WiFi名和密码后下一步(刚才没打开定位到这里没法进行下一步)

等待ip发送给设备端

设备端接收到跟上位机端一样的ip

配网中

等待看到3个ok表示配网成功了

配网成功

打开手机端界面,可以看到右上角连接位置显示的是白色,说明还没连接,每次得手动点击联机

点击后变成绿色,联机成功

此时可以看到两边图标都显示成绿色了,说明联机成功了,输入电压界面也都显示出了

手机端开启输出,右边设备端输出按钮同步亮起来,空载时电压界面也同步显示出来了

带载时发现了BUG,手机端输出电压和电流界面正常,就是输出功率界面是设备端的10倍,已反应给厂家了,现在10来天了目前还没修复

利用刚才拆的坏充电器做的线给爱玛48V电驴试一下充电

电压调到57.6V电流1.8A(14.4*4=57.6V)

开启输出,此时功率90W左右

再来拿出一堆82年的工具电池包做个测试,顺便把它充满,机器有防反灌,不担心,买这个主要是平时小折腾玩还有摩托车电池冬天少骑经常没电,偶尔激活激活(本地的难借)能满足我日常使用就是了

准备几条测试线

这个是牧田的正负极卡板(自己瞎做的,也挺好用)

DC头测试,貌似用DC头经过保护板好像不能用,不识别电池

正常没接电池这里显示的是蓝框白底电池图标

正确识别电池后显示的是红框白底电池图标,充电显示的是红框绿底电池图标

看用DC口识别不了电池

换个电池包还是一样

直接接电池

此时可以看到正确识别到电池,串个表看看新鲜

开启输出,21V电池包设置21V2A充电

表对换看起来舒服些

最后这么多个电池包慢慢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