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 PS3111 开卡教程

楼主(2025-12-20):
很久之前写的了 没在论坛发 今天发下
后续更新链接:http://xmrom.kmdns.net:5010/2024/11/24/%e7%be%a4%e8%81%94-ps3111-%e5%bc%80%e5%8d%a1%e6%95%99%e7%a8%8b/

先说件事 像init这种的 也是3111 只是标不一样而已

除了AS2258和HT9530要用AS2258专用的工具 其他都是拿ps3111就能开
开卡前先准备
一把镊子(细铜线等能导电能短接的东西都行)
一张转接卡 必须是ASM1153E 235或JMS578 579之类的 其他的基本都不行 直连电脑SATA也不行 且需要刷掉UASP

先把你的盘 插到转接卡上 转接卡有开关的把数据线先插电脑上 开关先别开 没开关的先别把线插电脑上

找到你固态硬盘上进入ROM模式的短接点
一般旁边标有 ROM JP1等字样 没有的就短接单独的一圆一方的点
还没有那就一个短接一遍得了 看看哪个短接好了之后电脑能认到ROM模式

找到短接点后 用镊子 铜线之类一切能导电的东西都行 把这俩孔短接上

短接好了之后 打开转接卡上的开关 没开关的直接把线插电脑上
确认连好之后 把短接去掉

打开电脑的磁盘管理 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20MB的磁盘 说明短接好了

先下载3111的开卡工具 链接
下载好了先解压 别不解压直接在压缩包里打开啊
然后进入刚才解压出来的工具的目录 打开开卡工具主程序 7.0这个就行

打开工具后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显示出这个rom模式的盘了 如果没显示就点一下刷新
如果刷新也不显示你的盘 可能是因为转接卡不支持
如果确认转接卡支持 就到文章末尾看教程刷入无UASP的固件

点击左上角 参数设置

来到此页面后点击 编辑

这里输入密码为 两个空格

输入完成后点击 确认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里的设置被解锁了

第一步 先点击闪存旁边的 侦测
然后这里就出现了你的闪存 然后点击显示出来的这个闪存

继续设置其他的

下面是详细解释

工作名称 开卡名称 韧体版本 序号设定 可以根据自己需求任意修改
总容量 和 CE数量 保持默认 不要自己修改!
(IntelL06转B0K除外)
自定义容量可以修改为自己想开多少的容量
Pretest 根据自己需求修改 一般设置为0
L06B转B0K 如果你的颗粒是Intel的L06需要转为B0K 就勾选这个
SATA速度 你的硬盘与电脑连接的SATA速度 修改为实际即可 一般保持默认
Interface 非常重要 3111开卡最多的设置错误就是这里
如果你的颗粒是SS HY SNK TSB的 就设置为Toggle(大部分选2.0)
如果你的颗粒是IM的 就设置为ONFI(大部分选3.0) 部分运行在NVDDR模式的需设置为 NVDDR
Flash Clock 闪存频率 如果是BGA的闪存就设置为200MHz
TSOP闪存就设置为100MHz(如果颗粒是Toogle就设置为1.0)
SLC Buffer SLC Cache的大小 一般我习惯设置为40G 自己根据需求修改

我这边设置完成后是这样的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 保存

再点击左上角 主窗口

回到主界面后 点击 开始

然后等待开卡完成

开卡完成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这样的报错 I_B67 Not Running on Flash Code -xxxxx
属于正常现象 忽略即可 重新上电后就能正常使用

如果直接在正常模式下开卡 没有短接的 可能就是显示Pass 也属于正常现象

三.各种报错的复现和解决方法
M_S05 Dont detect Thermal Sensor

报错原因:设置中勾选了放置热传感器 但盘上实际并不存在
解决方法:进入设置

取消勾选 放置热传感器
可根据自己需求 设置固定温度

最后保存设置 重新开卡

M_D11 Device Physical Capacity is Not Match param.ini Setting
F_D02 Found CE lost on SSD sample

报错原因:设置的总容量和CE数量与实际不符
解决方法:进入设置 把总容量 和 CE数量 修改为自动

然后再次点击闪存旁边的 侦测 再点击 显示出来的闪存

最后保存设置 重新开卡

经典报错 I_x101 Issue Vendor_InitialPadAndDriveCommand Failed

一直卡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也有可能是转接卡不支持或固件有UASP导致)

报错原因:Interface选错
解决方法:自己回到上面看设置那里 根据自己的颗粒设置对应的Interface
算了再说一遍吧
如果你的颗粒是SS HY SNK TSB的 就设置为Toggle(大部分选2.0)
如果你的颗粒是IM的 就设置为ONFI(大部分选3.0) 部分设置为 NVDDR
修改设置后 保存
把硬盘重新短接上电后再重新开卡

S_xMC

报错原因:选择的Toogle1.0不支持200MHz
解决方法:进入设置
如果你是TSOP颗粒 就把FlashClcok修改为100MHz
如果你是BGA颗粒 就把Interface修改为Toogle2.0

F_J10 Flash Bad Block Too Much

报错原因:闪存坏块过多
解决方法:降容
进入设置 修改自定义容量

根据你自己的盘的实际容量 稍微向下降容 一次降个10G 直到能开卡为止

无UASP固件刷入
首先看ASM1153E
先下载固件和刷入工具 链接
下载完成后解压 进入工具目录 打开这个EXE

插入你的转接卡 先让他认盘

这里看到已经是认到了
然后点击这个

双击这个第一个 写着固态开卡兼容性的固件

然后回到了工具主界面
点击左下角的开始

等待固件刷入

这里可能会有一次报错 是正常的
不要慌 插拔下 重新点一下开始就行

然后就刷入成功了

这时重新插拔转接卡 就可以继续开卡了

然后是JMS578/579
先下载固件和工具 链接
下载完成后解压 进入工具目录 打开这个EXE

进入工具主页面

点击 Load File

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刷固件工具所在路径中Firmware文件夹中的这个NoUAS固件 并双击

回到工具主页面后 点击 Run

等待刷入完成

出现这个提示后重新插拔转接卡后继续开卡即可

另外说下 某部落网站 抄袭我的教程哈

离线版链接
http://xmrom.kmdns.net:12345/%E7%BE%A4%E8%81%94%20PS3111%20%E5%BC%80%E5%8D%A1%E6%95%99%E7%A8%8B%20%E2%80%93%20wordpress.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