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珊瑚虫冷水机拆解及优化

楼主(2025-12-24):
家里有一个20升左右的小鱼缸,由于有控制水温的需求,需要弄一台恒温机,冬天加热,夏天制冷。由于水体量较少,可采用半导体制冷和加热的方式,网上有很多diy的教程,刚好在闲鱼上看到一款珊瑚虫冷水机,可制冷及加热,100元,和diy的成本差不多,拿下

功率号称100w,支持30升水体

拆机
拆开后面的四颗螺丝,较深,需要长的十字起子

拆开后的样子

从下往上是进出水口,制冷片,散热器及风扇,控制电路板
散热器前后各安装了一个散热风扇,前厚后薄

控制板图片

上面的2 pin绿色插头是温度传感器的探头输入

下面的4 pin插头对应的信号
1口 12v电源负极输入
2口 12v电源正极输入
3口 两个风扇的负极输入,制冷片的负极输入
4口 两个风扇的正极输入,制冷片的正极输入

制冷机的冷热切换就是变换3、4口的电源极性,当制冷时,3口为地电平,4口为12v,当制热时,3口为12v,4口为地电平。当达到设定温度时,3口和4口都是地电平,制冷片停止工作。散热风扇只在制冷模式启动,在制热模式下,由于风扇的正负电源反接,风扇处于保护停止状态。

优化1:风扇启停控制

上述风扇接线是不合理的,要杜绝风扇反接情况,只需调整一下接线,就可以实现同样功能,就是两个风扇的负极从3口改到1口,两个风扇的正极还是接在4口即可。
但是,制热模式其实散热风扇也是需要打开的,此时制冷片的工作面发热,为进出水升温,散热器接冷的一面,如果风扇不开,散热器会越来越冷,影响制热效果,此时如果风扇打开,可以促使冷面升温,提升制热效果。

因此我们需要改动一下电路,使制冷和制热时风扇都开启,到达预设温度后再关闭。

要实现此功能,只需要将3口和4口分别接一个二极管,然后连在一起即可,这样当3口和4口,只要有一个为12v,即可打开风扇,当两者都为地电平时,风扇关闭。

优化2:风扇降速

第二个优化点是风扇噪声。风扇降噪有几种方法
1、换噪声小的风扇
2、串接电阻进行分压限流
3、对风扇电源进行pwm变换,通过旋钮调节转速
4、换4线风扇然后买pwm模块,通过旋钮调节转速
5、用dc降压模块调整风扇电源

先不考虑换风扇,第2种方法分压电阻会有较大功耗损失,会发热。第3种方法实测会产生高频噪声。第5种方法比较合适,运行平稳效率高,降噪显著,先用可调输出的dc降压模块进行测试,通过旋钮改变输出电压,发现输出5v时,风扇噪声就已经很小,因此最终采用5v稳压模块,将12v降压成5v提供给风扇使用。

两个二极管用整流桥的半边代替

5v稳压模块找了个手边现成的,带了两个usb接口,占地方,不太合适,将就用

优化3:外部扩展

用一根线将5v、9v和地线引出,做扩展用,可以给直流水泵供电,这样当达到设定温度时,不止制冷片和风扇停止工作,水泵也可以一起停止工作

另外加了一个对散热片的温度检测,测试风扇降速后的效果

扩展线和散热器温度线从面板上的圆孔拉出,盒盖之前把新电路板打胶,然后用电工胶布抱严实,防止短路。

改造完成

其他优化点:

这个东西其实故障检测是比较重要的,否则轻则导致制冷片损坏,重则导致煮鱼汤。

1、水泵故障检测

当水泵断电或故障或堵塞时,进出水口的水无法流动,在制冷模式下会导致结冰,在制热模式下会导致工作面温度急剧上升,可能导致制冷片损坏,这就需要增加对水冷头的温度检测,当温度过高或过低时切断制冷片的电源。

2、水温检测故障

如果水温检测探头离开水面,会导致冷水机一直工作,比如制热模式下,水温会一直升高,导致鱼虾死亡,这也需要增加对水冷头的温度检测,当水冷头的温度高于会低于预设温度且偏差较大时,切断制冷片电源。

3、风扇故障

如果风扇损坏或环境原因会导致散热器温度异常升高,减低制热或制冷效果,严重情况下可能导致制冷片损坏,因此最好增加散热片的温度检测,当温度异常时,切断制冷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