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做了两个头戴式蓝牙耳机

楼主(2025-12-25):
我是重度耳机依赖症,以前就做过若干挂脖的蓝牙接收器,这里只找这几个了,还有几个坏了拆了。由于长时间戴耳塞,患上了中耳炎。于是改头戴式的耳机。

买了几个头戴式耳机,耳罩都太小,压在耳朵上夹住眼镜腿,时间一长巨疼,想起网吧里的耳机不压耳朵,于是找了个类似网吧的电脑耳机,剪了线,分解蓝牙耳机来改装。

就这样,但由于内部空间不足,只能放一片诺基亚BL5C电池,听个二三十小时就没电了。

在并夕夕上发现有卖网吧二手耳机的,确定两边都发光,证明头梁有供电线连接左右,这样如果空间不够放18650电池,也可以在两边各放一片BL5C电池然后并联。8块钱买了两个耳机,成色惨不忍睹,还好就要个框架,清洁,酒精消毒,拆洗耳罩(全新耳罩10元一对,先应付着)

翻出两片没用过的蓝牙耳机主板

拆开内部这样

拆下灯板

左边带电位器

外罩,刚好可以利用

精确测量内部尺寸

打印个电路板支架

刚刚合适

这个用来定位钻孔的导向器,就用一次

这材质应该是pvc的,钻孔起毛边的。

装进去严丝合缝

两边都有足够空间放下18650,想想决定放右边,平衡一下重量,以以往的改造经验,18650充满电足够听一周了,怕太重,就不弄左右各一颗并联了

typec插头,带指示灯的,因为蓝牙主板的充电口被遮挡了,干脆绕过主板直接充电

万能热熔胶

完美

配上白色按钮挺和谐的

成品,听到发文的时候已听了4天多,还有50%电量

第二个耳机,这个网罩都锈了

也是灯板

居然是led侧光加匀光片,灯箱一样

拆了灯板是通透的,这不行

打印一对外壳,圆弧边搞砸了,坑坑洼洼

改斜边,总算没问题了

装上typec母头,这个便宜,上一个带灯的比它贵十几倍

整个外壳做支架,只需要后面做个挡板,拧螺丝就行,不用象上一个做框架

另一边留空,只盖个盖子形成密闭腔室

电路板背板顺带做了个电池支架

连接试机,没问题,容量是放电3.0v测得的,保护板找了好久才买到2.7v的,一般是2.5v,容易坏电池。这电池放到2.5v应该超过2200mah

装机没问题,充电灯看不到,用小钻慢慢钻,钻得仅剩一层皮不穿,充电的时候在外边刚好能看到保护板的灯

两个耳机都完成了,就差买耳罩了

废了的盖子打印几个补丁,粘起来

外挂铰链

拆掉内部支撑

就成了耳塞盒子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