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智能电能表改高精度功率计(附教程及软件)

楼主(2025-12-25):
首先感谢博主@wgm468 发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改智能电表为功率计,附软件修改方法》,此贴在原帖基础上进行修改!

前提条件:智能电表改功率计必须是2014年之前的具有编程按键的才可以改成功率计。
注意:2013年之后的编程键被国家电网强制要求封在表壳下,只有拆开表壳才能按下编程按钮。

先分享几张具有编程按键智能电能表的图片

Key1白色按键用于开盖次数监测、XIANSHI按键功能为显示切换、BIANCHENG按键用于编程(即通讯按键),按下时“通讯指示”标识点亮,可以和电脑通讯;再次按下,“通讯指示”标识熄灭,断开和电脑通讯连接。

圈内为编程按键

电表可以通过编程,按压面板上的大按钮可以切换电压,相线电流,零线电流,功率,功率因素等显示界面,也可以设置为纯粹的功率计,通电一直显示功率界面。

以下步骤为操作流程,但具体细节可能因电表型号和通信协议而异:

首先是准备工作‌:确保电表断电,避免操作风险。准备USB转RS485通讯模块(需要安装驱动程序,见附件)、通讯软件(DL/T645-2007,见附件),并且智能电能表需支持DL/T645-2007标准协议。

USB转RS485通讯模块

将USB转RS485模块连接至电表RS485通讯端口(注意:A对A,B对B),插入电脑USB端口。

点击电脑“属性”,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的串口号是COM6

按下编程按键确保“通讯指示”标识点亮,然后打开通信软件DL/T645-2007。‌

对DL/T645-2007软件端口设置时,首选COM6,也可以选择为COM4或COM5。配置软件上的端口,一定要将端口号弄正确。如果连接不成功,可以将COM改为COM1到COM8,逐个试试。波特率先设置为2400,如果不行再改为9600。在“功能”栏,选择“主面”选项;在“操作”栏选择“读通讯地址”选项,尝试读取电表“通讯地址”,若能读取成功则会显示该智能表的通讯地址(为12位数字:000002619944,取掉前边的两个0就是电表标签上的通讯地址No.0002619944),说明电脑和智能电表通过USB转485模块连接成功。‌

注意:“通讯地址”项和“操作员代码”项均不用输入,仅只需要输入密码(常见密码为00000000、00000002、00000004、00000098、00000099或44444444)。

其他博主编辑的注意事项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对日期时间进行设置:选择左侧的“参变量”选项,点击“+”号,选择“日期及星期时间”,在04000101行中,单击“数据”列,可以显示电表上的日期,双击可以进行编辑,点击“修改”待“帧数据”消失,数据修改成功。

注意:修改参数时,要确保“端口”打开、“通讯指示”标识处于点亮状态,密码设定为00000002,修改参数数据时屏幕显示电话图标,并在软件界面左下方提示“写数据  正常应答 ”。此时鼠标“点击”其他栏后,再次“点击”该数据栏,可以看到该数据已经修改!

修改自动屏显数量和按键屏显数量:将“自动循环显示屏数”修改为03,“按键循环显示屏数”修改为05。

数据列的数据为“自动循环显示屏数为3循环”所显示参数对应的代码,更多参数代码可以参考《变量数据标识编码表》(后边附有该表)。如果需要改为纯粹的功率计,将上述“自动循环显示屏数”修改为01,把功率参数对应的代码00020300.00放在第一行,通电就一直显示的是功率界面。

改5屏显示的参数,前5屏就是将最后的23-27屏蔽的数据)写到前面来

注意:
1、代码00020101.00对应电压
2、代码00020201.00对应N线电流
3、代码00020800.01对应L线电流
4、代码00020300.00对应功率
5、代码00020601.00对应功率因数

借用其他博主的图片

可以对倍率设置‌:若需调整电压或电流变比(如接入互感器),在软件中找到“编程”或“参数设置”选项。修改电压变比和电流变比。例如,当电表上传二次值时,按实际互感器变比设置;修改后务必点击“编程”并确认。

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
1、使用的密码00000002、00000004都可以写数据,00000099、00000098则不能写数据,可能是要配合没有编程按键的电表使用(待验证)。
2、密码权限:00000002、00000004代表通过明文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需要进行密码验证,同时要有编程键配合。
3、密码权限:00000099代表通过明文+MAC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不需要进行密码验证,也不需要编程键配合使用。
4、密码权限:00000098代表通过密文+MAC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不需要进行密码验证,也不需要编程键配合使用。

分享三张智能电能表改功率计成功的软件界面截图:

附件:智能电能表改功率计需要的两个软件

最后分享一个智能电能表拆解链接:

拆解武汉奥统DDZY516-Z单相费控智能电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