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松下电高压锅SR-PS508

楼主(2025-12-27):
不是什么大故障,就是门控开关接触不良。本帖目的是拆机方法,避免拆坏外壳。
就是普通的底盘加热,不是电磁的,加热部分就不拆了。

1、产地长三角。净重7.2公斤,特别笨重,无提手,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像东洋货,上盖黑色长方形往前推,盖住上盖开关按键,带动上盖内部旋转锁定机构,使微动开关闭合

2、锁定图标无变化,不能继续操作

3、拆掉胶圈部分,这个不锈钢铁球得有一斤多

4、画圈的螺丝拆下来,打叉的不用拆,没有封盖的是不锈钢螺丝

5、这个是应该是出气阀,与高压锁定机构联动

6、拆掉卡子就可以拿下来

7、这个硅胶圈需要拆掉,注意安装时不要装反了

8、上盖四个位置有卡扣,用卡片脱开

9、从红圈的位置往上推就可以轻松拆下上盖板

10、内部脏东西不少,不是防水结构的

11、推拉机构

12、电磁阀,启动后锁死推拉机构

13、微动开关,这位置不防水,久了出问题的概率很大

14、

15、右边是拆下来的。左边樱桃防水开关,铁片需改造一下

16、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