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也鼓捣一下捷通ETC剩余价值,GY9632-03的屏,STC11L56XL的主控MCU

楼主(2025-12-28):
第一章

书从何起,废话开始,说是不久前出土的玩意,无聊手痒,拆了玩玩,有请主角,

扒了,没咋可说。

整体电路板一览,

另一面

芯片都没有马赛克,主控而且还是熟悉的STC,细节就不上了,大概芯片功能一览,这样显得废话多点。
1,STC 11L56XL,主控单片机,用于LCD显示驱动,插卡检测,各种控制等
2,BK3431S,低功耗蓝牙芯片,用于app连接,充值扣费,和其他芯片通讯交互等
3,BK1308,非接触式卡读写器芯片
4,BK5823,    5.8G微波通信芯片,用于和收费站点通讯
5,74HC74D,数字逻辑芯片,D型触发器,多用于数据寄存器与缓冲存储,计数器逻辑电路设计,信号同步与去抖处理等。
6,VC100,嵌入式安全控制模块(ESAM),在ETC车载设备(OBU)中存储车辆信息及交易密钥。网上资料大概可能是BK5121,不同封装或相似类型的。
7,丝印GY9632-03,厂家为晶耀光电,96×32的LCD屏,驱动为ST7565
8,框框处,供电稳压芯片和大阳能供电管理相关,小的丝印A1Ⅰ-S,大的丝印N36Ι 1LB9Z

9,其他芝麻绿豆,如下图,
丝印5C1 7→经过测量为PNP三极管,用于3.3V供电控制。
丝印BR→经测为NPN,经查对应2SC2412
丝印45→经测大概是双二极管,估计是4145,用于保护电路,可能是防电池反接,太阳能供电之类。

研究一下电路走线,先随便一搜,其次也研究一下除了屏和主控以外,其他的能不耍起来。站在大婶的肩膀上,新手也可能上高速。都大同小异的玩意。
拆解建行免费ETC,榨取最后的剩余价值9624的显示屏 - 我爱单片机 - 技术知识分享平台
此帖中,给出的屏引脚次序和定义都是相同,都是ST7565的驱动。还是验证一下吧,我手里有以前U盾拆出来相同驱动7脚的12864的屏,就直接反其道而行之,直接飞线,结果也是能显示相关文字的,只是在9632外的其他区域花屏和对比度差点而已。(小插曲,壳卡扣一不小心一折一翻一拉一扯,过头了,原屏排线断一小节,好在刮刮后,剩不少还能用,不影响)

第二章

从未没玩过蓝牙芯片,看了一下,网上有资料,BK3431S开发对应的SDK,源码,烧录,手册等。这芯片有OTP(one time program),但从电路板上有2排过孔脚位引出的测试点,怀疑应该是可以二次启动的,不懂,网帖,网图一张。虽然芯片型号不同,大概意思都是那么一个原理,spi烧录flash。
玩转蓝牙墨水屏电子标签(一)点灯-CSDN博客

正面有一个微动开关,松开时整体失效,显示如前文图,其实也就是个3M胶贴汽车玻璃上的,按下就好了。电路板背面有个微动行程开关,检测插卡的,按下时,显示蓝牙开,然后显示卡片有还是无。手机能搜到蓝牙设备,连接时提示请用对应app连接。尝试用厂家的Beken OAD应用检测不到,厂家烧录.exe等软件无电脑无法测,其次还要有烧录硬件,资料有电路图。大概率还是需要etc软件,但那里面应该也没什么有用信息,再者ARM核心的没玩过,条件和水平有限,就不研究了。
BK1308,在看了几个RFID读写教程视频后,感觉有搞头,但以后要什么搞,尚未可知。
其他的,严重超个人能力了,也不研究了。

第三章

STC单片机复位RST引脚对应点位。当然拔插电池,也是一个复位方法。主要是烧录时用到,干脆标记一下了。

这个usb主要用作蓝牙串口调试和stc单片机串口调试、烧录的,不可充电,别一看见母头,就直接怼,以免误事,后悔莫及。

找了个烂头头,中间2脚就是STC烧录脚,GND都是共地的随便找个点接上。没有找到好点的usb线,铁皮二头想通的带屏蔽的那种,要么GND线都可以省了。

零零散散电路图。各芯片厂家手册都有应用电路,没咋可说。

第四章

也没咋可搞得,想改个电压电流表耍耍算了,细看,毛线罗,才发觉这STC型号没有ADC,蓝牙那边倒是有,但不会,难受了,这闹的,那有什么耍什么,以前写的stcisp安卓端,这把就当扩充适配这型号吧,烧录协议以前研究过有记录,这型号使用的是早期的stc89/12的协议,8位+1停止位+无校验,其他部分参考网上一些资料和stcgal-1.10/doc/reverse-engineering/stc89-protocol.txt以及protocols.py中Stc12BaseProtoco内容,做相应修改。
简单修改,多次尝试连接,效果不对,返回数据包都是0。

怪疑可能电路板板上有其他干扰,或者哪里接地了,又怀疑是p3.2,p3.3必须为0才能搞,还是一样无果,就算插拔电池也一样。见鬼了。

扒来扒去,不知哪的问题,总之有那么一次幸运的抓到了正确的包,有且仅一次,乐坏了。

最后你猜一猜,哪里出错了,想想都觉得搞笑了,愚蠢之极,把冷启动和复位电路混为一谈了。去掉电池,直接从TTL取3.3V,又修改了发送0x7F的时间间隔(100ms改为60ms),冷启动反应时间间隔(1000ms改为600ms),妥妥的了

接下来就是协议数据包解析以及程序上的细节处理。先把线材绑扎一下,后事如何,下回再废吧,就先这样,谢谢观看。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