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PCB表盘

楼主(2025-12-29):
想DIY一个有个性的时钟,用PCB做表盘,装配一个表芯,应该不错。所以今天我们就先画一个PCB表盘。考虑到能省则省的原则,我用的是嘉立创EDA软件,这个国产软件做的真不错,还会发放免费的PCB打印券。

准备工作:
打开嘉立创EDA,点文件--新建工程,然后创建一个你自己的工程文件,名字就叫CLOCK吧。

绘制板框:
首先我们先绘制一个大致的表盘,双击刚才新建的CLOCK项目文件,进入到编辑界面,再点击默认生成的PCB1文件,点击放置->板框->圆形(我设置的单位为毫米),输入半径值。我设置的半径是50mm,因为嘉立创免费打板的尺寸限度为边长100x100mm。

绘制小刻度:
在圆板框的上部先画出一个小刻度,根据你板框的大小比例适合就好,我的设置见图,记得选择图层为顶层丝印层。然后选择这个折线,点击菜单编辑->阵列对象,会弹出对话框,如图2,类型选择圆形,位置是旋转点的坐标,数量是我们刻度的数量,间隔角度是两个刻度之间的位置角度,因为圆是360度,然后平分到60个刻度上,所以间隔角度为6度。记得选上旋转对象以适合圆形。

绘制大刻度:
用同样的方法再绘制12个大刻度,先把第一次绘制的折线拉宽拉长(就是设置参数),然后再阵列。记得设置数量和间隔角度。

绘制数字:
这一步麻烦一点,首先先点击上面的T图标写一个数字,我写的12。然后ctrl+c ctrl+v 复制粘贴12个,大致放个位置一会再调整,再点击每个数字去修改内容为1--12。之后选中12个数字点击布局->分布->阵列分布,设置你的参数。注意这次不要选旋转对象以适应圆形。并且设置原点为中心。(图5)

中孔:
点击放置->挖槽->圆形,设置半径(我设置的是2mm,根据你买的表芯轴的数据设置)。

效果:
点击工具栏中的3D图标,你还可以设置它的颜色。

教程参考:制作PCB表盘-DOIT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