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小米智能摄像机云台版2K维修、改Type-C口 ( MJSXJ09CM )

楼主(2025-12-29):
同事闲来无事,给小米摄像机拆开搞卫生时扯坏了底座排线插座,电源micre-USB口也有一点变形。让我给修修,可能的话给改个C口。这小诉求当然可以满足。

小米智能摄像机,圆嘟嘟的挺可爱

底座标签,云台版2K

底层一个摇头步进电机,旁边那个就是电源排线

底座里排线插座已经散架了,针都掰脱焊了,一看就是硬拽排线导致的

把针脚重新插入底座,规整好

插座底部打点胶水,重新焊接到板子上

再看看micro-USB口,确实也不行了

拆掉micro口

这个座是沉板的,改C座放不下,拿出锉刀把板扩宽

C座放上去试试,然后整整形,还挺合适

16pin C座焊接引线,绿油绝缘、固定

板子相应位置也涂点绿油绝缘,安装C座

按线路飞好各引线,绿油固定

扩好外壳C口塑料孔,安装电源板

看看,还算可以

飞线位置打点704硅胶遮遮丑,顺便贴好维修标签

插好电源排线,回装好底座

插电试机,电流260mA左右,黄色指示灯闪烁,等待联机

手机扫码联机正常,指示灯变为蓝色常亮

手机显示、操作正常,维修、改造完成

回头想想,这机改C座用不着16pin的,虽然原micro口有D+、D-数据接线,但此口主要就供电用,机器操作、升级等基本都是APP完成,数据接线几乎无用。所以用最简单的2pin C座改,接个正负极就够了,用不着这么麻烦飞好几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