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inx 如何防御 DDOS 网络攻击?

楼主(2025-12-30):
先泼盆冷水:Nginx防不了真正的DDOS。

被打过一次就知道了。当年公司网站被攻击,带宽直接打满100M,Nginx进程连TCP握手都完成不了,配置写得再好也白搭。最后找云厂商上了高防才扛住。

但Nginx能防的是应用层攻击,也就是CC攻击(Challenge Collapsar)。这类攻击不靠带宽取胜,而是用大量HTTP请求耗尽你的服务器资源——CPU、内存、连接数、PHP-FPM进程池等。

下面说说怎么配。

一、先搞清楚能防什么

Nginx工作在应用层,网络层的攻击请求根本到不了Nginx就把系统资源打满了。

明白这点后,下面的配置才有意义。

二、限制请求速率(核心)

Nginx官方模块ngx_http_limit_req_module,用令牌桶算法限流。

http {
    # 定义限流区域:按IP限制,每秒10个请求
    limit_req_zone $binary_remote_addr zone=api_limit:10m rate=10r/s;

    server {
        location /api/ {
            # 应用限流:burst=20允许突发,nodelay不排队
            limit_req zone=api_limit burst=20 nodelay;

            # 超限返回503
            limit_req_status 503;
        }
    }
}

参数解释:

    $binary_remote_addr:按客户端IP统计,占用空间比$remote_addr少
    zone=api_limit:10m:共享内存区域,10MB大概能存16万个IP状态
    rate=10r/s:每秒10个请求,实际是每100ms放1个令牌
    burst=20:桶容量,允许突发20个请求
    nodelay:突发请求立即处理,不排队等待

    参考:Nginx官方文档 - limit_req_module

三、限制并发连接数

ngx_http_limit_conn_module 限制同时在线的连接数。

http {
    limit_conn_zone $binary_remote_addr zone=conn_limit:10m;

    server {
        # 每个IP最多100个并发连接
        limit_conn conn_limit 100;

        # 整个server最多10000个连接
        limit_conn_zone $server_name zone=server_limit:10m;
        limit_conn server_limit 10000;
    }
}

这个对下载类服务特别有用,防止某个IP开几百个连接吃光带宽。

四、Slowloris攻击防护

Slowloris攻击很阴险:建立连接后,用极慢的速度发送HTTP请求头,保持连接不释放,耗尽服务器的连接数。

Nginx默认配置就能防一部分,但建议显式设置:

http {
    # 读取请求头超时
    client_header_timeout 10s;

    # 读取请求体超时
    client_body_timeout 10s;

    # 发送响应超时
    send_timeout 10s;

    # 长连接超时
    keepalive_timeout 30s;

    # 请求头大小限制
    client_header_buffer_size 1k;
    large_client_header_buffers 4 8k;
}

请求头超过10秒还没发完?肯定不是正常用户,直接断开。

五、封禁恶意IP

静态黑名单

http {
    geo $blocked {
        default 0;
        include /etc/nginx/blacklist.conf;
    }

    server {
        if ($blocked) {
            return 403;
        }
    }
}

/etc/nginx/blacklist.conf:

1.2.3.4 1;
5.6.7.0/24 1;

动态封禁(配合fail2ban)

在/etc/fail2ban/jail.d/nginx-cc.conf里配置:

[nginx-cc]
enabled = true
port = http,https
filter = nginx-cc
logpath = /var/log/nginx/access.log
maxretry = 100
findtime = 60
bantime = 3600
action = iptables-multiport[name=nginx-cc, port="http,https"]

60秒内同一IP请求超过100次,封禁1小时。

六、其他加固

User-Agent过滤

# 封禁空UA和常见攻击工具
if ($http_user_agent = "") {
    return 403;
}

if ($http_user_agent ~* "python-requests|curl|wget|scrapy|Go-http-client") {
    return 403;
}

攻击脚本很多用默认UA,这能挡一部分低级攻击。

正经爬虫会带正常UA,这招防君子不防小人。

限速下载

location /download/ {
    limit_rate 1m;  # 每个连接限速1MB/s
    limit_rate_after 10m;  # 下载10MB后开始限速
}

七、完整配置模板

http {
    # === 限流配置 ===
    limit_req_zone $binary_remote_addr zone=global:10m rate=30r/s;
    limit_req_zone $binary_remote_addr zone=api:10m rate=10r/s;
    limit_req_zone $binary_remote_addr zone=login:10m rate=1r/s;
    limit_conn_zone $binary_remote_addr zone=conn:10m;

    # === 黑名单 ===
    geo $blocked {
        default 0;
        include /etc/nginx/blacklist.conf;
    }

    # === 超时配置 ===
    client_header_timeout 10s;
    client_body_timeout 10s;
    send_timeout 10s;
    keepalive_timeout 30s;

    server {
        listen 80;
        server_name example.com;

        # 黑名单拦截
        if ($blocked) {
            return 403;
        }

        # 空UA拦截
        if ($http_user_agent = "") {
            return 403;
        }

        # 全局限流
        limit_req zone=global burst=50 nodelay;
        limit_conn conn 100;

        # API限流
        location /api/ {
            limit_req zone=api burst=20 nodelay;
            proxy_pass http://backend;
        }

        # 登录严格限流
        location /api/login {
            limit_req zone=login burst=5 nodelay;
            proxy_pass http://backend;
        }
    }
}

八、但还是不够

说实话,上面这些配置只能防住小规模攻击和脚本小子。

真被盯上了,几百个代理IP轮着上,每个IP请求速率都不超限,limit_req就废了。

这时候需要:

    云厂商高防:把攻击流量在机房入口就清洗掉
    CDN分流:攻击流量分散到边缘节点
    WAF:检测异常请求模式,比如同一个接口被不同IP高频调用
    验证码/JS挑战:Cloudflare那种”检测浏览器”的页面

Nginx是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指望它扛住所有攻击。

总结

实际部署建议:

    先把限流和超时配好(必选)
    配合fail2ban动态封禁(推荐)
    条件允许上CDN/高防(大流量必选)

多台服务器的话,配置要保持一致。我们几台Nginx分布在不同机房,用星空组网组到一起后,Ansible批量更新配置很方便。

最后,定期看日志。很多攻击都是有前兆的,提前发现就不会半夜被叫醒了。

来自:花宝宝 后端老兵 | 星空组网 starvp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