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奔腾剃须刀fw9206

楼主:
拆修一个奔腾剃须刀

前两年线下买的奔腾剃须刀,型号是 fw9206,当时花了一百一十多,现在刷电商平台同款全新才五十来块,感觉血亏!早就坏啦,这几天闲着没事,想着拆机看看能不能救,不行就改个供电方式凑合用,总比直接扔了强。

拆机比想象中麻烦,机身是全卡扣固定,没有一颗螺丝。找了个旧手机的塑料撬棒,从机身侧面的缝隙慢慢插进去撬,卡扣还挺紧,生怕用力过猛把壳子撬裂,折腾了快二十分钟,才把上下壳分开,手都翘酸了。

拆开后内部布局挺简单:一块小巧的控制板,一个电机,还有一节内置锂电池。电池标注的是 3.7V 800mAh,生产日期是 22 年 5 月,才用两年就废了,这电池质量确实一般。用万用表测了下电池电压,只剩 1.1V,果然是电池衰减导致的故障,换块新电池得十几块,还得等快递,干脆直接改 USB 供电,省得后续再换电池。

找了根闲置的 USB 数据线,剪了 Type-C 接头,测出红线 5V 正极、黑线 GND 负极,直接接控制板的电池接口试了下 —— 开机瞬间电机转速飞快,还伴有轻微发烫,赶紧断电!才反应过来,原电池是 3.7V,USB 直接供电是 5V,电压太高了,长期用肯定会烧电机或控制板,必须加个电阻降压才行。

有没有懂电路的大神请教下:这种情况该加个什么样的电阻?原电池是 3.7V,USB 供电 5V,需要降压 1.3V。看电机铭牌标注的是 3.7V 4.5W 左右,按欧姆定律估算,工作电流大概 1.2A,算下来电阻阻值大概 1.1Ω?但不确定是不是这么简单,而且电阻功率得够,不然工作时容易发热烧坏。另外,要不要考虑限流保护?或者有没有更稳妥的降压方式(比如用稳压二极管)?有改过类似小电器供电的朋友麻烦分享下经验,比如具体选多大阻值、多少功率的电阻,有没有需要注意的细节,谢谢!

目前已经把 USB 线的正负极接在了控制板上,就等选对电阻焊上去,希望能救活这台剃须刀,不然一百多块钱用两年太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