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使用TP4054芯片制作一个USB接头的电源线充电器

楼主(2025-12-30):
之前在淘宝上买了一个锂电池充电器,只能将锂电池放在上面直接裸充很不方便,打算改造一下用导线将正负极引出去给家里的小电器充电,接上电压表发现电压只有3.6v,根本充不进去电,估计用的是垃圾芯片,电流太小,导致压降很大

于是打算自己做一个小型USB充电头,在淘宝上买了2颗LTH7R(4054)芯片

又用红包买了几个USB公接头,比一般的USB接头要稍微长一些,主要是后面有一个空间可以用来放电路板,电路板用2.54mm洞洞板制做,有9个孔,尺寸7x10mm

原来的充电器用的就是4054芯片,之所以继续用这个芯片是因为它的电路简单,我作为外行也看得懂原理图

这个芯片尺寸很小,特别是输出正负极脚之间距离只有1mm左右,需要向两边掰开防止焊接时连锡,充电指示灯CHRG引脚需要向上翻起飞线

洞洞板上铺薄铜片进行桥接,这是初步焊接完毕的样子,其实到这一步已经可以充电使用了,只是充电指示灯CHRG引脚是空置的,没有充电状态提醒,但整个电路板只有2个元件(输入输出的稳压电容没有焊上去,但影响不大)

后面又飞线加了LED指示灯,焊上线接电压表试了一下输出4.2v,这次终于没有压降了

电路板刚好可以放到USB外壳的卡槽里,再用502胶水将电线与外壳粘接牢固,防止拉脱线

最后在外壳上靠近LED指示灯的地方钻孔,用2mm亚克力棒插入孔内作为导光柱,这个简易的充电指示灯,效果还可以

最后对一节18650锂电池进行充电测试,电池初始电压3.84V,显示充电电流290mA,达不到官方描述的最大电流500mA,但至少还能充进去电,这对我来说已经满足了